[問題求助] 『問題報告』一個好消息與一個壞消息:改LED背光會燒昇壓

楼主(2014-05-12):
發這個只是說有這回事,並沒有要找原因。。。。

之前我修了一台Hanns.G HH251,也發了實例。但當時用的是不可調亮度的昇壓板。
看亮度好像有點不夠,就想說換可以調亮度的好了。。。。。

於是就拆開來,順便也把高壓區的元件拆掉。

原本是這樣的。

這是板子的照片

這是有燒到的第一片

這是有燒到的第二片

這片是可以正常使用,原來那片

(18V是接黑色線下方的鐵線;12V則是照片中的紅線位置。)

1.(第一張照片,兩個3R0的電阻特黑的)第一次接上大片的時,想說可以吃12~19V,就接高壓區的18V。Adj也有接上。
冒煙了。。。。趕緊把電切掉。

因為冒煙時,LCD還是正常可以看到畫面的,就想說,板子沒壞。

再次通電,狠一點,看到3R0的電阻發出微微紅光。。。。趕緊把電切掉。

2.(第二張照片,兩個3R0的電阻沒有那麼黑的。因為沒有發狠讓它冒煙。)想說第一片接到18V出問題吧!就改成接12V的線。Adj也有接上。
再通電,還是冒煙。。。。趕緊把電切掉。

就拿掉Adj好了。。。。。

再次通電,又冒煙。。。。趕緊把電切掉。

3.接回原來小片的昇壓板,一切又正常了。。。。。。

大片會燒,小片不會燒,我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改LED背光會燒板,這是壞消息。好消息就是,雖然冒煙,但昇壓板並沒有壞掉。。。。

我已經裝回去也可以使用,這個問題留給後面遇到的人研究吧!!!!

(我只是報告有這個問題而已)

网友:
記得没錯的話可調光是十個燈珠一串,不可調光是三個燈珠一串

楼主:
有人問我燈條有沒有換。。。

我沒有換。。。。。

看來問題是在這裡了。。。。。

网友A:
燈條要與升壓板搭配?

网友:
我個人推測!應該是你燈條跟升壓板的搭配問題。

一般這種電阻會冒煙跟冒紅光都代表通過負載過高,會不會是這片推不動你的燈條。

就好像我拿一顆變壓器12W有穩壓穩流去推24W的燈泡雖然功率不夠,但是還是可以啟動,亮度偏低。

但是如果你拿一顆可變的變壓器他沒有穩壓穩流12W,你去推超過他負載的東西,他就會燒給你看了。

网友:
要用新型三燈一串可調光恆流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019418982

网友:
LED點燈板有降壓式(LED串數較少)與升壓式(LED串數較多),使用上要特別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燈條要與升壓板搭配?

這2款我都改過 確定要哦~ #7 狼大有說明n_116|

网友:
LED點燈板黃線為ON/OFF腳位,怎麼接到高壓區的+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