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diy 書桌喇叭

楼主(2014-05-13):
看到喬治查爾斯電子電路網在募集三吋傳輸式音箱計畫,剛好本人也想買一台小型書桌喇叭,所以看了看金額,結果要5000大洋,ㄟ!沒錢,所以就自己做

先到露天買東莞三寸喇叭,一對含運1500
接下來就自己畫迷宮音箱
再來自己噴
組裝
完成
前後加3d印表機材料600
一共2100

网友:
3D 印出來的啊...想必聽起來爽度倍增

网友:
用3D印出來的是塑膠的,聲音會不會跟電腦喇叭類似啊?
你的3D印表機能印的尺寸多大,買的或DIY的?

网友:
哇~好厲害
開版大有3D印表機唷?

网友:
DIY真是樂趣多多

网友:
怎麼最後成品有彎曲修飾與印製中的不相同?

网友:
滿新鮮的,不知道跟木頭的共振差多少,音色好聽嗎?
應該要做號角式。

网友:
駐波沒偏高嗎?

楼主:
3d 印表機尺寸 20x20x20cm

材料可選abs pla等(1.75mm)價格約650

一般用3d軟體拉好模型,存成stl檔

交給列印公司,列印公司再轉成gcode

就可以列印

列印模型時要跟店家說明列印填充率(3d列印是以重量計價,越重越貴)

100%是實體,20% 30% 40% 50%則是空心(內部是三角網狀結構)

楼主:
3d印表機打樣不錯

网友:
很期待音色如何

网友:
很期待音色如何+1

楼主:
這次莞音的單體明顯的比羅技尖鼻子的好太多太多,高頻沒有那麼具攻擊性了,中頻照樣飽滿,中低頻男聲原本缺了一大塊,現在也都補足了,之前聽男聲感覺就像是個骨瘦如柴的傢伙唱的!現在比較接近帕華洛帝的身材了,不曉得這樣的形容是否貼切?

當然,這只是個三吋單體的喇叭,沒辦法飛天遁地,一切都是以三吋單體的標準來評判,只是我們一直問自己,這真的是三吋單體該有的聲音嗎?音場還是誇張的大,讓你一點都不覺得是這組喇叭發出來的!

箱體本身的共鳴點設定在150Hz左右,這組喇叭還是設定在DIY市場

喬治查爾斯-三吋傳輸式音箱計畫

网友:
這主喇叭是沒聽過.有用過前一代的.還算OK.還可以再好一點
木質跟塑膠還是有差.木質迷宮音箱好貴!
第一次看過3d印表機!

网友(2014-06-15):
這喇叭單體不知道音質如何?
喬站的設計方式屬於號角式, 也就是靠近單體的管道較窄, 出口較大
樓主用3D列印的不知道聽起來聲音會不會給悶住?

网友:
@@ 3d秏材+厚厚的壓克力板,成本可能比木頭還高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