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 ViewSonic VX710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4-05-13):
優派 ViewSonic VX710 無電源維修實例

電源故障無法啟動(電源指示燈不亮)

型號

面板型號

內部照

P/I板電容NG*2(故障點之1)-->全部更新OK(日系),零件固定膠變質(會腐蝕零件)-->去除

A/D板電容NG*2拆下量測都已無容值(故障點之2),全部更新OK(日系)

P/I板銲點檢查補銲+洗板

完修測試

网友:
恭喜完修,我覺得電源板的電容好換,AD板的就稍微難換了!

网友:
恭喜完修~~是有良心的維修者~~~我也都全部更換~~~良心事業  才能永續經營^^

网友:
高檔貨,維修絕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