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電表分配辦法

楼主(2014-05-13):
此次的作業過程,首先要感謝 et1109 和 lazy104 兩位酷友大力協助,
爭取到這麼便宜的數字電表,能夠獲得的朋友真的有褔了!
當然這批數字電表的狀況不明,收到貨後勢必經一番整修,也希望大家多發維修文,
另外保留給 lazy104 大大的一台,他願意讓出,因此將此台當作零件機,供有問題的機台替換。

如果這台零件機都沒有拆件,那麼我會整修後轉贈痞酷網。

此次的數字電表,基本上是與上次的 KI8606 的電供同一系列,
係可抽換的模組,也就是可放進該型系統機箱的空位,
所以,以有分配到 KI8606 電供的會員優先,其他沒有分配到的會員,只有跟您說聲抱歉了!

目前已請 lazy104 大大幫忙取貨了,要自取或寄送者,
稍後短消息通知,並將資料給我,匯整後再請 lazy104 大大集中處理。

運費部份要等 lazy104 大大取貨後才能估算,再一併知會分配到的會員一起匯款。

网友:
五燈大
請問是您發消息通知
還是小弟發消息通知您
因為小弟上是有買一台電供

网友A:
各位大大請先稍候一下;
機台已經領回, 外觀品項不太好, 有些狀況仍待與五燈大釐清!

這電錶深度尺寸較短與上次直流電供不同;
它的供電模式也與上次不同, 並非直接市電輸入.

^機台尾端, 沒有市電接頭

^正面

^正面供電端

^背面

^背面供電端

目前推測可以裝入機櫃中, 但電源系統可能要重新構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大請先稍候一下;
機台已經領回, 外觀品項不太好, 有些狀況仍待與五燈大釐清!

真有點意外,看來承辦人把東西弄混了!
以這個狀況來講,請 lazy104 大大將整批打包寄過來,待整個評估後,
再徵詢意見,決定是否分配和數量。

請大家再等會兒了!

网友:
麻煩您了wooden大

楼主:
看看下面這兩張圖,我想大家就了解問題在那裏了。

顯然問題是出在不同的系統機箱,此款系統機箱是配合電供模組,
而收到的數字電表模組所使用的系統機箱不同,應是另一種規格的機箱,
以 d-type 的連接器連接到有供電的機箱。

結論是這款數字電表要搭配帶有電源供應器的機箱才能使用,
否則要另行設法電源。

但是連接的 d-type 連接器除了負責供電連接外,是否有訊號連接到系統機箱上呢?
這個問題等拿到模組時再上來報告。

^拆開外蓋從後面看,AC IN 連接到模組的排插

^內部與模組連接的 AC 供電針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