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是否有耐溫的光控開關?

楼主(2014-05-13):
請教各位先進,小弟想實現一個功能,在蒸汽噴口処裝一隻光控開關,遮住光線噴蒸汽,正常光線照射就不噴蒸汽。現在的問題是控制的邏輯小弟還能搞。但是不知道是否有可以支持100多攝氏度溫度的光敏元件,或如何做溫度補償?懇請各位先進能不惜賜教。謝謝!

网友:
樓大
你說得很清楚,大家看得很模糊阿

网友:
你可以不要把CDS放在噴氣口  可以放在周圍 任何能感光的地方
這樣不就解決溫度問題了嗎

网友A:
論壇字體請用標準字體就好,以利整體的美觀,若要顯示較大的字,請自行在自己的電腦用即可,謝謝!

网友:
你的意思是高溫會影響到光敏電阻的阻值導致誤動作嗎?.
所以是用蒸氣的多寡來做控制嗎?

网友:
如果用遮斷式的,不是就可以讓元件離熱源比較遠了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論壇字體請用標準字體就好,以利整體的美觀,若要顯示較大的字,請自行在自己的電腦用即可,謝謝!

我改比較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改比較快。

對呀,那您得時時做櫻櫻美代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呀,那您得時時做櫻櫻美代子了.

那版大有何好方法呢?

网友:
在蒸汽噴口処裝一隻光控開關,遮住光線噴蒸汽,正常光線照射就不噴蒸汽

有光線=不噴蒸氣
沒光線=要噴蒸氣

樓主意思都說得不清不楚,難怪讓大家瞎猜

3# 已做說明:不要把CDS放在噴氣口

不知道樓主為何要把CDS放在出氣口噴蒸氣

网友:
把photo sensor的主體放別處,然後用耐熱(玻璃跟鐵氟龍base)的光纖拉到高溫區就行了...
photo sensor選擴散反應型(發射接收同側),可見光式(紅光)好調整(較容易受干擾),IR的好一點,檢測距離有近距跟遠距,最好是放大器的數值可視(比較貴)...
光纖選耐高溫耐腐蝕型(還有些外包不鏽鋼軟管的...訂製品)...

楼主:
其實是這樣,我是用小鐵桶裝茶葉放到蒸汽口蒸茶葉,想要實現小的鐵桶蓋住蒸汽口就能噴蒸汽。鐵桶拿走就停下來。所以擔心光敏電阻遇到高溫和水汽而被影響。也考慮用電感式的接近開關,同樣擔心高溫和水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是這樣,我是用小鐵桶裝茶葉放到蒸汽口蒸茶葉,想要實現小的鐵桶蓋住蒸汽口就能噴蒸汽。鐵桶拿走就停下 ...

方便給個參考照片嗎?
不曉得蒸汽口與小鐵桶的相關尺寸位置, 不然在小鐵桶會壓到的區域裝個小微動開關就可以吧...

网友:
就如13#說的
加個"微動開關"
鐵桶放下時會壓到微動開關,啟動"電磁接觸器"
啟動電熱器加熱即可

网友:
建議樓主使用微動開關
如果使用光敏控制,怕到時候鐵罐還沒定位
蒸氣就噴出來了,這可能會造成人體傷害

楼主:
各位先進,是這個樣子的,我找到了一種電感式的接近開關,能防水和耐溫。用下來還蠻好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