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 VW195S 換燈管

楼主(2014-05-13):
此機故障情形是畫面一閃即滅,經拆機檢測後發現上燈管有一隻不亮,所以只好來換燈管了

一上電後出現ASUS LOGO後整個畫面就變黑了

銘牌

檢測後紅框那隻燈管故障不亮

要拆面板就要有乾淨的手,所以準備了手套再來就是要拆面板了

這是昨天跟學姐訂購的22吋可調式LED燈條,但這台是19吋要剪的話會變不夠,如果不剪的話又太長,所以只放棄改LED燈了

這時找來一對19吋CCFL帶架燈管,先試點看看正不正常

因為那一對帶架燈管跟原來的不同型,所以高度有差,好不容易擠進了鐵框裡,總也要再測試一下燈管是否能正常點亮吧

最後紅框那裡的塑膠框上面兩邊轉角處也被我剪了,又因厚度不一樣所以這塊電路板上方的鐵蓋藍框處那裡就無法蓋上了

組裝完畢,哈哈幸好沒有亮線

下面這個就是原來的燈管,可以發現紅框處那裡已經破了一個洞了

网友A:
您有修不完的機器~好羨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修不完的機器~好羨慕

回收廠多跑幾家就有修不完的螢幕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收廠多跑幾家就有修不完的螢幕了啊

原來這也可以橫柴架入灶!

网友C:
都大拆囉,怎沒順便改成TV
比較搶手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這也可以橫柴架入灶!

本來就是去回收廠價格要是都不計較的話,一定會有一大堆螢幕可以修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大拆囉,怎沒順便改成TV
比較搶手說~

不划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