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W7S 有時可開機, 有時無法開機

楼主(2014-05-13):
請教各位前輩 asus W7S 有時可開機, 有時無法開機, 現在機乎開不上來 ,測量 power 開關電源  power_on# 上 3.3 V 很正常, 但 +5V  沒電壓(如下圖)

追蹤結果如下 +3VO , +5VO , +12VSUS 都有電源, +5V 沒電 ,SUSC#_PWR 沒電

請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
1.先刷BIOS
2.TPS51020待機晶片更換看看

楼主:
感謝 獅~~大, BIOS 已更新過,至於 TPS51020待機晶片 等換過已後再與報告分享

网友:
+3vo,+5vo,+12vsus都有出來,代表待機電源已出來,tps51020工作正常,不需要更換吧!
接下來從ec待機條件查,rtc,lid,ac_in_oc,bios....查下去吧

网友A:
BIOS 刷完整版的  再來檢查  晶片 這顆很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刷完整版的  再來檢查  晶片 這顆很容易壞@@

您好:目前除焊下BIOS 重新燒錄,已經無法開機,大大所指很容易壞晶片是TPS5102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目前除焊下BIOS 重新燒錄,已經無法開機,大大所指很容易壞晶片是TPS51020 ? ...

NVIDIA G7400 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DIA G7400 晶片

大大您好,NVIDIA 是g86-631-a2 g8400晶片,測試過與之無關(因為拔開g8400晶片還是+5V不輸出),
是+5V,有時有供電, 有時不供電,現在機乎沒+5V. 但 +3VO , +5VO , +12VSUS 都是正常有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