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110D 110W烙鐵手柄旋鈕紋風不動手柄卻斷裂

楼主(2014-05-13):
今天有點時間測了一下烙鐵結果....無法熔錫,依惠民跟說明書上的所供提的資料,用按鍵補了50度也依舊無法熔錫,所以按照惠民所提打開手柄前的旋鈕要調整機板VR,結果前端旋鈕果然....轉了老半天一整個無動於衷~又怕等等把陶瓷加熱器折斷n_158|
最後喬好姿勢用力給他催下去突然聽到一破裂聲沒想到悲劇發生了!!
手柄居然GG了!!!可恨的手柄旋鈕依然轉不下來

网友A:
你好︰
我請惠民來看,我有多買幾支烙鐵,你看拆壞什麼?然後把郵寄地址給烏骨雞學姐,我拆我手上的寄給你。

网友B:
看到这次团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很心痛,搞这么多次团购,这次很失败,抱歉!不过我会尽一切努力利用现有的配件,恢复客人的正常使用!换下的不良品,我会找厂家或自行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次团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很心痛,搞这么多次团购,这次很失败,抱歉!不过我会尽一切努力利用现有的 ...

惠民大感謝您~其實有一點點覺得是不是廠商模子沒開好造成手柄螺絲這麼緊而且看了一下手柄殼的厚度...
可能大概只有0.3mm如果今天在某些部位加強可能就不會這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請惠民來看,我有多買幾支烙鐵,你看拆壞什麼?然後把郵寄地址給烏骨雞學姐,我拆我手上的寄給你 ...

wish大~只有拆壞手柄外殼~其餘沒壞!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大~只有拆壞手柄外殼~其餘沒壞!感謝您~

這個碎片斷在裡面,你能不損壞套環下拿出碎片嗎?

网友:
哇那ㄟ安ㄋ
我目前是+50後在開到380度
溫度測到有300左右
差不多就可以很好溶了
還有如果使用原本的烙鐵頭
可能要找1個約4mm的滑司墊緊
這樣烙鐵頭才不會鬆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碎片斷在裡面,你能不損壞套環下拿出碎片嗎?

我明天去上班的時候再弄看看~結果明天再回復wish大

TO老灰狼

沒辦法阿~誰要他們兩個卡這麼緊~!!不然我也不想摧毀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天去上班的時候再弄看看~結果明天再回復wish大

TO老灰狼

成型時....有崩牙....塑膠對塑膠...太澀(色)了......

噴點潤滑油....潤滑一下......

再不行....泡針車油.....泡個幾小時.....

安捏...卡骨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惠民大感謝您~其實有一點點覺得是不是廠商模子沒開好造成手柄螺絲這麼緊而且看了一下手柄殼的厚度...
可 ...

這是使用塑膠次料才會發生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成型時....有崩牙....塑膠對塑膠...太澀(色)了......

噴點潤滑油....潤滑一下......

arthur0518 大,
請問,
塑膠製品用針車油之類的,會不會有腐蝕或溶化的可能?
還有,烙鐵本身會有高溫產生,會不會提油桶救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rthur0518 大,
請問,
塑膠製品用針車油之類的,會不會有腐蝕或溶化的可能?

gameuse大您好:

塑膠製品用針車油之類的...應該不會腐蝕或溶化

會腐蝕或溶化的....大都是碰到有機溶劑...如香蕉水..松香水..(二)甲苯之類的....

我回文的意思....只是針對...""能不損壞套環下拿出碎片""...給et大出點餿主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meuse大您好:

塑膠製品用針車油之類的...應該不會腐蝕或溶化

了解。

請 et1109 大大小心點,
破片外觀看來很銳利,別受傷了。

网友E:
我也有過   但是後來平安轉出來
要用兩隻水管鉗去轉一個在耐溫塑膠一個在金屬螺母上
只用一隻就會這樣子被扭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過   但是後來平安轉出來
要用兩隻水管鉗去轉一個在耐溫塑膠一個在金屬螺母上
只用一隻就會這樣子被 ...

兩隻一起可能會損壞電路板~因為手柄最薄的地方....只有不到0.1mm....
厚一點的地方可能只有0.15mm連2mm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meuse大您好:

塑膠製品用針車油之類的...應該不會腐蝕或溶化

老灰狼~~因為沒地方施力所以用水管鉗墊著毛巾夾著一轉兩個都碎了
所以一整個失敗n_106|
看來是紅圈的地方沒有處理好有殘料然後又是硬鎖進去造成要旋出的時候卡死

网友F:
不好意思,插個花!
那根發熱芯的前半段怎麼看起來歪歪的?
是發熱芯本身就這樣?還是相機鏡頭紐曲變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插個花!
那根發熱芯的前半段怎麼看起來歪歪的?
是發熱芯本身就這樣?還是相機鏡頭紐曲變型? ...

因為他與PCB板相連的部份就只有4條導線的部份~所以稍微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並不影響其加熱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插個花!
那根發熱芯的前半段怎麼看起來歪歪的?
是發熱芯本身就這樣?還是相機鏡頭紐曲變型? ...

大大:
所以發熱芯與頭約有一mm間隙,自動配合

网友:
我是說發熱芯在藍色箭頭的地方好像有點彎彎的?(我知道那樣可能並不會有甚麼影響)
只不過沒看過彎彎的發熱芯。
以為這類發熱芯都是筆直的。

怎麼沒人貼A-BF GS110D的正反面清晰電路板圖?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灰狼~~因為沒地方施力所以用水管鉗墊著毛巾夾著一轉兩個都碎了
所以一整個失敗
看來是紅圈的 ...

哈哈~~老灰狼我沒有女王可以修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灰狼~~因為沒地方施力所以用水管鉗墊著毛巾夾著一轉兩個都碎了
所以一整個失敗
看來是紅圈的 ...

請注意看下圖︰

你是要A跟H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注意看下圖︰

老大沒錯剩下都沒壞~不過其他東西要一起寄的東西我也有告知學解了但是學姐還沒回我n_081|

网友G:
昨天正常今天不能加熱, 顯示無數字, 拆開一看是220uf/16v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昨天正常今天不能加熱, 顯示無數字, 拆開一看是220uf/16v故障

喔!這個倒是第一次遇到,就麻煩正一自己換一下,下次你有買東西,我請烏骨雞學姐多寄幾個電容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這個倒是第一次遇到,就麻煩正一自己換一下,下次你有買東西,我請烏骨雞學姐多寄幾個電容給你。 ...

老大你好;已經換好了,多寄幾個電容就不用了,電容我很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