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美規 電源線規格?

楼主(2014-05-13):
最近要買 AC 電源線 扁式插頭
但規格不知道要怎麼買

1.兩芯兩扁護套線 跟 兩芯兩圓護套線,這有什麼差別嗎?

2.H30VVM2-F 2x.0.75mm2,這是線材規格嗎?分別是指?它的電流 耐壓是?這種線材算普遍型嗎?
如果用在像高瓦數可以嗎?像吹風機或是1000w ~ 2000w家電產品

3.28x0.15銅 --- 28是指? 0.15是指?

4.銅包鋁,是指銅裡面包一根鋁嗎?品質是比較好嗎?

謝謝。

网友:
1.他們會要你上圖以便識別與理解

2.是規格沒錯!~~兩個(2C)X0.75mm平方的線(截面積),按照截面積
來算耐電流幾安培...1000~2000W?...那你最少需要11~22A的線,
你應該買"電纜"了...

電線規格不外乎~~耐電流、截面積線徑(代表可以乘載多少電流)、耐溫度、國家標準標示
有的還有一條線有幾股(花線中有很多銅芯)

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1000W~2000W先看用在110V還是220V電流不同
P=VI  算出電流在配上高於電流電線

標準線徑規格安全電流對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