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設備] 求救老pc問題 左右各四條線是電源線嗎?怎麼接

楼主(2014-05-13):
大約19年前.好友公司更換pc.問我淘汰的pc收不收?我看外型實在以夠大.抱起來好重.ㄚ勒.這是什麼怪物啊.收.收來收藏也好
老pc型號是sp-v20.買回後有拆開.零件有夠大.多大.有圖為証
上面那塊綠色小卡是網路卡.俗稱螃蟹卡

問題來了.當時我放在自己的電腦工作室.由於時常有人來來往往.我怕哪個朋友無聊.插上電源玩看看.就把線路都拆掉.純欣賞用.
最近搬家.又想到痞酷敢於冒險犯難的求知理念.不禁尋思.還能開嗎?想開看看.糟糕.線路怎麼接?

以下是電源線.這個我知道.286.386都是這種兩條白色電源插在主機板上.

但是.下面這幾條.慘了.怎麼接啊.我只記得.當年拆的時候.有記得左邊哪條接右邊哪條.可時代久遠.現在已經遺失記憶了

有點納悶的是.這個電源供應器.比現在的大三分之一.他寫600w!是600瓦嗎?那個遠古時代有這種瓦數嗎?不知道真的.還是虎濫的

說來說去.還是回歸重點.左右那四條線是啥啊.可以隨意接嗎?剛才又看一下.每條都沒任何文字記號...
好吧.如果亂接.爆了.有什麼安全防爆的方法嗎?用過熱會自動斷電的延長線可以嗎

网友A:
那應該是AT電源的啟動線!?
要把電源拆了能知道他怎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AT電源的啟動線!?
要把電源拆了能知道他怎接!

是啊是啊.這是AT電源沒錯
那下面12條線.我倒是會滴.就上面八條
拆電源供應器嗎?不蠻葉坦克大.拆了我也看不懂.我是咱們痞酷派的基層外門弟子.功力低淺.平常打雜哈拉

网友B:
根據站長邏輯,討論電腦硬體之問題歸屬於硬體討論區~~~本篇將搬移到
硬體討論區去~~

P8、P9主電源插頭?!~~~兩個插頭黑色線靠中間即可,插頭上會印有P8、P9
字樣.....拿起來黑色線在中間就對了,不可差錯位(左偏、右偏一腳)

网友C:
那8條像是power和reset按鍵接線,不是接主機板那邊而是接按鍵開關本體,如果有錯還請指正

网友:
AT的電源開關是這種。
那4個插PIN接頭是接在這個開關上。
印象中白藍線是一組,黑棕是一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站長邏輯,討論電腦硬體之問題歸屬於硬體討論區~~~本篇將搬移到
硬體討論區去~~

啊.對喔.這是硬體.我太混了.謝謝版大幫忙挪移

P8P9.有耶!謝謝提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8條像是power和reset按鍵接線,不是接主機板那邊而是接按鍵開關本體,如果有錯還請指正 ...

power和reset

現在太晚.拆機怕吵醒隔壁(木隔房間).明天按照線路搜尋.看能不能拍照.再請hankhu指點

网友:
  若能卸下AT開關, 按鈕朝上&針腳面己, 藍| |棕 白\ /黑, 不知看得懂嗎?

  找其中一束有相同線色的插上(不過從照片看不出哪束符合, AT PSU上應有圖說才是), 祝好運囉!

网友:
圖片給您參考

楼主:
就是這左右八條

先追蹤右邊四個母滴

被排線擋住.拿螺絲起子撥開

嘩!鎖在主機板下.兩條鎖一處

醬子= =

繼續追查四條公線

往下彎

往電源供應器彎

暈.接在powre啦.和另外四條好近

我手機照相不好.網路抓.就是這台.開關在下面.那會不會就是接那四條母線?
八條接線在HD上面...
這樣是不是要找開關的線出來.再拆電源找線出來.這超出我的能力啊.有會的大大住鳳山附近嗎?我出工資+飲料.幫我接

网友:
看你的圖片我都要去眼科掛號了~~會脫窗n_144|

你電腦怎那麼多亂七八糟線?

AT電源開關線(負責啟動POWER)就上面講的藍白\棕黑啊

网友D:
會不會是切換速度的那個切換按鈕?  但是看外殼又不像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切換速度的那個切換按鈕?  但是看外殼又不像有

那是TURBO鈕~~~可是286時代好像不流行ㄝ

那時候只有RESET鈕,電源鈕都是按鈕開關,少數
是上下撥動(直接做在POWER上無需安裝)..

网友E:
AT電源開關只有這>>黑棕 白藍<<四條線阿

网友F:
你先把白藍黑棕接到電源開關試試,另外一組接頭先別管它。
不過我是很懷疑這部PC還可以啟動,畢竟快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電源開關只有這>>黑棕 白藍

我不敢拆來看耶大大.如果是這十年來的青壯電腦.拆壞我都不怕.
但這種老人家.稍有碰撞.就很糟糕(我看了一下午.線路雜亂. 規格奇怪.看不出來怎麼拆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把白藍黑棕接到電源開關試試,另外一組接頭先別管它。
不過我是很懷疑這部PC還可以啟動,畢竟快20年了 ...

好.找條電源線.先開機看看在說..不過.我還是去提桶水.以防萬一

网友G:
  啥! Honeywell Bull SP-V20? 1986之後上市的產品(或許樓主這部裡面還插有X天, 倚X中文字型介面卡啊…!).
  可能是咱孤陋寡聞, 見過AT時期的電供, P8、P9(、P10 3.3V)、大4P、小4P, 接開關的僅有一束藍棕白黑. 這部電供挺特別的, 樓主能說明兩束線的顏色嗎(因為某束瞧不太出來)? 確定八條接頭線端的螺絲皆鎖在電供上嗎?

  若有實驗精神的話, 不妨試試從機殼取出來將線整一下, 提供幾張關鍵照讓大夥集思吧! 過早放棄請人會失去DIY的樂趣呦!

楼主:
秉pachiko大.我將P8P9線接上主機板.再接電源線.沒有接銀幕(黑白銀幕很多年前搬家都送給撿回收阿婆)
我按開機..電腦比無聲冷氣還靜!電源沒動!燈沒亮.硬碟沒動..恭喜pachiko大押中.得獎一個 XDD

這個經驗告訴我..新手要拆機.做紀錄做記號.是真的要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啥! Honeywell Bull SP-V20? 1986之後上市的產品(或許樓主這部裡面還插有X天, 倚X中文字型介面卡啊…!).

發現新大陸

秉nessie大.我只記得當初都是接上滴.剛才大大一說.言之有理.我就給她來個無碼近拍
赫然發現

乍看是左四右四

撥開近拍.發現是兩條而已.一條白線.一條黑線.這是從電源供應器開一小孔接出來的.一體成型.不像加工

另一邊大孔和平常的輸出線一樣

接到板上四條母線.都是黑色.青色接頭

仔細觀察.母線接一鐵板.鐵板下才是主機外殼.但沒透過外殼.是不是中空內還有接線接哪裡?我拆不開.找不到線索> <

PS..倚天卡
      拜託啊大大.早期還沒硬碟的時候.我是買原版倚天磁碟片轉中文系統.已經感覺貴蔘蔘了.那個卡..想都沒敢想過
所以這台有沒有.我不會看XD
五個卡.只有顯示卡正常長度.這個人家公司有錢.卡上記憶體插滿.我記得我每次買的顯卡.那個位置都是空滴XD

1和5片卡是介面卡(剛才有看屁股才知道XD)

2和3什麼卡.我就不懂看了.第二張卡還要調JUMP= =

拿尺量.長卡35.5公分(還是現代合版好用.都包了

网友:
什麼卡?~那年代都是卡~~~有I/O卡、顯示卡、有硬碟還有硬碟控制卡~

I/O卡可能還分2S1P卡、FDD介面卡.....

每張卡都得跳IRQ與I/O PORT,搞電腦沒那麼簡單的~~~~不像現在
設錯就衝突..

网友:
這些卡的用途~~從後方擋板上可以看出~~

有插槽的是功能卡...如顯示卡,沒插槽的是介面卡...如FDD卡

乾脆全拆了來看看,不然怎知道他到底是怎樣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