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ota USB 充電器電壓不足

楼主(2014-05-13):
從朋友拿邊那到一顆USB充電器,插上手機,充電器燈號會閃爍,無法充電
AC input:90~240v
DC output: 5V 3A

沒接任何設備時,5v 電壓量測只有 4.5v
想問一下有經驗的師父,充電器可能是那邊出了問題??

蕭基特二極體的型號為 SB540,換上 SR560 ,輸出電壓升到4.7 v但情況還是一樣><
換過400v 15UF和 10v 1000uf電容 也無效. 沒法了....

网友:
建議檢查一下U3  是否NG

很可能是TL431(A)  SOT23 or 其周邊有故障

楼主:
謝謝duncan的回覆
我把LED直接拆掉,不接設備量,有到4.8V 了,可是接上手機仍然說不支援該充電器(原廠線)
如果我連431都拆除的話,可行嗎

楼主:
剛測了一下接上手機後,量輸出 ,只有.....4.4V ><
不接為4.7~4.8V

网友:
換817   順便檢查817的電阻 值正不正常

楼主:
看到專炸元件大大的建議,立刻起床找零件,維修就是那麼吸引人
找到一顆一樣的817換上去..................

情況一樣>< ,一接上手機,電壓會下降到4.3~4.4v
(插拔的程中,有發生一次,是可以充的,電壓維持在4.7~4.8v ,不過...只有出現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