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 奇美42W6000電視顏色異常非邏輯板故障 (已完修)

楼主(2014-05-13):
如下圖,整個底色都偏綠(淡藍) 拍色問題看不很清楚,內容正常。只是有一底色存在。已更新邏輯板狀況相同。

在VGA正常,TV部份就是無法正常顯示,但在切換至VGA輸入的瞬間畫面顏色又正常約一秒。

所以猜測是內部資料亂了。

請問如何進入系統做 INIT

麻煩了

楼主:
VGA 部分正常畫面

网友A:
有可能視訊盒故障喔

楼主:
這是機器後方,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視訊盒故障喔

謝謝。已確認過。
手頭上有一台破屏 42W6500零件機,主板和電源等常壞零件板已賣掉了。拆賣前確定是好的,今天也上機試過了。

楼主:
更正 : 42W6050D 和 426000D 是同一台
一個是MODEL 另一個是 Part No

网友:
標題請詳細註明廠牌、型號,以維資料完整和利於閱讀。

网友:
屏線有清潔過了嗎

楼主:
屏線OK,有備用線。

网友B:
不曉得那你主板有沒有檢測過了,如果是我換了T-CON及清潔屏線沒效之後我會往主板查找,當然這並不一定對,只是提供你一個參考方向而已

网友:
强能分位資料錯了吧

网友C:
主機板上方的小基板,裡面的軟體跑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曉得那你主板有沒有檢測過了,如果是我換了T-CON及清潔屏線沒效之後我會往主板查找,當然這並不一定對, ...

已知的電源數據正常,原則上vga輸入正常。所以可確定ad主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上方的小基板,裡面的軟體跑掉了

了解 小板上so8 內資料尚未備份到,
我也認為是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上方的小基板,裡面的軟體跑掉了

謝謝,這小板上Firmware暫時找不到。之前都沒備份到。

楼主:
已問到附近有拆機品,準備直接換較快。
(先賭了)

网友D:
可以把 code dump 出來修改 reg.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 code dump 出來修改 reg. 就可以了...

你好,我有把U2資料COPY出來了,但無正確板本軟體。也無法試試看
現在買回一組拆機板也不知好壞,等一下上機測試就知道了

楼主:
請問所謂的 CODE DUMP 是進入Factory mode 再做處理嗎?

楼主:
兩片一樣規格

換上後答案。

网友:
要做備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有把U2資料COPY出來了,但無正確板本軟體。也無法試試看
現在買回一組拆機板也不知好壞,等一下 ...

您如果會寫單晶片就知道了...修改須花點時間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如果會寫單晶片就知道了...修改須花點時間測試...

我8051沒問題,要改程序時間太多了。有空在研究了,目前先應急。

网友:
真是太專業了

网友:
真是太專業了 恭喜完修

网友E:
請教!!那片是LVDS的轉換模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那片是LVDS的轉換模組嗎????

答案就在#20圖片中。

上:故障品
下:好貴的拆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