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台灣三洋 除濕機 型號SDH-1143L 的疑問

楼主(2014-05-14):
關於台灣三洋 除濕機 型號SDH-1143L 的疑問

這台除濕機紙箱外面寫11L /日

然後規格又寫5L

我想是不是5L是裡面的裝水的容量??

那紙箱上面寫11L/日 是一天除濕的量是11L

但是裡面裝水只有5L 哪裡達到11L呢?

网友:
除濕能力:11L/日(CNS 27℃/60% ; 24小時)
水箱容量:5公升
除得再怎麼乾燥的密閉空間,
只要打開房門或是窗戶後,
還是會恢復跟外界一樣的濕度!

网友:
這樣應該是說5L滿了以後你要拿去倒掉,
1日最大的容許量就是除濕11L囉~
應該是這樣吧!我猜的

网友:
除濕速率與除濕機容水量是不同的規格值.
設計是以一般使用狀況來作最適設計(價格,体積,使用性)
大容量的水槽會造成除濕機体積變大,不一定是所有人的需求.

网友:
可外接水管11L/日

网友:
tsao0427大說的對~可外接水管11L/日+1

相同的氣溫和濕度的條件下
外接水管連續排水的狀況下最高除濕效能可達11L/日

5L是指儲水容器的容量
也就是說相同的氣溫和濕度的條件下
大約半大的時間,這儲水容器就滿水會自動停機了

楼主:
那跟小台除濕機 滿了就倒掉 一樣的道理不是嗎?何必再分幾公升呢 ~"~ 難解

网友:
因為這有關是否能把整個室內環境的溼度降下來,
就像冷氣不管大小台,出風口的溫度都差不了多少,
但是10坪的房間,你裝2000kcal的冷氣,吹再久也
沒辦法將冷度降下來。
標示出來的話讓消費者瞭解他的環境應該購買多大的除溼機,
一般來說房間溼度在50%左右就不容易發霉,如果今天你的房
間很大又溼(10坪),你買只有6L/日的除溼機,要把整個房間的
溼度降到50%可能要很久,或是達不到。
這樣購買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楼主:
了解了唷~終於....謝謝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