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926D 無法開機~尋求維修指導!!
火..

楼主(2014-05-14):
小弟的11年螢幕~近期GG了
狀況描述:
插上電源線送AC後~按下螢幕POWER鈕~螢幕無畫面~連~顯示無訊後輸入~都沒有!!!
power藍燈~亮了約兩秒後 熄滅~~之後無論在怎樣按螢幕POWER鈕~POWER藍燈都不會再亮
除非~停止送AC~一段時間後~再送AC~螢幕POWER藍燈就又會亮起~但是一樣約兩秒後熄滅!!!

尋求高手指導維修~該從何下手!!!

抱歉圖片已補在5樓!!!

從外表看不出任何異樣!!

除了排線在拆的時候被我弄壞了....

PS:另外補充~以前Power藍燈 好像就有點問題了~常常按了~都不亮~但螢幕輸出畫面都是正常的~
     直到最近...完全沒畫面!!!然後POWER藍色燈~突然又會亮~只不過如上面描述兩秒後就熄滅~!!

网友:
違反板規   請補足相關資料

要修就要先拆機吧!!

這種故障  拆機應該就看到了!!

网友:
有圖就會有真相~~

网友:
幫大大補圖:

楼主:
抱歉抱歉~小弟補上圖片

小弟手殘把排線藍色的弄掉了

小弟手殘把排線藍色的弄掉了

面板POWER藍燈兩秒後熄滅

面板POWER藍燈兩秒後熄滅

网友A:
先借一個好的19V電源供應器試試看,我覺得是電源供應器有問題了,電源供應器電壓量一下吧,在這裡求助除非是問零件,否則要有圖要有量測數據,才有辦法幫到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借一個好的19V電源供應器試試看,我覺得是電源供應器有問題了,電源供應器電壓量一下吧,在這裡求助除非是問 ...

W大  我那個排線還有救嗎...是不是要把他弄好才有辦法按螢幕的POWER= ="

网友:
排線哪個黏一下再塞進去
變壓器有亮燈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關於~19V變壓器~等我把排線黏回去~我再用另一台螢幕的變壓器來試驗!!!只是我也很想黏回去..但是不知道要用啥黏...!!!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19V變壓器~等我把排線黏回去~我再用另一台螢幕的變壓器來試驗!!!只是我也很想黏回去..但是不知道要用 ...

把線叉一點點進去之後藍色那塊再和軟排一起推進去就可以了

网友:
按鍵版拿起來把排線插入即可

楼主:
小弟很天真地用雙面膠~黏在藍色塑膠片上..黏回去了~只是不知道橘色框框的藍色塑膠片有沒有黏反~ATUN大大能幫小弟確認一下嗎?  如果插反了會不會燒掉...因為另一片面板按鍵板組裝是朝下跟軟排線剛好是反著插....

网友:
PIN有方向的ㄚ,稍微看一下ㄚ反插沒反應而已!

楼主:
剛剛試驗了19V變壓器 是好的~我把另一台的變壓器拿來插~一樣面板的POWER藍燈~亮兩秒就熄滅了
~然後把這一台的變壓器拿去插另一台螢幕~顯示正常~螢幕有跑出無訊號輸入的!!!
所以現在排除了變壓器問題了!!!
請問各位大大接下來小弟該從哪著手?

网友B:
比較容易的,你的按鍵是否正常呢?很多老螢幕按鍵都秀逗秀逗的

比較複雜的,11年的電路,很多元件都可能老化了,所以很有的查電路...

网友:
板子有短路了,進保護!!

通常是高壓部分故障,

你先把高壓那塊給高壓的電源 保險絲先取下,看看是否為高壓端的短路引起的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容易的,你的按鍵是否正常呢?很多老螢幕按鍵都秀逗秀逗的

比較複雜的,11年的電路,很多元件都可能老 ...

IER大大~我剛剛用電表量了一下~按鍵是正常的~雖然偶爾按下去會有點接觸不良的感覺~但是多按幾次~或是大力點按~就有導通~所以我想問題應該不是在螢幕按鍵!!!~

至於複雜只能依靠各位大大辛苦教導了~算是新手慢慢練功...

楼主:
ESON大大~你說的是下面紅色框框這顆白色的F1對吧
~如果拔掉F1~我的電源燈就正常亮~是不是就代表~我高壓版~有短路~導致進入保護~所以藍色POWER燈~一下就滅掉?
是不是也因為這個原因~導致我燈管點不亮~所以也看不到任何畫面?
以上是小弟自己推論~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夜深了~明天有空我就把F1拆掉!!!

网友C:
高壓板上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大大~你說的是下面紅色框框這顆白色的F1對吧
~如果拔掉F1~我的電源燈就正常亮~是不是就代表~我高壓版~ ...

變壓器先更換再說 這款通病變壓器 老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ESON大大~你說的是下面紅色框框這顆白色的F1對吧
~如果拔掉F1~我的電源燈就正常亮~是不是就代表~我高壓版~ ...

你沒點回覆功能,所以你的回文我收不到訊息,

依照你測試的結果,故障點應該是高壓部分沒錯了

再來就是要找造成短路的點在哪了

我建議從最簡單的著手,查貼片電容有無短路,

若電容都好的,MOS 可能掛了,反正先查了之後再討論!!

另以上的方式,是要先確認燈管是沒問題的前提下喔!!

所以重點是先檢查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沒點回覆功能,所以你的回文我收不到訊息,

依照你測試的結果,故障點應該是高壓部分沒錯了

eson大大  我今天把高壓版的F1拿掉  ~送電後~~面板的POWER藍燈...還是一樣~亮了兩秒就滅掉了....
該怎麼辦~這樣是不是問題一樣在驅動版?~接下來我要查哪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沒點回覆功能,所以你的回文我收不到訊息,

依照你測試的結果,故障點應該是高壓部分沒錯了

燈管檢查方式是?

网友D:
拿正常的高壓版點燈管!!

你拆掉的保險絲要測一下線路,確定連接的是高壓還是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正常的高壓版點燈管!!

你拆掉的保險絲要測一下線路,確定連接的是高壓還是AD!! ...

可是我沒有跟這塊同型號的其他正常高壓板耶~有其他方法嗎

F1我確定是高壓板的保險絲

楼主:
這是圖片~我拔起F1後~還有單體量過~他還沒斷!!

网友D:
貼片電容查一下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貼片電容查一下短路

ESON大大~我還是找不出原因= ="
我想先把固態電容都換新

想請問一下  是不是只要溶質跟電壓 一樣 就可以替換了?  還是還要去注意電容的其他特性?

因為我板子上一共只有六顆固態電容 但是 有幾顆看不出來代表啥意思  不像電解電容那麼好分辨!!!

我下面有圖~知道的話麻煩告知小弟!!

楼主:
不確定規格      一般電解電容我知道上面都會有標幾V幾uF跟廠牌  但是固態的我就不太確定!!!
(30  220  16A)
(47 25V L3C)
(41 100 25A)

麻煩大大幫我看一下  是多少V多少uF哪一家廠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確定規格      一般電解電容我知道上面都會有標幾V幾uF跟廠牌  但是固態的我就不太確定!!!
(30  220  16A ...

物品在你手上,哪裡短路就要靠你抓出來了!!

網上只能提供方向,因為我看不到摸不到,不知怎麼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品在你手上,哪裡短路就要靠你抓出來了!!

網上只能提供方向,因為我看不到摸不到,不知怎麼幫??? ...

好我會努力~"~

网友:
說真的很想幫忙,但完全找不到你那顆PVM IC 02960G的Datasheet,不知道腳pin的功能就沒辦法量,是否為正常工作電壓都不知道。

如Eson大所說,東西不在我們手上,很難去抓故障點,因為一片PI板上面的零件很多,任何零件故障都可能出問題。

基本上你的LCD 99%是電源的問題,而且那麼久了11年的電路板,修好東搞不好西又故障,這是電子電路老化的現象。

幫你去沒屋頂找了一下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097704905

基本上365含運就有一片新的PI板,你不仿考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真的很像幫忙,但完全找不到你那顆PVM IC 02960G的Datasheet,不知道腳pin的功能就沒辦法量,是否為正常工 ...

感謝IER大大
我也有去露天找過AD板 我現在還在確認看是AD板還是PI板壞掉0.0 ......
因為我有照ESON大大的方法測過~我有把PI的FUSE拿掉~送電後~面板的POWER燈~
還是一樣亮了兩秒~就熄掉了~所以可能是AD板短路保護~詳細狀況~我可能還要研究研究
我之前有找了版上twm大大的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86996
他那塊跟我這塊好像差不多情形~所以我正在看同樣位置的IC   只是我的IC跟他的不同顆
他的是AT1741    我的是FP5451~研究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IER大大
我也有去露天找過AD板 我現在還在確認看是AD板還是PI板壞掉0.0 ......
因為我有照ESON大大 ...

先判斷短路點是在哪個板上

再查短路,可行的方式用BB檔測量SMD電容2端

會BB叫得就拆下來測,這樣比較能找到故障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IER大大
我也有去露天找過AD板 我現在還在確認看是AD板還是PI板壞掉0.0 ......
因為我有照ESON大大 ...

看了一下TWM大的文,終於看清楚那顆IC,原來是OZ0960G,這是一顆背光燈管控制IC,不是電源管理IC,而FP5451是沒錯。

看了一下相關資料,他有一個特性
短路保護接腳在短路動作後會重置到低電位並栓鎖住, 必須重置電源VCC過 UVLO才能再啟動, 無法利用該接腳釋放鎖住狀態。

跟你症狀一樣,開機熄滅後鎖住不動作,要重新插拔電源才能再啟動。

接著就是要找什麼原因讓他進保護了,他這顆PWM是雙載子型,也就是說有兩組PWM訊號,基本上第5第12PIN低於1.25V就會進保護直到栓鎖住為止,你先抓哪一組電路故障吧!

夜深了明天還要上班,有空再繼續幫你研究完這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判斷短路點是在哪個板上

再查短路,可行的方式用BB檔測量SMD電容2端

ESON大大~板子上所有的電容~包括AD板PI板 跟AUDIO板我都量過了都沒有短路的BB聲 ~"~

我在想可能只能向twm大大那樣去量了~"~

网友:
亮2秒時..請抓時間..量出所有貼片電容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TWM大的文,終於看清楚那顆IC,原來是OZ0960G,這是一顆背光燈管控制IC,不是電源管理IC,而FP54 ...

IER大~我剛量過了
FP5451
第5PIN只有0.78V
第12PIN 有2.22V 所以照你說的狀況應該是第5PIN那組PWM保護了~接下來我是不是要檢查附近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IER大~我剛量過了
FP5451
第5PIN只有0.78V

燈管測過了嗎???

高壓變壓器拆下來測一下阻值???

楼主:
先附上FP5451 的圖 跟DATASHEET

718.88 KB, 下載次數: 9

网友B:
不好意思,有點晚下班,明天又要加班。

他是這顆PWM是利用差動放大器來運作的,Pin5(12)就是差動放大器的輸出端,看起來你似乎第一組的確進入保護栓鎖狀態,量一下pin16這是2.5V的參考電源輸出端,如果正常。

那麼pin16會利用電阻分壓接回差動放大器負端pin4(13),我認為你pin4跟(13)電壓應該會差很多,如果不一樣,pin(13)是正常的,pin4有問題,你必須從pin(16)分壓到pin4的電路電子元件去查故障點,就跟TWN大的文一樣。

若假設上述都沒問題
那就要從pin7(10)輸出PWM訊號端開始查,pin3(14)是放大器的正端,這是接到PWN的輸出回授電路,也有可能是這個電路出問題。

另外pin9是VCC工作電壓是7V~20V,pin8是GND,理論上DC/DC兩組PWM是控制兩組獨立的降壓或者升壓,常見是第一組5V第二組3.3V這樣,看電路怎麼設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有點晚下班,明天又要加班。

他是這顆PWM是利用差動放大器來運作的,Pin5(12)就是差動放大器的 ...

IER大大
我的PIN16電壓是正常的2.5V
Pin4:1.25V   Pin13:0V.....
Pin7:19.45V pin10:19.45V
Pin5:0.78V   pin12:2.22V
Pin3:0V       Pin14:0V
Vcc:19.42V

楼主:
附上Pin13右邊的零件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上Pin13右邊的零件圖!!

詭異,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這是我把FP5451 Datasheets,電路圖簡化

你可以看到3~7pin為一組PWM,而14~10pin為一組PWM

基本上看了你量的電壓....結果也很矛盾,你必須再次確認腳位量法都是對地,我很懷疑這顆IC已經掛點了。

一.Vcc供給電壓正常,且REF輸出參考電壓正常,所以這顆IC理論上是正常工作的。

二.REF的電壓經過兩個大電阻分壓後,分別當作pin4與pin13的差動放大器參考輸入端。

三.pin4的輸入1.25V代表分壓正常,pin13的輸入0V代表分壓異常,基本上REF到pin4,13的電路電阻電容都是一樣,所以量一下就知道故障點了,請優先排除這個,跟TWN大的文一樣。

四.這就見鬼了,pin4輸入1.25V正常可是pin5給的電壓低於1.25V代表進入短路保護狀態;pin13輸入異常,可是pin12給的電壓是高於1.25V,沒進入保護狀態?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只有以下可能

1.其實進入保護以後兩組PWM都會進入保護,所以第一組PWM雖然正常可是被第二組拖累了。
2.你實際量到的pin12電壓是因為REF分壓電路異常,所導致的,實際上pin12電壓也是低於1.25V。
3.你這顆IC掛了,因為分壓異常已經導致IC內的差動放大器失效了。

請優先排除pin13無電壓的問題。

個人猜測有問題點

PS.你這台LCD獨特的地方就是,現在大部分LCD的PI板除了處理高壓也會順便處理電源,所以PI版即為電源板,當電源故障的時候換掉PI板即可,拿我之前修好的CMV958A他的5V電源就是PI板處理;你的PI板只處理高壓,然會把DC19V丟到AD板,讓AD板再處理其他5V或3.3V的電源,所以你的AD板也是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詭異,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這是我把FP5451 Datasheets,電路圖簡化

測量的手法~我想應該沒錯~我一開始是把黑棒接鎖螺絲的地~紅色去直接量PIN腳~~後來我把黑棒接第8腳~在量一次~結果是一樣的!!!

我也是很納悶~我以為應該會是只有第一組有問題~結果兩組都有問題~這幾天可能會比較忙~過幾天我把那幾顆~電阻拆下來量看看!!如果附近零件都沒壞~我怕是IC內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量的手法~我想應該沒錯~我一開始是把黑棒接鎖螺絲的地~紅色去直接量PIN腳~~後來我把黑棒接第8腳~在量一 ...

基本上Pin13 0V絕對電路元件有問題,IC會不會內傷就要看你運氣了,這顆IC有說明因為分壓異常弄掛掉很常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確定規格      一般電解電容我知道上面都會有標幾V幾uF跟廠牌  但是固態的我就不太確定!!!
(30  220  16A ...

SW 有異常就要先排除了   SW有問題 會斷電是正常不能以你的認定按幾下 大力按就好了 而是根據阻抗值判定
簡單說下 妳目前故障點 需要優先排除 SW  再來就是高壓板  DC直接進入高壓先用手摸看看有無那個I是發燙的 兇手就大概是它 或是你自己有點燈測試的 可以優先用來測燈管3組是否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SW 有異常就要先排除了   SW有問題 會斷電是正常不能以你的認定按幾下 大力按就好了 而是根據阻抗值判定

抱歉最近比較忙~都沒空處理~SW我是用電表BB擋~去看他有沒有壞掉而已~阻值我沒去測~

高壓版的話~我目前高壓版的fuse已經都是一直處於拿掉的狀態!!!~保護依舊!!!所以~19V是直接進入到

AD版~所以目前暫時不去管高壓版!!!

楼主:
哈哈頭好痛~我把圖片上的電阻都拆下來量過~都是正常的
電容~拆下來用BB檔量沒有叫...沒有專門量電容的工具~這台電表只有20nF~2000uF範圍不夠~想直接更換~
也不知道該換多少的~這下真的是無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頭好痛~我把圖片上的電阻都拆下來量過~都是正常的
電容~拆下來用BB檔量沒有叫...沒有專門量電容的工具~ ...

理論上你的電容檔絕對夠,那種貼片電容一般都不大,而且不夠量會一開始有數據,一直衝上OL(超出)這才不夠,如果正負極對的話一直顯示0就有問題了(雞婆提一下,一般有LRC電錶的紅棒,量電阻與量電容的孔位是不一樣的,不要接錯當然會量不出來XD)

另外電容可以考慮拔掉通電看看,理論上壞掉的電容,短路或漏電比較多,開路搞不好pin12電壓會正常變成1.25V以下顯示保護狀態。

這兩顆電阻也看看,你現在主要找成雙成對的電阻,左右兩邊的分壓電阻未必一樣,但是分壓的電阻一定是兩個都是同數值得,另外用BB檔去REF的共通節點,想辦法找到有問題的電阻、電容元件,因為板子不在我手上我沒辦法幫你查,有時候IC底下也可能跑線的,加油!問題基本上已經找出來了,現在要找故障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論上你的電容檔絕對夠,那種貼片電容一般都不大,而且不夠量會一開始有數據,一直衝上OL(超出)這才不夠 ...

那兩顆電阻我拔下來量了是正常的兩個阻值是差不多的大約都是16.9K上下~但是裝上去板上量就怪怪的一個RP14:16.9K  RP13:13.75K
我電表檔位寫錯了我是20nF~200uF  不是2000uF!!!

IER大~你提醒了我~我電容好像插錯洞...!!!

楼主:
左邊兩個只有量電流才會用到?還是量電容也要插左邊?

楼主:
IER大我量電容值~真的差錯洞哩~我沒有移到mA那
剛剛量了一下  兩顆檔位都是20nF  圖在49樓
的電容是4.75
的電容是11.23
這兩顆是應該要差不多嗎?

我這兩顆如果不裝~直接通電~會不會有啥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IER大我量電容值~真的差錯洞哩~我沒有移到mA那
剛剛量了一下  兩顆檔位都是20nF  圖在49樓
   DSC08333. ...

嗯...跟我想的一樣接錯了XD

電阻拆下來量正常,裝上去量不一樣,理論上是對的,因為你不知道他板子怎麼Layout,搞不好有其他電阻跟他並聯在一起,所以電阻會降。

你那顆4nF的有問題,正常沒哪麼低,理論上兩顆應該一樣

你左邊的可以裝回去,右邊的可以不裝看看,電容對直流來說串接RC不外乎就是充放電,對交流訊號應該是濾波,壞掉的電容會漏電甚至短路,不裝電容只是開路而已。

FP5451 中文應用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跟我想的一樣接錯了XD

電阻拆下來量正常,裝上去量不一樣,理論上是對的,因為你不知道他板子怎麼 ...

我把右邊那顆電容拿掉~左邊那顆裝上去~去量電壓~結果還是跟之前量的一樣0.0

我在想會不會右邊那顆電容壞了開路

如果我把右邊那個電容的兩個點~連起來~然後送電~會怎樣嗎?

還是說把左邊的電容裝到~右邊去~再去量量看電壓?

网友B:
電容對直流來說本身就是開路的,因為充完電他阻抗會無限大,你可以拿一顆好的電容用電阻檔去量,你會發現電阻會一直往上跳,跳到OL為止,這也是為什麼其他板大叫你用BB去量測電容,因為只有壞掉的電容才會短路。

通電是想叫你量一下pin12的腳位電壓是否還是有2.22V,另外你用BB檔從REF腳位或者pin13出發,找出導線,1→2→3→,用跨接的方式跳過元件來量→(紅黑棒跨元件之間的端點),基本上REF還有2.5V到pin13應該要有分壓1.25V,一定是這條迴路上的元件有問題,不然不大可能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對直流來說本身就是開路的,因為充完電他阻抗會無限大,你可以拿一顆好的電容用電阻檔去量,你會發現電 ...

PIN12一樣有2.22V

你說找導線~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是要我怎麼測量   可以再說仔細一點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N12一樣有2.22V

你說找導線~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是要我怎麼測量   可以再說仔細一點嗎? ...

跟我想的不一樣,難道找錯顆電容?還是問題在運算放大器正端回授部分?

還是先排除差動放大器負端的問題,先確認負端迴路上面沒有元件損壞,再來做判別。

目前已知因素
1.PWM IC處於短路栓鎖狀態
2.p5顯示保護,p12無保護,但是p4分壓正常,p13無分壓
3.p16參考電壓2.5V正常,分壓至p4正常,分壓至p13分壓不正常

因此可以推論,p16→p4迴路正常,p16→p13迴路有問題

所以我們優先排除p16→p13的迴路問題

目前問題是不確認p16→p13的迴路在哪,串接並接什麼元件,目前所找元件都為正常,所以代表還是沒找到問題

1.用歐姆檔量p16→p4間的電阻,量p16→p13的電阻(有可能開路損壞),看看是否一樣。
2.用歐姆檔量p4→GND(應該要與p16→p4一樣)間的電阻,量p13→GND(有可能開路損壞)的電阻,看看是否一樣。

所謂的找導線就是因為不知道板子是怎麼layout的,尤其是多層板你根本不知道他怎麼部線跳線,死方法就是拿一隻筆跟紙,從開始到元件A一端,再從元件A另一端量到下一個元件B的開端,以此來確認板子佈線狀況,用BB檔,因為BB檔要在阻抗很小的時候才會響,量法如下圖,然後用紙筆繪出迴路情況,想辦法找出p16→p13的迴路線,跨接那些元件。

藍圈就是跳線點,根本不知道他跳到哪去了。

网友F:
之前有遇過其它廠牌的,也是類似這樣原因,查到最後是ad板上的一顆ic造成的,換了ad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有遇過其它廠牌的,也是類似這樣原因,查到最後是ad板上的一顆ic造成的,換了ad板就好了. ...

狀況跟我的一模一樣嗎?

我現在查得實在很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想的不一樣,難道找錯顆電容?還是問題在運算放大器正端回授部分?

還是先排除差動放大器負端的問題 ...

我把左邊那顆電容拿去裝右邊~送電量..結果還是一樣...感覺電容好像沒啥影響

我有點想去買一顆一樣的IC 來裝看看~搞不好是IC秀逗了~"~

不知道買的到一樣的嗎

网友F:
我那台是 benq g92hda,也是插電後,指示燈只亮几秒而己,查到最後是A/D板,第一次買了公板,電源解決了,但無顯示,找了好久,第二次又買了賣家燒好測試OK的,更換就OK了.
所以你可拆AD板送電看看了.

网友G:
會這樣,大部份是變壓器故障佔7成,板子短路佔2成.其他原因佔一成.
貼片的大電容都量一下,
阻阬低於300歐姆以下.就是故障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台是 benq g92hda,也是插電後,指示燈只亮几秒而己,查到最後是A/D板,第一次買了公板,電源解決了,但無顯 ...

因為我這塊19V輸入的插孔是在高壓PI板那邊~所以我是將高壓PI板上面的FUSE先拿掉~這樣AD板才會有19V輸入
但狀況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會這樣,大部份是變壓器故障佔7成,板子短路佔2成.其他原因佔一成.
貼片的大電容都量一下,
阻阬低於300歐姆以 ...

KF大大~你說的是19V的變壓器嗎~變壓器已經排除問題了~因為我有拿好的去測試過了~
現在就是AD版短路~FP5451進入保護~IER大大正在教我如何查~您可以先看看之前我測量的數據
看看有沒有建議的檢查方法~
目前不到最後應該不會去買新品AD板回來裝~因為就是要練功~"~可能對其他大大來說~修這塊可能很簡單
但是小弟是第一次自己修板子~所以需要大家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左邊那顆電容拿去裝右邊~送電量..結果還是一樣...感覺電容好像沒啥影響

我有點想去買一顆一樣的IC  ...

因為IC還在保護中,所以沒啥影響,買一顆IC....那不如直接換AD板,IC不會拆很容易弄壞板子。

我有看了一下你這台只有二手AD一片400....

你還是先量分壓電阻吧!P16與P4間的電阻與P4與GND的電阻,P16與P13間的電阻,P13與GND的電阻。

你要先確認各部迴路都沒問題,IC可能掛了但也可能沒掛,掛了也很有可能因為外部電路造成的損壞,換IC也要先確認外部電路正常才能換,不然會白了錢。

你現在最大的怪異點就是,明明第pin16有輸出2.5V,p4就是pin16供給的電壓,p13也是pin16供給的,但是p4有p13沒電壓,這一定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IC還在保護中,所以沒啥影響,買一顆IC....那不如直接換AD板,IC不會拆很容易弄壞板子。

我有看了一 ...

IER大大~我IC已經拔下來看過他IC下有沒有走線了~等等附上圖
然後我也把IC又焊回去~然後再送電一次~量一次電壓~跟之前一樣~IC沒被我搞壞!!

至於分壓電阻~我每一顆都拆下來單獨量過~都是正常的~"~囧!!

然後你說的怪異點~我也很納悶~因為P13沒電壓~我有把附近幾顆電阻都拆下來量過了都正常啊~"~

附近也才幾顆零件!!我等等用電阻擋~把電容都在量一次!!

楼主:
IC拆下來後面的走線!!

网友B:
噗...你錫油要弄乾淨,記得用去漬油或者酒精刷一刷。

我希望你能夠直接用腳位去量電阻然後跟我說,這樣可以確認電阻的情況,再來是否迴路短路開路的情況。

另外用BB檔幫我量一下,這幾個點是否導通
分別是紅、藍、黃、紫、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噗...你錫油要弄乾淨,記得用去漬油或者酒精刷一刷。

我希望你能夠直接用腳位去量電阻然後跟我說,這樣可 ...

大大抱歉~這幾天比較忙~
我剛BB黨量過了~~紅藍黃紫灰  ~都會逼逼叫!!

另外第一張圖~你說要量電阻~是IC焊上去的情況嗎?
如果是的話下面是我量的數據  如果需要沒上IC的數值~你在跟我說~我再把IC在拔下來一次~再量!!
右上 到左中  檔位200K歐姆 數值5.8
右上 到右中  檔位200K歐姆 數值5.7
左中 到左下  檔位200K歐姆 數值5.8
右中 到左下  檔位200K歐姆 數值5.7
量這個數據的時候IC是有上的  然後  第四隻PIN左邊那顆貼片電容沒上  右邊那顆電容有上

PS:這兩顆電容是之前53樓那篇文我量左邊11.23nF  右邊4.75nF
     只是現在左邊的沒有上~我把原本裝在左邊的11.23裝到右邊去!!!
     因為你說4.75nF那顆可能有問題所以我就沒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抱歉~這幾天比較忙~
我剛BB黨量過了~~紅藍黃紫灰  ~都會逼逼叫!!

詭異呀!叫你量IC pin腳的原因就是要你量分壓電阻,可以看的出你的分壓電阻是5.7~5.8K(應該是10K可能跟其他東西並在一起量出來比較小),而且都正常,沒電壓只有一個可能,第二組PWM(pin13)負端迴路有短路。

這三個東西跟pin13是接在一起的,我原本以為你的pin13跟REF沒有接在一起,因為REF的2.5V是沒有輸出電流能力的,他只能提供電壓,但是能輸出電流很小,我以為有另外供給2.5V給PIN13,不過推測錯誤,你量的出電阻代表是有接在一起的。

圖中那三個元件看起來是穩壓元件跟pin13迴路是接在一起的,分別是齊納二極體,另外兩個三極體,我不確定是穩壓三極體,還是普通電晶體,因為電晶體跟齊納組合也可以穩壓,你用二極體檔位量量看,或者BB檔看會不會叫,你也可以上電源量看看端點電壓。

另外必要的時候可以拔掉下面那顆702(9 or g)三極體,看看pin13的供電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詭異呀!叫你量IC pin腳的原因就是要你量分壓電阻,可以看的出你的分壓電阻是5.7~5.8K(應該是10K可能跟其 ...

通電後~上面那顆702 藍色的點電壓是4.92V  下面那顆電壓0V(這顆的藍點跟P13是同樣一條走線~我有用BB檔量會導通)

重大發現!!!

IER大~我聽你的把下面那顆702拿掉~~送電量   PIN13  就有電壓了耶~1.25V!!!!

這樣是代表那顆702壞掉了嗎?  接下來要怎麼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壓板上有短路..

高壓板上有短路 +1

建議 拔電後,
量測比對 高壓板上的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電後~上面那顆702 藍色的點電壓是4.92V  下面那顆電壓0V(這顆的藍點跟P13是同樣一條走線~我有用BB檔量 ...

嗯~這次終於找到病灶了,可以確認你那邊的迴路短路了或者損壞了,所以導致pin13沒電壓。

另外我東找西找以後,認為那個三極體不是特殊的穩壓三極體,而是一般的小功率場效應電晶體,他串接並且跟齊納來穩壓,似乎是702 SOT-23場效應電晶體,這東西好像都是N通道型的,不確定,你可拿其他幾顆好的量量看。

另外你要確認一下是哪顆電晶體掛了,可以爬爬文,以前的文有教怎麼量,基本上三隻腳只要互相導通這顆電晶體就已經被擊穿了絕對是壞的。

沒屋頂找的

PS.忘記說了,當pin13恢復正常1.25V電壓,第一組與第二組PWM的Pin5、Pin12是否恢復正常1.25V以上,解除保護?如果沒有電路就還是有問題的。

楼主:
目前電壓
PIN16電壓2.5V
Pin4:1.25V   Pin13:1.24V
Pin7:19.46V pin10:19.46V
Pin5:0.76V   pin12:0.76V(原本2.22V)
Pin3:0V       Pin14:0V
Vcc:19.42V

上面電壓是 拔除左邊貼片電容跟右邊的702
如圖

网友B(2014-06-13):
引用 楼主:
目前電壓
PIN16電壓2.5V
Pin4:1.25V   Pin13:1.24V

一.
幫我量一下P6跟P11電壓
另外開機應該還在短路保護狀態下吧?
在電源亮的時候看一下P15是否會輸出1.4V

二.
拆下來的702是否已經故障?有量了嗎?

三.
不知道你有沒有示波器....可能要看波形了,P7跟P10電位不應該那麼高才對,這顆IC內部已經有被打穿了。

我看了一下DATASHEET,AT1741S可以代替,但是一顆50元+最低運費(郵寄)40元=90NT
FP5451露天沒有,但是有類似的FP5451A,差別是FP5451A的保護電壓範圍較低,比較敏感,一顆10元+運費(郵寄)30元=40NT

另外你在沒屋頂搜尋一下926D,可以看到二手AD板400,另外拆開賣的AD板未標價要問,二手整台926D面板狀況較差的500,整台狀況好的800....

考慮看看要怎麼處理唄!基本上修到現在所花的時間成本已經大於這台螢幕的價值了,就看你還要不要弄下去,可能要一些零件跟不少的時間繼續T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
幫我量一下P6跟P11電壓
另外開機應該還在短路保護狀態下吧?

1.
P6:2.22V  P11:2.17V  (702還沒裝回去)
對呀還在短路保護狀態
P15 我送電後~跳出0.51V 後就降到0.05了
2.
我照教學的方式跟圖片去~用BB檔量~C跟E腳~~但是量起來怪怪的~
以正面有看到702來說~上面一個Pin(C)  下面兩個Pin  我黑量上面 紅接下面右邊(E) bb檔顯示566
然後紅黑反過來量C跟E  有時候會持續BB叫~~有時候又沒反應~我感覺很那悶~"~
3.
我沒有示波器耶~以前工作的時候還會有可以帶去公司量~~現在離職沒了= ="
我有去露天問過應該就是那顆FP4541A那個 他也是說保護電壓較低~你可能跟我看的是同一個賣場!!
我先看看親朋好友~有沒有辦法拿到IC  如果沒有~就棄修好了~"~到時我在想想看要整台拿去丟~
還是買AD板來裝!!
IER大大辛苦你了!!!那麼有耐心地教我!!!雖然沒能修好~小弟還是感激不盡!!!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P6:2.22V  P11:2.17V  (702還沒裝回去)
對呀還在短路保護狀態

不會,大家互相切磋,我在教你對電路除錯時,而我自己本身也有學到東西,只是討論到最後看起來是IC有問題那就頭痛了。

P6跟P11接上電容產生的充放電可以當作這顆IC的軟啟動,避免一開始電流過大的情況燒毀IC,當電壓高於2.05V時IC的輸出PWM週波會中斷,當電壓低於1.35V時PWM週波會輸出,同時當進入短路時,將會關閉P7P10,電流改由P6P11輸出。

而短路時會直接對P15的外接電容充電到1.4V然後關閉電路,這個充電時間就是你亮藍燈到熄掉的時間,可以看的出來P15是有充電的情況,但是因為你電錶取樣頻率低,所以只能看到衝到0.5V然後又放電了。

而明明IC進入保護情況,理論上P7P10應處於關閉情況,但是你量的出有19.5V,且即便IC正常工作,P7P10也不應該輸出這麼高的電壓才對,所以我才說你IC應該是掛掉了,內部有電路被打穿了。

而打穿的原因,我推估
1.P6P11外接電容漏電,導致軟啟動時間縮短,以至於一開始PWM過度張開導致Over shoot打壞IC內部。
2.P13分壓異常或者短路導致IC損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大家互相切磋,我在教你對電路除錯時,而我自己本身也有學到東西,只是討論到最後看起來是IC有問題 ...

IER大大~如果我單純只接高壓版~可以測出背光是好的壞的嗎?~因為我正在考慮是不是去露天買一塊AD版~但是怕搞不好不止AD版壞掉~高壓板或是背光也壞....那就考慮整台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IER大大~如果我單純只接高壓版~可以測出背光是好的壞的嗎?~因為我正在考慮是不是去露天買一塊AD版~但是怕 ...

702 2各階更換調拆廢板應該有 試試看 看你跟另位的討論 感覺QP13 QP 14 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ER大大~如果我單純只接高壓版~可以測出背光是好的壞的嗎?~因為我正在考慮是不是去露天買一塊AD版~但是怕 ...

背光基本上是燈管,那個壞的機率不大,一般常見是高壓板先掛。

一般只要邏輯或面板一死,這台螢幕就沒有修的價值了,不知道你住哪邊,如果住南部,我建議你不要買AD,直接下標這一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202879241
這台看起來面板有問題,但是AD跟高壓應該都是好的,而且很多東西可以共用,又可以當備用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2 2各階更換調拆廢板應該有 試試看 看你跟另位的討論 感覺QP13 QP 14 壞了

剛剛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從這台的音效板~拔了兩顆702換到QP13 QP14  結果還是一樣  所以原本的702應該是沒有壞!!!
因為我把好的裝上去~P13電壓又變0了  拔掉的話就變1.25!!所以應該跟702沒關係0.0~~都跟之前量測的情況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從這台的音效板~拔了兩顆702換到QP13 QP14  結果還是一樣  所以原本的702應該是沒 ...

未必是702,只能說702端的迴路有問題,所以我才叫你量702,那是一個穩壓電路,末端應該也有負載或控制什麼的,那邊的迴路要查。

但是你IC狀況真的很怪,輸出的p7p10在保護狀態電壓高的嚇人,你想想你原先就是19V進去,如果輸出還是19V那幹嘛要這顆IC,不合理呀!而且還是短路保護狀態....不知道有其他板友有這片板子嗎?如果可以量到正常的,就知道了。

一般IC會陣亡,無非是使用年限到了,或者使用環境造成的,更多是外部電路損壞引起的;基本上確定你外部電路一定有問題,但最終把外部電路修好了,IC卻掛了也沒用,最終還是要換IC;而不正常的IC讓你對電路的除錯會更困難。

你這台螢幕良品二手價只剩下800元,一般LCD維修費用大概600~800,已經很接近送修價格,如果簡單修的好還沒問題,但現在問題真的不好查;現在修好它學術價值大於它本身的價值了。

网友:
(30  220  16A)220u/16V
(47 25V L3C)47u/25V
(41 100 25A)  100u/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