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7X718白屏

楼主(2014-05-14):
時可開啟畫面,時白屏,時花屏,請各位先進指導。

機型

機型

白屏,無法切換訊號源,須拔插頭。

白屏,無法切換訊號源,須拔插頭。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把選台器拆除,可選示PC及HDMI切換。

把選台器拆除,可選示PC及HDMI切換。

可開啟畫面,電視太白了。

可開啟畫面,電視太白了。

可開啟畫面,電視太白了。

可開啟畫面,電視太白了。

閃爍的畫面

閃爍的畫面

閃爍的畫面

閃爍的畫面

网友:
面板故障!!

請先拆機檢查!!  提供數據喔.........

楼主:
T CON各點電壓

有畫面                                          有聲無影
VGH ODD         25會瞬間跳-7        VGH ODD        25會瞬間跳-7
VGH EUEN        25會瞬間跳-7        VGH EUEN        -7
VGL                  -7.2                       VGL                 -7.2
VCOMR             6.9                        VCOMR            6.9
VST                 -6.9                        VST                 -6.9
CLK 1               6.7                        CLK 1               6.7
CLK 2               6.7                        CLK 2               6.7
CLK 3               6.7                        CLK 3               6.7
CLK 4               6.7                        CLK 4               6.7
CLK 5               6.7                        CLK 5               6.7
CLK 6               6.7                        CLK 6               6.7
V1                    15.9                      V1                   15.9
V3                    6.7                        V3                   6.7
V4                    13.3                      V4                   13.3
V6                    6.7                        V6                   6.7
V7                    10.3                      V7                   10.3
V9                     6.7                       V9                   6.7
POL                  1.5                        POL                 1.5
H CONV            0                           H CONV           0
VSTIN               0.3                        VSTIN              0.3
V10                  7.9                        V10                 7.9
V12                  5.9                        V12                 5.9
V13                  5.1                        V13                 5.1
V15                  3                           V15                 3
V16                  2.2                        V16                 2.2
V18                  0.2                        V18                 0.2
CHGSHR           0                           CHGSHR         0
Z OUT              0                            Z OUT            0

電源 +5  +12 +24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T CON各點電壓

有畫面                                          有聲無影

故障點不是出現嚕???

不一樣電壓的那個就是要查的對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