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軟體分離問題

楼主(2014-05-14):
請問大家電腦附的還原光碟想將裡面的程式遂一分離
因桌機是ibm 的p4機種已停產多年
我想將還原光碟內作業系統,驅動程式,還有一些應用軟體
遂個單獨分離出來,
請問要如何才能辦到?
謝謝.

网友:
還原光碟的目碟結構擷圖?

网友:
不太可能辦到,除非你重新製作屬於自己的還原光碟~

你的意思就是原始隨機附上的還原光碟中免費軟體、驅動程式太過老舊,
想要刪除、更新甚至移除對吧?!

重作你的還原光碟吧!~XP就用GHOST做

楼主:
sorry忘了附圖上來

第一片
第二片

网友:
請問這樣做的目的是?如果只是要隨機版的合法序號有其他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忘了附圖上來

第一片

"作業系統,驅動程式,還有一些應用軟體"
作業系統 >> Recovery 目錄內
驅動程式 >> Drivers 目錄內
應用軟體 >> Applications 目錄內

一般來說, 還原光碟的作法有二種
- OS Image compress : 類似Ghost的方式, 將系統壓成一個檔案
- Script restore : 分別用Script的方式, 逐步完成系統還原按裝

第二種方式是比較好的, 因為它可以拿來開機還原, 也可以拿來單獨裝Driver/Application.
以你的光碟目錄來看.. 比較像是第二型!

网友:
IBM還原光碟是哪種?

网友:
XP都結束支援了你還那麼在乎版權幹嘛?

网友:
我認為頂多只能得到driver
其它的不要在意了

你得到你想要的內容後,想做什麼?

网友:
有時候還原光碟裡面有一片可能只是用來做系統安裝前的前導片
像是XP如果要安裝在SATA的硬碟上,可能需要先放入磁片在安裝前載入驅動,使用這種前導片就不需要,他會先幫你設定好

不過這通常是在工作站或是伺服器才會有

网友:
我也是用ghost.
還原後.以前用Your Uninstaller.現在懶了.拿CCleaner清清不要的程式.再把自己常用的灌一灌.ghost備份
樓主比較有研究心.個人精神上100%支持

网友:
找驅動用不著從還原光碟挖,

既然是IBM的機子, 他一定有個 XXXX-YYY 的TYPE編號, 靠這七碼去聯想官網找驅動抓下來就好.

至於OS.....都在光碟裡, 前面已有人說是以SCRIPT方式還原的 (THINKPAD筆電也是同樣方式還原OS).

网友A:
還原光碟如果是 vcd, 表示還原檔在硬碟上面, 光碟上面只是呼叫硬碟分割區裡的 ghost檔案, 然後再進行各項設定及軟體, 驅動程式的安裝, 一般原廠的 ghost 還原檔都會上密碼, copy 出來也沒用

网友:
我想開版大不如把你最原始的需求說出來(你想要某軟體或某DRIVER之類的)
也許有別條路比較好走
免得版上大大們在反向分離IBM還原光碟上繞圈圈又幫不到你
當然  如果你只想研究如何  反向分離IBM還原光碟  就另當別論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原光碟如果是 vcd, 表示還原檔在硬碟上面, 光碟上面只是呼叫硬碟分割區裡的 ghost檔案, 然後再進行各項設 ...

VCD是VideoCD的縮寫, 意指這張CD裡面是用VideoCD的格式寫入的..
一般最正常的說法是用CD/DVD/BD...來區分光碟的型態, 儲存空間大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8D%E5%85%89%E5%85%89%E7%A2%9F

您所指的 "光碟上面只是呼叫硬碟分割區裡的 ghost檔案", 也是一種還原方式.
會用這樣的作法, 一般是在硬碟內切出一塊Partition, 並將其設為隱藏.
再將系統的映象檔放在該分區內,
使用者可以藉由BIOS開機時的組合鍵/MBR開機後的提示鍵, 或是由光碟來做導引,
進而實現系統還原, 早期Lenovo/ASUS, 多是用這樣的做法.
但這樣的做法是, 一旦使用者硬碟壞掉, 或是更換硬碟時, 裡面的還原檔就拿不出來了!
至於壓縮/還原的Agent, 並不定是用GHOST..

使用者要備份這樣的還原分區也不是不可行,
以牛修過的ASUS為例, 祗要把第一個分區的隱藏屬性解掉, 就可以看到系統映象檔,
再稍為看一下系統還原時的批次檔, 就可以知道系統是會判斷主機型號, 而不是映象檔加密的!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412

ASUS Recovery Partition (F9) 說明 :
第一個磁區 : FAT16 / Type:1B ( 型號判斷檔 \PQER\RECOVERY.DAT )
第二個磁區 : FAT32 / Type:0C ( 設成0B, 會發生 system32\hal.dll 錯誤 )
第三個磁區 : Ext FAT32 / Type:0C ( 還原後為空磁碟 )

F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