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汽車音響主機有人會修嗎

楼主(2014-05-14):
先鋒P7550DVD

网友:
我會安裝不會修

网友A:
故障狀況  PO個圖或是測試數據

可能會比較有先進會承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狀況  PO個圖或是測試數據

可能會比較有先進會承修???

無法開機

网友:
檢查電路有無問題啊~~如機體邊的保險絲(或在VCC電路上)..

然後看看微動開關(按鈕)有無故障....最後就得看機器內的電路
囉,有的電源供應晶片被車輛行駛時震到需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無法開機

機子拆下了來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子拆下了來了嗎?

要試嗎?可以讓你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試嗎?可以讓你試

你自己就可以拆開看看~~說不定真如我說的是有元件虛焊

网友:
以我的經驗.....
如果它的設計是同1顆開關,按1下開機,長按關機
那就有可能是那顆開關NG了...
我有1台Pioneer的CD汽車音響,用了10多年了也只壞了這顆開關
這台汽車音響也是我第1次買回來自己安裝的汽車音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就可以拆開看看~~說不定真如我說的是有元件虛焊

我不是電子科系所以不懂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電子科系所以不懂ㄚ

這邊可能沒有"專門修"汽車音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