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牌電鍋零件?

楼主(2014-05-14):
請問酷友們,哪裡有萬國牌電鍋10人份的加熱管可以購買,還是替代方法?
大同10人份加熱管外徑14.5cm
國牌電鍋10人份的加熱管12.5cm
兩者無法共用,請問酷友哪裡知道購買嗎?

网友A:
問問萬國牌製造商
有無賣零件

网友:
連鑄鍋要一起更換..要送修萬國牌製造商..外面買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問萬國牌製造商
有無賣零件

打去萬國製造商買不到.

网友:
我也接到類似的CASE ,找無材料,送客!!

网友B:
連外鍋一起換,印象中好像要八百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連外鍋一起換,印象中好像要八百左右~

那不就等同乾脆買個新的電鍋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不就等同乾脆買個新的電鍋算了?!~~

更換鑄鍋等同新品一樣...買個新的電鍋要1張小朋友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換鑄鍋等同新品一樣...買個新的電鍋要1張小朋友以上!

這種設計對消費者很不利~~增加無謂開銷

网友E:
尚朋堂的也是這樣的設計
還好我壞的是保險絲
所以我修好了

找尚朋堂的舊貨試試
不保證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尚朋堂的也是這樣的設計
還好我壞的保險絲
所以我修好了

他這設計沒有保險絲

网友:
應該有拉!
剛剛我去拆開另外一個萬國的電鍋
電源線連出來有一條最粗白色管子包覆的電線
我摸一摸有摸到好像溫度保險絲
換掉就好了
那個加熱器那麼粗應該很難融斷

网友:
我認為只要崁得進去就好了,
那個加熱器稍微可以彎的,
只要拿得下來崁的進就OK,
這無關大同萬國廠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