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IC測試器

楼主(2014-05-14):
以前曾經看過IC測試器,分別為線性IC 與數位IC測試器, 可以測試有編號IC的好壞和尋找編號模糊(或被磨掉)的IC編號,
請問
1. 酷友們有用過嗎?
2. 有酷友還在使用嗎?
3. 它們的效能是否如廠商所說的?
4. 市面上還有哪幾家廠商在賣?

网友A:
如果你要找一個未知的IC...
以前大部份,都是邏輯IC組合居多... 當時IC測試器有一定的功用.
現在來說IC 種類,型式,功能太多... 用IC 測試器 已經沒有太大功用了

不是沒支援,就是跟本沒用(現在很多都是MCU單晶片或可程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找一個未知的IC...
以前大部份,都是邏輯IC組合居多... 當時IC測試器有一定的功用.
現在來說IC 種 ...

謝謝您!!

我在想 如果試用MCU的線路,應該沒有必要去磨掉編號吧?

而且線路應該很簡單,我現在這塊版子(不方便貼圖)IC用了20幾個,功能也不是很複雜,先假設他們是一般邏輯電路的IC組合,

不知道能否借到IC測試器來試試,如不能,只好用買的了,目前找到的IC測試器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我在想 如果試用MCU的線路,應該沒有必要去磨掉編號吧?

基本上,不想讓你知道或抄襲,磨掉就對了,管它是什麼元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51091-1-1.html
[請益]太陽能充電控制器 mcu辯識不出-不定時當機

IC測試器,N久年前還在學校的時代有用過....再來就沒見過了,也不太有需要....
除非你每天都在修(或檢測是否為良品),要不然用過一次就不用了(能借就用借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我在想 如果試用MCU的線路,應該沒有必要去磨掉編號吧?

我用了這台.詳細功能請看規格介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20492276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這台.詳細功能請看規格介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UMNUtZ&id=22049227662 ...

版主大大 IC測試器您還在用嗎? 可否租用一段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想讓你知道或抄襲,磨掉就對了,管它是什麼元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51091-1-1.html ...

了解!!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