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菱(KOLIN)29C-SA3TW--29"電視機整理諮詢
火..

楼主(2014-05-14):
整理標的:三菱(KOLIN)29C-SA3TW--29"電視機

已知情況:

A.收視時畫面有雪花雜訊,送修時對方稱是TUNER故障無料可換,需外接選台器收視。

B.完修交件不滿十二小時又故障,對方稱垂直IC故障於是送回"二次修"。

C.二次修完修後送回,外接選台器看了約六天因內部垂直基板鬆動導致"一條水平亮線"
,由於發現太晚切"主電源鈕"後欲再開機已無法開機,待機電源指示燈有亮。

預設目標:

由於此機映像管畫質仍相當艷麗(使用了約16年),希望能恢復顯示功能繼續再看幾年,

並於這次機會更新按鍵板上所有微動開關(按鍵)、更換會因時間耗損的全板電解電容、

修補基板上需要補強之焊點.......

由於是CRT生手,希望能不用活電檢修......就能搞定,因為我還沒做過CRT高壓帽放電..
且對基板上各處電源交直流、電壓高低不熟悉,怕有危險.....

PS.本篇詳細拍下機板各處圖片,圖片很多請多注意....

楼主:
主基板部圖片

MB_聲音輸出AMP與喇叭插座 (複製).jpg
MB_主電源部輸入端 (複製).jpg
MB_主電源背面線圈部 (複製).jpg
MB_反馳變壓器背面 (複製).jpg

楼主:
哇咧~圖太多好像很亂咧~~就先貼這些其他按各位需要再補貼

主基板上IC型號如下....

水平IC==>2SD2349
垂直IC==>東芝TA8427K
主電源IC==>STR-D4512
反馳型號==>334P23107
OSD=>24C02A
2聲道6W功放==>LA4270
中周==>LA7577N

AV板子上
東芝TA8776N
NEC C1852BCT
SONY CXA1545AS
AN5306NFBS-647A201C

网友A:
這型確實畫質非常棒  但功力不夠真的無法修 這台不是普通的簡單喔~~~一定要老經驗老師傅才有辦法修好

雖然你說現在不開機~~

但數據都沒有譬如橋式150V  B+135V  等等

网友B:
传AV板和视放板(显像管尾巴竖板)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確實畫質非常棒  但功力不夠真的無法修 這台不是普通的簡單喔~~~一定要老經驗老師傅才有辦法修好

雖然 ...

待機電源燈有亮不能代表?

如果要活電作業...那就得斟酌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AV板和视放板(显像管尾巴竖板)上来看看。

視放板我還沒動它~~~在管子上..最快要明天拍了

AV有...

楼主:
應要求貼垂直安裝的PCB(AV部分的PCB)....

楼主:
二次修回來的時候還外接選台器(透過RCA端子連接輸入)看了一週左右~

就這張板!~後來它鬆了~搖了,往背面方向(垂直的左邊)倒,導致一條水
平亮線,我時候當場發現推了推這塊板的端子處畫面就會恢復正常顯示。
後來沒當場發現(洗碗筷)發顯晚了就來不及了~~

這塊板第二張照片中由上往下數,第一和第二個接口有電線連去CRT管子
的電路板(砂鍋說的視放板)上去,最後那模塊我查不出幹啥用的~~~

今天我知道為啥這塊板會搖了!!~~大家看到背面有一個塑膠扣線環沒有?
那個環應該扣住一些電線,除了有整理線路的作用還有扶持電路板的功能
,維修時原來的維修者並沒有把該整理的線路讓那塑膠扣線環扣住,板子
就完全的獨立垂直....而主基板上的安裝介面並沒有很緊、很穩固的能固定
、穩定這塊板,蓋上後殼後有兩個螺絲孔在RCA接口處可以鎖上,但不知
為啥還是沒有起到穩固作用....我預計整理好之後要用膠黏住這塊板

网友B:
有AV端子的竖板的贴片AN5306NFBS就是行场扫描彩色解码芯片,因对应元件面有两个晶振,金属壳晶振是彩色解码3.58,黄色塑壳是行震荡晶振500或503,AN5306NFBS少见,目前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AV端子的竖板的贴片AN5306NFBS就是行场扫描彩色解码芯片,因对应元件面有两个晶振,金属壳晶振是彩色解码 ...

我目前是希望那塊AV板推正好好固定好之後能恢復正常~~
要是垂直IC壞了我可以直接去買來換,但檢查應該必須要活
電作業~~這就麻煩了...

楼主:
我找到英文的~~它是日本松下的產品

是顆NTSC影像訊號處理器
http://pdf.datasheetarchive.com/ ... ts-8/DSA-154579.pdf

网友C:
給你個建議,先把所有電路板的松香洗乾淨

再來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你個建議,先把所有電路板的松香洗乾淨

再來檢測

嗯~~松香是原始賣家老闆修理時留下的,他每次都是現場開工只帶
烙鐵與助焊劑,不像我們會洗洗操作部。

另外,它板這麼多跳接線應該是原廠就有的對吧?

楼主:
砂鍋要看的CRT板

网友B:
按版主描述是出现一条水平亮线后现在开不起机,怀疑TA8427K已损坏,外观检查文字面不得开裂有小洞,给个TA8427K的资料:

先用指针万用表R×10档在路(不拆下IC)测量初步判断,红表笔接地(1脚),黑笔分别测2、6、3脚不得直通,直通就已击穿,表针偏转不得过半。
“水平IC==>2SD2349”,2SD2349是行管不是IC,在路测量判断有无击穿,R×10档红笔接E极,黑笔测C极,正常时表针微动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次修回來的時候還外接選台器(透過RCA端子連接輸入)看了一週左右~

就這張板!~後來它鬆了~搖了,往背面方 ...
今天我知道為啥這塊板會搖了!!~~大家看到背面有一個塑膠扣線環沒有?
那個環應該扣住一些電線,除了有整理線路的作用還有扶持電路板的功能
,維修時原來的維修者並沒有把該整理的線路讓那塑膠扣線環扣住,板子
就完全的獨立垂直....而主基板上的安裝介面並沒有很緊、很穩固的能固定
、穩定這塊板,蓋上後殼後有兩個螺絲孔在RCA接口處可以鎖上,但不知
為啥還是沒有起到穩固作用....我預計整理好之後要用膠黏住這塊板

那个线扣没什么关系,固定竖板主要靠AV插孔座与外壳后面那两题螺丝,你把竖板和主板五个插座脚补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版主描述是出现一条水平亮线后现在开不起机,怀疑TA8427K已损坏,外观检查文字面不得开裂有小洞,给个TA8 ...

砂鍋師傅~結果如下

我沒類比指針錶,以下操作以數位錶為主..

TA8427K對地阻值如下....數位錶打二極體檔、紅筆接地黑筆觸各點

1~0
2~558
3~591
4~811
5~790
6~601
7~737

數位錶打2K檔位時.....紅筆接地黑筆於2腳=1.75K、3=無限大,
200K檔位6腳由85K往下掉數字...
============================================
測水平晶體~C、E極有無擊穿~~乃利用該電晶體C、E之間有
顆二極管逆偏設置.....若逆向偏壓有數值代表C、E極擊穿..
結果是數位錶跑一下數值就沒了~~順向偏壓測數值"467"

逆偏=紅筆C黑筆E,順偏=紅筆E、黑筆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线扣没什么关系,固定竖板主要靠AV插孔座与外壳后面那两题螺丝,你把竖板和主板五个插座脚补焊一遍 ...

知道了~~那連接介面板子插上去後~~鬆的咧,搖的跟擺柳一樣很輕鬆就
可以搖動板子...我打算除了捕焊、上膠固定外還打算額外加強固定,大散
熱片上有開孔...可以拿絕緣的東西綁緊固定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砂鍋師傅~結果如下

我沒類比指針錶,以下操作以數位錶為主..

数字表测时表笔应与指针机械表相反,也就是说粗判断测正向电阻,机械表黑表笔为正,数字表红表笔为正,你用数字表黑笔接地红笔去测,可能场块没坏,一条水平亮线可能是TA8427K的4脚之前(输入)或2脚之后(输出)的问题,另外是场电源,也即高压包T551的3脚28V至TA8427K的6脚这一路。
如果粗判断行管及场块TA8427K没击穿短路,再来关注电源及开机电路,那就要上电测电源输出电压(即高压包2脚130V),上电不用怕,注意手不要碰到就好,脚要穿干燥鞋,坐塑料木椅,高压帽不可动它,动也不怕,我前帖说过高压放电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测时表笔应与指针机械表相反,也就是说粗判断测正向电阻,机械表黑表笔为正,数字表红表笔为正,你 ...

TA8427K對地阻要再打一次?

活電作業?!~~怕怕說~~怕到時大家都得來鞠躬了

電源~~待機燈有亮

不開機不知開機電路是否與垂直板有關係,它沒直立站好導致
接觸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TA8427K對地阻要再打一次?

活電作業?!~~怕怕說~~怕到時大家都得來鞠躬了

对,数字表黑笔接地红笔测,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测,估计行管场块没坏。
台湾电力110V,大陆220V我敢摸,注意绝缘没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松香是原始賣家老闆修理時留下的,他每次都是現場開工只帶
烙鐵與助焊劑,不像我們會洗洗操作部。

跳接線是原廠即有的沒錯,那不要動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接線是原廠即有的沒錯,那不要動它.

原來如此~~
因為我有爬文,很多CRT維修前例中都沒看見電路板上有這麼多
跨接線的板,以為是二修過的機板(被電器行偷換)...

网友D:
如果我印象裏記的沒錯,SA3的垂直部發生問題是不會連帶造成不開機
比較建議a大往兩個部分檢查:電源和水平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数字表黑笔接地红笔测,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测,估计行管场块没坏。
台湾电力110V,大陆220V我敢摸,注 ...

數位錶黑筆接地(夾散熱片)紅筆觸測試點...<二級管檔>

1=0
2=1.685
3=無反應
4=1.680
5=1.720
6=跳一下沒數值
7=1.92跳下沒數值

修主板打對地阻值不是紅筆接地黑筆測嗎??

歐姆檔20K檔位,黑筆接地紅筆測...
針腳2=1.75K、3=無限大、6=無限大...(無限大=沒動,顯示"1")

楼主:
我看了一下板上電容的分布,電壓較高上百V的都是在電源輸入EMI區塊、
電源轉換、水平晶體那邊有上百V,也就是主板正面白色印刷面的部份....

沒有白色印刷面的都是DC12~35V左右...

經過橋整後上百V的應該都是DC上百V吧?~~兩顆大電容納應該150VDC

通往CRT板上的有200V(RGB三色?)其次是高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印象裏記的沒錯,SA3的垂直部發生問題是不會連帶造成不開機
比較建議a大往兩個部分檢查:電源和水平晶 ...

水平晶體測過了~~沒擊穿

電源方面沒測...帶當時有待機電壓

如果我這片垂直板接觸不良會導致不開機嗎?~這塊安裝的超鬆弛
只有一塊MCU在板上,其他都是AV板上...我猜這垂直板關係很密
切沒它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數位錶黑筆接地(夾散熱片)紅筆觸測試點...

场块没击穿,也就是说没短路,初步判断没坏。
半导体元件最明显的损坏是击穿,比如用指针表电阻档测二极管有没有反向击穿或反向漏电,那么测量时就要给二极管施加反向电压,指针表电阻档的黑表笔接表内电池的正极,红表笔接电池负极,那么黑表笔就要接二极管的负极(二极管符号箭头出的一端),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相当于电阻档电池给二极管施反压,正常的硅二极管此时表针不动,有点偏转是漏电,满幅偏转是击穿,数字表的表笔极性与指针表相反,即红表笔接内电池正极,如果用数字表测二极管有无击穿或反向漏电,红笔就要接二极管负端,也就是给二极管施加反向电压测量。
再测下行管,红笔C极黑笔E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印象裏記的沒錯,SA3的垂直部發生問題是不會連帶造成不開機
比較建議a大往兩個部分檢查:電源和水平晶 ...

有场电源(28V)短路保护电路的场块击穿的话开机后保护停机,有的机型场块用正负电源供电,两路电源一路丢失就保护,无法开机,如索尼K29。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平晶體測過了~~沒擊穿

電源方面沒測...帶當時有待機電壓

有没有在待机装态按下遥控开机键?或按下本机节目键试试?有的机保护动作后会有记忆,要按遥控开机键或节目键二次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在待机装态按下遥控开机键?或按下本机节目键试试?有的机保护动作后会有记忆,要按遥控开机键或节 ...

有過一次~~木有反映,不過這遙控非原廠的遙控,因為原廠遙控電源鈕
壞了....本機上的電源鈕十幾年木有按過都靠遙控器操作....

我目前希望東西根本沒壞,只是垂直AV板歪了接觸不良導致不開機...希
望能換掉全部電容後裝回去,一發點著~~繼續看它幾年...當年我媽買它
花了大約五千人民幣阿(買2.6萬台幣)挺貴的~~規格挺高階的,雙語、雙
天線輸入,一組RCA輸出三組輸入,日本三菱本家映像管畫質艷麗都沒跑
色,聲音還支援環繞音效三種模式,支援環境光源亮度控制......

网友E:
对修这种老爷机,大家都会感到头痛。。。。。

在不通电惰况查修,有如下不成熟见议;

1   全面补銲,尤其是AV板插脚、芯片、大功率电阻,易热件等。
2  用电阻档查开关电源各输出端及行输出各端对地是否有短路。
3 电阻档查大功率电阻及小电感是否开路,行管是否良好?

作以上检查后,可送电试机,看情况如何。。。

不行的话,必须通电检查,不然的话=白搞。。。。

另;那AV板看似有行、场振荡电路哦,如它的插座脚接触不良,
    会造成待机灯亮而无光栅故障——显象管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修这种老爷机,大家都会感到头痛。。。。。

在不通电惰况查修,有如下不成熟见议;

收到~~目前有在看電路那些地方要補強做記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過一次~~木有反映,不過這遙控非原廠的遙控,因為原廠遙控電源鈕
壞了....本機上的電源鈕十幾年木有按 ...

如果初步判断场块行管没坏,就得通电检查测行供电电压,也就是测高压包2脚标130V的地方,把电压值报上来,通电测量不用怕,手不直接碰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過一次~~木有反映,不過這遙控非原廠的遙控,因為原廠遙控電源鈕
壞了....本機上的電源鈕十幾年木有按 ...

希望能換掉全部電容後裝回去

板上的电解电容从顶部外观判断都没问题,至少没鼓包,从外观检查电解电容还要查看电容脚(能看到脚的),看有无漏液引起锈迹,漏液严重的电路板有电解液痕迹,就像电路板湿了一样,如果电路板干燥,灰尘也是干燥的,那就基本判断没漏液,以前的电解电容质量好,好的电解电容甚至用几十年都没问题,我不建议你先更换所有电解电容,找齐购买那么多规格的电解电容不容易,也需要花钱,更换更需时间精力,我认为不必做浪费金钱时间精力的无用功,再说现在买的新电解电容质量心里没底,只有已经怀疑的电容才更换试试,电解电容容量减退一些电路仍能正常工作,有的滤波作用的电容容量减一半仍没问题。
通电测电压时,黑表笔插在显像管石墨层裸编织线及拉紧弹簧处接地,大部分彩电主板的接地点在此(开关电源初级除外),也有少部分主板与显像管接地之间有隔离(几十K电阻),判断主板地与显像管地是否同点时,可用电阻低阻档量高频头(高频调谐器)的外壳与显像管外壁编织线之间是否直通来判断,如果不直通,两地就不同电位,查修测量主板电路时就要以主板地做接地点来测量电压及对地电阻,有的电视,伴音电源地与其他电源地也是分开的,所以测量时要考虑不同的接地点选取,否则测出的电压电阻就可能不准而导致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初步判断场块行管没坏,就得通电检查测行供电电压,也就是测高压包2脚标130V的地方,把电压值报上来 ...

把整個電路接回去連高壓包都接好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整個電路接回去連高壓包都接好測?

先恢复所有电路,即各插头插板,开机测高压包2脚130V处电压,如果操作不方便可把电视屏轻轻放倒在桌面上(屏朝下,垫布或纸书),电路板拉起后斜放着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恢复所有电路,即各插头插板,开机测高压包2脚130V处电压,如果操作不方便可把电视屏轻轻放倒在桌面上 ...

如果高壓包二腳正常後又該如何?~~~

我測量時就是把所有接線裝回,開啟總電源開關~~然後按電源紐?

這台29"很大很重~~~不可能放倒屏(也沒地方放),板子拉起來修可是感覺
不會很順手很好修(聽電器行講也是這樣修),又有高壓又有相關聯連接線,
拉拉扯扯的風險高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高壓包二腳正常後又該如何?~~~

我測量時就是把所有接線裝回,開啟總電源開關~~然後按電源紐?

要通过通电测量电压的结果来判断你说的待机的原因,缩小范围,排除法是维修的一种方法。
机不放倒你方便测量就好。

网友F:
大哥.跟你報告一下...我在4月中..丟了一台也是歌林29吋CRT電視.(沒有記下型號)
在去年8月.我拿到這台時..是待機燈亮..拆開只有把.許多目視下.有裂痕的地方.補焊.有些幾乎都快脫落
..然後正常收看到今年4月.又故障..這次壞的就比較慘了..我媽說..聽到霹哩趴啦後.就不開機了
二話不說.連拆都不用拆..就直送回收場..反馳已經壞了.不想換...
你第15樓中..第4張根第5張圖片中 G2接點看起來吃電很重..我想反馳應該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哥.跟你報告一下...我在4月中..丟了一台也是歌林29吋CRT電視.(沒有記下型號)
在去年8月.我拿到這台時..是 ...
你第15樓中..第4張根第5張圖片中 G2接點看起來吃電很重..我想反馳應該掛了

G2电压也就四五百伏,高压包坏不会反映到G2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G2电压也就四五百伏,高压包坏不会反映到G2怎样。

是喔..小弟也算初學者說..我只是想說.我碰到的是反馳已經壞了..想說會不會版大的機也是反馳壞了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喔..小弟也算初學者說..我只是想說.我碰到的是反馳已經壞了..想說會不會版大的機也是反馳壞了說 ...

霹哩趴啦是阳极高压漏电击穿,高压绝缘老化,潮湿的雾天雨天容易发生,及早关机有时是可以修的,极高压约30KV,G2才几百伏极少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喔..小弟也算初學者說..我只是想說.我碰到的是反馳已經壞了..想說會不會版大的機也是反馳壞了說 ...

版主这机没有高压漏电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高壓包二腳正常後又該如何?~~~

我測量時就是把所有接線裝回,開啟總電源開關~~然後按電源紐?

最方便还是测视放板的相关电压:

H,H——灯丝电压:交流4v左右
KB、KG、KR分别为约130—150V
G——加速极电压:约300V左右

视放板如有以上电压,可判定行扫描电路工作基本正常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解說~~

誰能告訴我這板子上哪邊電壓是AC或DC然後多少伏?

另外,我看了看POWER輸入....好像沒看到橋整,在
主板白色區域AC進入端兩顆二極體....它半波整流?
然後後方是兩顆大電容(約160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解說~~

誰能告訴我這板子上哪邊電壓是AC或DC然後多少伏?

白色区域是开关电源初级部分,叫热区,即与电网联接,维修时手别碰到这区域,因可以通过人体到大地(地板)形成回路造成触电,白色区以外叫冷区,冷热区是隔离的,冷区的电压电流无法直接与大地形成回路,故属较安全区,摸也无法与大地形成回路而造成致命危险,也就是说,冷区触电触不死人。
看照片,主板电源进线插头附近有两个二极管,如果两个二极管串联是半波整流,绝大多数电视是用四只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半波整流少见,但我见过,早年日立NP8机芯彩电就有半波整流的,不奇怪,不用理会,整流前是交流,整流滤波后是直流,滤波电容两端大陆约300V,台湾约150V,测热端直流电压时应以滤波电容负极为接地端测量,冷热区之间跨接两个变压器,小的变压器是提供待机电源的工频变压器,称副电源,大的变压器是工作于高频的开关变压器,称主电源,电视正常工作时就靠它供应各种电源。两个变压器的初次级是隔离绕制的,热冷端就以初次级为界限隔开。

网友D:
這幾天累到爆,好不容易今天總算放假
腦子還在渾沌狀態,暫無法對這台電視提供深入意見,就先麻煩沙鍋大了
在此先提供修CRT必須之程序--高壓帽放電的圖示
首先準備一條三用電表的探棒連線
看到有條銀色的,編織金屬網線嗎?那是CRT的接地線
首先確認完全無電源,電源線無接電,確認之後把探棒連線的一頭給夾在接地網線內
這個是高壓帽
把探棒插入高壓帽中,會聽到"剝"一聲,角度對的話還可以看到放電火花
凸個兩次,CRT完成完全放電,就可以動手拆高壓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幾天累到爆,好不容易今天總算放假
腦子還在渾沌狀態,暫無法對這台電視提供深入意見,就先麻煩沙鍋大了
在 ...

版主这机目前不用拆高压帽,我前帖61楼有详细文字描述: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3#pid619376

网友:
a471  那好像是以前老闆現場作業換CRT管座沒把松香清乾淨導致..  發表於 5 小時前

松香不用理会,对低电压来说松香不会导电影响电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区域是开关电源初级部分,叫热区,即与电网联接,维修时手别碰到这区域,因可以通过人体到大地(地板 ...

瞭解~~那兩顆大電容一個是180一個160V耐壓...然後往上走與開關管、變壓器會合~~

你說的副變壓器是指垂直與水平晶體散熱片中間那個小小的嗎?

這板從插頭進來處就是EMI部分,有一個小橋整(旁邊一個電解電容)
它規格是100V~1A的橋整,輸出不超過35V...給末端12V繼電器用
的(開機時導通通往熱區的L線)...和最後一個消磁電路繼電器用..

楼主:
放電沒行家在一旁陪同我會嚇死~~

程序我知道~不管是圖片(網上有很多篇說明)
還是影片(好像是可愛大示範的).....

今天我看了看這板~~~抓到幾個需要補強的焊點

然後抓接地~~高壓包邊的金屬框和TUNER模組外殼、垂直
電晶體散熱片、MCU金屬蓋是通的...

网友:
不对,仔细看照片,这个机型的高压包初级包括在白色区域,也就是说,行供电130V在热区,测130V行电源的接地点应在130V的滤波电容负极上,否则测出的电压不准,高压包的初级及行激励变压器的次级在热区,高压包的次级及行激励变压器的初级在冷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那兩顆大電容一個是180一個160V耐壓...然後往上走與開關管、變壓器會合~~

你說的副變壓器是指垂直 ...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電沒行家在一旁陪同我會嚇死~~

程序我知道~不管是圖片(網上有很多篇說明)

别怕,断电后高压帽高压嘴的储存电量很小,放电声音不大,相当于几百P到几千P的容电量,行没工作机器放久了电量就没了,听不到放电声看不到火花。放电时只要地端先接好再伸表笔进高压帽。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電沒行家在一旁陪同我會嚇死~~

程序我知道~不管是圖片(網上有很多篇說明)
然後抓接地~~高壓包邊的金屬框和TUNER模組外殼、垂直
電晶體散熱片、MCU金屬蓋是通的...

这些是冷区地端,行管是塑封管,与散热片之间是绝缘的,虽行管工作于热区电源,散热片却接地于冷区地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那兩顆大電容一個是180一個160V耐壓...然後往上走與開關管、變壓器會合~~

你說的副變壓器是指垂直 ...
這板從插頭進來處就是EMI部分,有一個小橋整(旁邊一個電解電容)
它規格是100V~1A的橋整,輸出不超過35V...給末端12V繼電器用
的(開機時導通通往熱區的L線)...和最後一個消磁電路繼電器用..

副电源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后十多二十伏,经三端稳压成12V供两个继电器用,12V再经过KA插座输往主板,在主板经5V稳压后供MCU作待机电源。

楼主:
副電源變壓器輸出到邊邊那個小四方的橋整<S1WBS10>,輸出邊邊電容規格是35V1000uF...
然後給那個7812使用,7812輸出的12V一路通往主板,一路給繼電器線圈用....

KA接口的針腳
1.35V?
2、3空
4.+12VDC(7812輸出的)
5.經過編號R9A4~150歐電阻通往主板K9A1繼電器線圈一端,到主機板Q953的
C極、E極接地~B肯定是控制訊號了....
6.小橋整的負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電源變壓器輸出到邊邊那個小四方的橋整,輸出邊邊電容規格是35V1000uF...
然後給那個7812使用,7812輸出 ...
6.小橋整的負極

是冷地,与高频头铁壳直通。
你开机测那个130V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冷地,与高频头铁壳直通。
你开机测那个130V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

我...還沒要裝回去咧

控制按鈕導通不好待更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還沒要裝回去咧

控制按鈕導通不好待更換...

本机电源钮要保证正常,因为如果通电后处于待机状态就要按下此钮来测130V的情况,遥控器正不正常能确定吗?

网友G:
完修要領:
1.日至(制)日規..電容腐蝕.全面更新
2.機版需水洗賽(晒)太陽
3.IC垂直8427更新+周遭電容更新
4.在無效TA-8776N買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机电源钮要保证正常,因为如果通电后处于待机状态就要按下此钮来测130V的情况,遥控器正不正常能确定吗 ...

遙控應該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完修要領:
1.日至日規..電容腐蝕.全面更新
2.機版需水洗賽太陽
4.在無效TA-8776N買單

TA8776N声音处理芯片,该机现是待机无法开机,据说是一条水平亮线引起,和TA8776N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修要領:
1.日至日規..電容腐蝕.全面更新
2.機版需水洗賽太陽

電容方面更換不是問題~~
基板水洗怎麼確保乾燥阿
垂直IC應該正常...
TA8776N負責環繞音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方面更換不是問題~~
基板水洗怎麼確保乾燥阿
垂直IC應該正常...

烈日暴晒。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方面更換不是問題~~
基板水洗怎麼確保乾燥阿
垂直IC應該正常...

除了用水,最好加清潔劑將整個電路板刷洗
我的習慣是:洗完之後先在大太陽下曬一天,之後拿吹風機吹各變壓器及IC等較易殘留水分之處,這樣就可確保完全乾燥.
這適用於電視等零件接腳PCB銅箔較"粗勇"的產品處理.順道一提:如果是手機等較"幼秀"的東西進水,最好在第一時間拆機,用吹風機狂吹,同樣重點在IC以及連接座等較易卡水滴之處,因為放久會容易鏽蝕.

楼主:
我本來是打算把印刷面上的灰塵清理乾淨就好,之前堆積的灰塵棉絮
已經清除掉了,現在只缺細部清潔把灰塵徹底清除乾淨就好....

楼主:
我就是沒有空壓機阿~~~所以評估後我沒有那個對PCB清洗的條件,
免得越搞越糟......

經砂鍋大的指導目前看來似乎主要電路部分核心元件沒有故障,那電
容等元件經仔細查看後也無異常,不開機的說法是當時故障時的情況
,後來我再也沒開關了.....擺了快一年了吧......

那個穿虎頭大衣的喵大大說得很好,這塊垂直AV板上除了與AV、音效
相關的電路外,還涉及了CRT板行場掃描的部分,因此這張板只要接觸
不良電視就無法正常工作......一個重點就是要把這塊板妥善固定住,原
本的固定方式已經不可考了,經過很多次維修誰知道是誰沒有按照原來
的固定方式安裝固定...............<電路板本來是安裝在塑膠框架中的,
原店家老闆為了維修方便把固定框架的塑膠條給剪斷露出大部分電路板
方便維修>

我目前計畫是~~~
1.細部清理板子上的灰塵污垢
2.換掉用很久有點老化的按鍵<說不定我需要按電源鍵開機>
3.清理CRT等相關周邊的灰塵
4.補焊PCB我起碼抓到四處需加強的地方了
5.裝回,要是老天保佑...讓我按下電源總開關後按遙控器開機就讓我看電視..

另外請教~~當初我畫面出現雜訊時沒測試其他AV訊號輸入,如果是TUNER
的問題,是不是我也學其他TUNER故障案例換掉裡面小電解電容,看能否恢
復其原本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沒有空壓機阿~~~所以評估後我沒有那個對PCB清洗的條件,
免得越搞越糟......

先修出光栅后,再去修画面杂讯问题哦。

TUNER 我的理解是电子调谐器,画面出现杂讯除与它有关外,
还与中频,AFT电路失调有关吧,自动跟踪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來是打算把印刷面上的灰塵清理乾淨就好,之前堆積的灰塵棉絮
已經清除掉了,現在只缺細部清潔把灰塵徹 ...

只要电容没漏液,电路板元件面看不出漏液痕迹,那么灰尘就是干燥的,用电吹风及毛刷笔吹扫干净就没问题了,元件较密的地方用较小的油画笔吹扫,浮尘吹扫后,没漏液的电路板就是干燥的,扫不掉的尘迹不影响电路绝缘,因为电路板多数地方是几十伏以下的低压,再高是两百伏以下,行逆程电压也就一千伏左右,再高的电压就不在主板上了,我修过一台老索尼21吋电视,打开后盖吓一跳,里面被蜘蛛网和灰尘封得看不到电路板及显像管,可以说面目全非,估计是在交通流量大的土路的路边店用,可想而知,这样的灰尘覆盖都能用十几年才拿来修。
电容漏液及双面电路主板就要认真清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沒有空壓機阿~~~所以評估後我沒有那個對PCB清洗的條件,
免得越搞越糟......

只要电容没漏液吹扫干净就行,电路板上有灰尘,除雾天雨天特别潮湿的天气有点影响外,一般天气均能正常工作,潮湿天气只要能开机,开一段时间机器发热就正常了,潮湿天气容易出问题的是在高压部分,如显像管座、高压帽高压线高压包、聚焦线加速极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沒有空壓機阿~~~所以評估後我沒有那個對PCB清洗的條件,
免得越搞越糟......

另外請教~~當初我畫面出現雜訊時沒測試其他AV訊號輸入,如果是TUNER
的問題,是不是我也學其他TUNER故障案例換掉裡面小電解電容,看能否恢
復其原本功能?

只要用选台器从AV输入图声正常,就不必再去维修高中放部分,因为这部分的故障最难修,比如集中滤波器中周、图像解调中周、AFT中周、伴音解调中周失谐,在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很难调准,即使换新中周也不一定能搞定,因为有的中周出厂就没预先调准,还有各国各地区电视制式不一样,规定的频率也不一样,再说原型号中周很难找,代换调试更是初学者难以对付,高中放电路多个中周统调是最难的。
再说老电视可能台位不够,一般只有30个台位,有的没有增补频道,用有线电视台位不够用,修高中放电路也就没意义,选台器是后期产品,有增补频道,台位至少100个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沒有空壓機阿~~~所以評估後我沒有那個對PCB清洗的條件,
免得越搞越糟......
經砂鍋大的指導目前看來似乎主要電路部分核心元件沒有故障,那電
容等元件經仔細查看後也無異常,不開機的說法是當時故障時的情況
,後來我再也沒開關了.....擺了快一年了吧......

目测电解电容没上鼓引脚没漏液就暂且粗判电容没坏,滤波作用的电解电容和信号交联(即隔直通交作用,隔离直流通过交流信号)电解电容的容量少些能正常工作,甚至容量减半也能正常工作,电解电容老化引起的故障一般有个特点,冷机开机不正常,热机后能正常,我的理解,比如电解电容容量下降到标称容量的1/3时故障出现,老化的电解电容冷态时容量下降明显,特别是冬天最冷的那段时间,当通电加热后容量会慢慢上升,当上升到出现故障的临界点,比如1/3至1/2标称容量,故障就消失了,一直收看正常,看完电视关机,第二天开机又异常,热机后又正常,这就是电解电容老化失容引起的故障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修出光栅后,再去修画面杂讯问题哦。

TUNER 我的理解是电子调谐器,画面出现杂讯除与它有关外,

嗯~~~因為在顯示器維修版區中有幾篇TUNER出問題都是換掉
裡面的小電解電容而修復的,我也才知道這東西故障是"可以修
的"...

楼主:
本來是想換全板電容,砂鍋說不用換~~那就剩下換按鍵、清板子囉~~

誰有某台電視的電路圖給我看看啊??~~~我手邊都顯示器的

网友:
playart  沙鍋大真的太強了 要打這些字 也要花不少時間吧 給你一個贊  發表於 半小時前

我打字真的特别慢,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没用词组打字,所以经常会出现别人不会打错的词组错别字,而且字不是从键盘打出来的,是从鼠标点击出来的,每个字要点两三下。
为了能帮版主出出主意,慢慢耐心地打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因為在顯示器維修版區中有幾篇TUNER出問題都是換掉
裡面的小電解電容而修復的,我也才知道這東西故 ...

高中放先别管,先把电视修到能开机出光栅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放先别管,先把电视修到能开机出光栅再说。

等到時裝回就知道了~~

說不定一裝回就可以看電視了n_05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來是想換全板電容,砂鍋說不用換~~那就剩下換按鍵、清板子囉~~

誰有某台電視的電路圖給我看看啊??~~~我 ...

从你的讲述中像是接触不良引起一条水平亮线,继而引发不开机,那就要先从接触不良的思路入手,电解电容在没漏液没上鼓的情况下主要是容量下降,电解电容正常使用时极少出现击穿的硬故障情况,漏电情况会有,主要表现是容量下降,电解电容老化引发的故障有规律可寻,与你描述的故障现象不一样,所以我说的是没漏液没上鼓就暂且粗判电容没坏,当然,当怀疑哪颗电容有问题时就换个试试,要是全换,你找全整机各规格电解电容就不容易,修不修得成功还难说,你先花很多时间和钱财进去,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讲述中像是接触不良引起一条水平亮线,继而引发不开机,那就要先从接触不良的思路入手,电解电容在 ...

嗯~~砂鍋~~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把原來的連接介面拆掉~~換上電腦經常用的排針上去,
這樣板子就可以不靠外力穩穩固定在主板上,否則現在這種
情況我看遲早還是會出事....太鬆垮了

不知原始出貨時廠商怎麼固定它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砂鍋~~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把原來的連接介面拆掉~~換上電腦經常用的排針上去,

唉 唉 先說不是吐草你 我是不會修傳統電視拉 但我整篇文看下來 彙整大家的意見 都說明一件事 洗板 補焊 更換所有的電解電容 但是至始至終 你都認為只是接觸不良引起 av板 固定不良引起 既然如此 你可以照你想法 想辦法把他固定好  在來看問題是不是出在這 不是的話 也可以組裝回去放在冰庫裏繼續給他冰下去 畢竟你也說了沒有空壓機無法洗板 在來你也說你怕高壓電 電到 不想活線作業  如果是這樣 那av板 你處理後如果固定好沒有接觸不良 但故障狀況依舊  不想在冰下去   不如 徵求區 徵求 大高雄區 老獅 現場維修  鄧金龍 鄧大  阿資大 還有很多隱藏的高手 看看小條有沒人願意去 我遇到 送修這傳統 電視 不是叫我朋友 或是叫阿資大去 你自己想想吧 因為你在問下去也沒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砂鍋~~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把原來的連接介面拆掉~~換上電腦經常用的排針上去,

我看到里边有个卡,外边与外壳上螺丝固定,如果那对应的十个插头插座良好,应该没问题的,你先把对应的十个插头座补焊一遍,再喷点飞利浦水W40等清洗液在十个插头插座上,再插上竖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 唉 先說不是吐草你 我是不會修傳統電視拉 但我整篇文看下來 彙整大家的意見 都說明一件事 洗板 補焊  ...

洗板沒設備吹乾~
換電容砂鍋認為暫無必要
補焊沒說不用補~也有找到幾個比較薄的地方要加強...

你講得沒錯~~當初或許就該直接丟了這台,反正我也不想活電作業...

网友D:
小弟不才,來為A大這台CRT整理診斷一下:
1.那塊AV機板僅處理影音輸出/入信號切換以及模擬環繞音效處理,其上並沒有處理垂直水平震盪部分,但是因為有部分影像信號走向經過此板,如果AV板與主板間有斷路狀況有可能會造成不開機.
2.水平一橫線部份有可能是因為AV板與主板垂直電路部份距離較近,AV板裝入主板之後對主板造成些許下壓壓力,而造成垂直電路部份錫裂,因而接觸不良造成水平一線,比較建議是把主板拆卸出來,在AV板已經裝置其上的狀態之下作補焊程序,這樣補焊效果會比較確實.
3.如沙鍋大所提,如果沒發現電解電容有爆漿狀況,則暫可不用拆換電容&洗板.
4.照A大所PO出相關IC零組件靜態測量的狀況看來,應無損壞,先補焊裝配之後開機試試看.

楼主:
拆完我就猶豫了~~如果要帶電測量電路CRT我沒概念會有風險,
其次是還多了一個高壓......掃完灰塵我看了看沒有元件明顯異常
,連電容器都完好沒有異常超出預期心中有點高興,應該沒壞太
嚴重。後來砂鍋教我檢查垂直IC等部分大致上確認應該正常~~那
這樣講起來應該沒有太大問題才是~~~

故障當時已經描述過了,由於是緊急關機切總電源按鈕,幾分鐘後
恢復總電源按遙控器開機沒反應......我好像連機體的電源鍵都沒按
,那塊AV板有無重新定位後再試我也忘了~~就一直放著

就討論過程而言~砂鍋說電容暫時免動它、各主要部分應該沒故障,
最好的情況就是重新組回後就恢復正常,這是對符合我預期的情況。
不料被阿智兄解讀成我光說不練....的確,該講的大致都說了,剩下
就等我清潔好板子換好按鍵鈕修補修補裝機測試了.......

找人修?!~~~找了十組人馬,從開電器行的到類似工作室沒有店面只
有一個維修場所的師傅都問過了,大家都很坦白地講把利弊分析給我
聽,看我稍微懂點還跟我透露連他們自己拿某些組件都不好找了,要
修只能有限度、有範圍的修。我這種有的師傅很陌生、有的說料不好
找到了,二手殺肉的也難找<摸過三菱的>。所以一些師傅都已經沒
修CRT了,加上一些淺在問題怕接了生意後續問題多,都很談白講了
技術上與細節上的困難~~都嘛勸我得淘汰了

我只剩下賣二手的沒找~~有人說那種賣二手的老闆比較厲害..

网友I:
還沒修好喔!! 給你精神上的鼓勵一下...

其實修 CRT大部分都在補焊或找故障零件(怕停產)與電容漏液...
被電到也只是在甩手或躺半天而已啦!!
---------------------------------------------------------------------------------
清洗的話我大部分都用自來水+沙拉脫跟洗冰箱、冷氣相同的工具
再來噴一噴、曬曬太陽就收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拆完我就猶豫了~~如果要帶電測量電路CRT我沒概念會有風險,
其次是還多了一個高壓......掃完灰塵我看了看沒 ...

你誤會了  我沒說你光說不練 我是粗人講話講畫比較直  我是建議你 先把你覺得有問題的故障點先處理一遍 這樣不管要不要繼續搞下去也有個底 如果造成你不舒服 我跟你道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誤會了  我沒說你光說不練 我是粗人講話講畫比較直  我是建議你 先把你覺得有問題的故障點先處理一遍  ...

沒有不舒服~~~只是我非職業選手,所以比較慢~~(例如要找料、去材料行)手邊沒有現成材料
可以取用,加上CRT我很陌生.....

還有虛焊巡板還真花時間~~這板子大約有30*30cm超大塊,焊點密密麻麻有的有線路,有的是
空點點,還得搭配放大鏡一個一個巡....超花時間,也難怪幫我修的那傢伙很馬虎,認真修不符
時間成本阿.....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還沒修好喔!! 給你精神上的鼓勵一下...

其實修 CRT大部分都在補焊或找故障零件(怕停產)與電容漏液 ...

十年練一劍拉~~~~非職業級的就這樣,開店的這樣搞就會餓死了n_015|

第一次摸CRT陌生陌生~~~謹慎謹慎~~又大又重...就像有些師傅講"把板子

拖出來修",挖咧這麼大張板又重,拉出來靠細細連接線拖住,還有高壓在運

作怎麼修阿~~沒現場看過那些師傅怎麼玩...

网友J:
洗板小弟大多用棉花或餐巾紙沾溶劑擦,樓主您要不要試試

"把板子拖出來修"小弟幾乎很少整張拆下來,都是先拍照,各線插頭作記號,板子慢慢拉出來,會卡住的線才拔開(大多是喇叭線),板子架在CRT跟塑膠殼上作業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十年練一劍拉~~~~非職業級的就這樣,開店的這樣搞就會餓死了

第一次摸CRT陌生陌生~~~謹慎謹慎~~ ...

把電視側放(映像管隔離..通常我都沒做隔離)...就可以補焊與量下面那塊板子哪裡有問題啦!
運氣好了話...探棒壓兩下就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洗板小弟大多用棉花或餐巾紙沾溶劑擦,樓主您要不要試試

"把板子拖出來修"小弟幾乎很少整張拆下來,都是先 ...

我也是這麼想~~用不會掉棉絮的布、棉花棒來一個一個範圍清理....

我這台有好多線頭會礙手礙腳....希望不用到帶電測量的程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電視側放(映像管隔離..通常我都沒做隔離)...就可以補焊與量下面那塊板子哪裡有問題啦!
運氣好了話...探 ...

這我會多找資料看看人家是怎麼修的....畢竟29"很大顆

网友:
除非是很古早很古早的CRT才須放電,如我早期修"終端機",放電時(高壓帽),才會有"很響亮"啪的一聲出現 (剛開始挺恐怖的)

我放電是用2支"長"起子,一支十字一支一字,十字頂螢幕端螺絲,一字頂高壓帽~2支起子交叉接觸便放電了

後來的CRT螢幕或電視.基本上多有自動放電功能~~根本不需特別放電~就算放電也幾乎多聽不到悅耳"啪"的一聲

反正就先補銲清乾淨不用放電,如果OK就賺到~~不 OK就 let it go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不才,來為A大這台CRT整理診斷一下:
1.那塊AV機板僅處理影音輸出/入信號切換以及模擬環繞音效處理,其上 ...

AV竖板上有IC201行场扫描彩色解码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版主记不记得7天前我问过你有没有标IC201的IC,你回答说没有,看这里40楼42楼:http://bbs.pigoo.com/thread-51261-2-1.html,竖板AV板上就有标IC20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弟不才,來為A大這台CRT整理診斷一下:
1.那塊AV機板僅處理影音輸出/入信號切換以及模擬環繞音效處理,其上 ...

AV竖板上的IC201(AN5306NFBS)http://pdf.datasheetarchive.com/ ... ts-8/DSA-154579.pdf
35脚是行震荡晶振,78脚是色晶振,43脚是行激励信号输出,29脚是场(垂直)信号输出。

网友K:
要修當然要上電開機囉,要想辦法把基板整個翻過來(側翻也可以)才有辦法測量檢查,這塊AV板好像在記憶中還沒有壞過,大部分都是PIN腳接觸不良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修當然要上電開機囉,要想辦法把基板整個翻過來(側翻也可以)才有辦法測量檢查,這塊AV板好像在記憶中還沒 ...

我這片是會搖動~~~導致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竖板上的IC201(AN5306NFBS)http://pdf.datasheetarchive.com/datasheetsmain/Datasheets-8/DSA-15457 ...

所以它很關鍵囉~~它不穩固安裝會導致失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片是會搖動~~~導致出問題

要固定可用热熔胶条截合适长度热熔固定: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d&id=9604073433

网友L:
報告版主
這台老久的機器會有很多毛病
小弟是不建議修理
除非您有很多時間跟它耗著
多出來的時間來做其他自己較喜歡的事豈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報告版主
這台老久的機器會有很多毛病
小弟是不建議修理

就是抽空跟它號著咩~~本打算如果有重大損壞就不修了,可是目前看來
似乎還有點搞頭,嘗試看看能否讓它重新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