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華碩ATX-350S-H電腦電源起動後會跳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4-05-14):
原本這顆電源到我手上時只是把電容換一換就可以用了
因為在修另一顆POWER時有同型號IC(3510P)
我想知道正常供電時的腳位數據
所以又拆開來量,在測量時不小心短路
結果變成起動時,風扇只轉動一下就跳電了

↓在測3510P腳位數據時不小心短路了

所以說只換電容就修好太容易不行
只好乖乖查修吧!!

1.檢查光耦沒問題
2.檢查快速二級體也沒壞
3.二次測散熱片請下來
  結果整流晶體每顆也都頭好壯壯
4.想說是測3501P短路的所以直接換新的
  結果症狀一樣

全面大搜索~哈哈
↓最後被我抓到2顆開關管IN4148短路
↓換好後送電測試,不在跳電
↓上主機板,跑XPE也沒問題
↓最後換下來的零件,應該不只這些
  有些噴不見了
結論~散熱片跟光耦器白拆了

收工謝謝觀賞~接者做正職去(印刷工人)

网友A:
恭喜完修!
螢幕亮線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螢幕亮線囉!

測試用螢幕不要太計較啦
當初朋友送來時是綠燈無背光
高壓修好後點起來是亮線>"<
就拿來當測試用

网友:
您對電子維修真的有下功夫~很棒

网友:
真是我學習的榜樣

网友B:
恭喜完修,維修區就在大大的印刷區旁邊嗎?這樣還蠻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維修區就在大大的印刷區旁邊嗎?這樣還蠻近的!

是呀
旁邊就是印刷機
其實原本工作台的這個地方也是放印刷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