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傳統電焊機失敗經驗

楼主(2014-05-14):
維修傳統電焊機失敗經驗

看了我的失敗經驗,希望維修高手們給我一些積極、正向的建議,或是給我一些購買材料的資訊?例如台南市或高雄市哪邊有賣絕緣扁銅線、絕緣紙、凡立水、絕緣套...,以及價位如何?

費了九隻牛二隻老虎之力(誇飾法),從表哥的倉庫搬來這台電焊機,原本高興可以"ㄆㄚ"東"ㄆㄚ"西了,奈何它就是不聽使喚不來電,只好脫光衣服徹底檢查一番。

這邊瞧瞧。

換邊瞧瞧。

拆開上邊鐵片固定架。

抽出鐵片。

先拆除二次側扁銅板。

剩下一次側的二組線圈(由內往外,標示1、2、3、4,共4個接頭,13是同一線圈,24另一線圈,其中24線圈斷路,此二線圈並聯可接110V電源,此二線圈串聯可接220V電源)。

萬事起頭難,拆第1腳,綁得很牢靠,約有13圈。

每一線圈共有三層,剝完第一層,每層繞13圈,層與層之間有透明絕緣層。

第一層最後一圈。

拿開隔紙,13此線圈正常。

開始剝24線圈。

找到元凶了。

斷在24線圈第三層。

熔斷的。

靠近4接頭約20公分處。

旁邊鐵片也熔接成一坨。

向某家維修馬達的廠商,撥了一些材料應急。

熔斷的20公分就算了,再繞回原狀,頗有當年繞電扇馬達的feeling。

勉強繞完24線圈第一層,天啊!後續還有五層...,絕緣早已 "溜皮溜褲"。

塗上凡立水,兼作中場休息。

還躺在地板上,理還亂的13線圈。

這樣亂修,作法正確嗎?如何操作才正確?哪有零賣絕緣扁銅線?請不吝指教,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网友A:
旁邊鐵片也熔接成一坨。
這會造成渦電流,發熱再熔斷線圈.

現在電子式電銲機的價格可能比換銅線便宜,搬運也方便.!

网友B:
這就叫做抽絲剝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邊鐵片也熔接成一坨。
這會造成渦電流,發熱再熔斷線圈.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好建議,增長知識。

(若要再修下去必須先處理鐵片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就叫做抽絲剝繭嗎?~~

"純手工" 抽絲剝繭。

网友C:
電焊機用的變壓器是"高漏磁變壓器"
樓大照片中的結構
看起來並非高漏磁變壓器

网友D:
大大,因為線很粗,我覺得直接把容斷處拉出,作外接處理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因為線很粗,我覺得直接把容斷處拉出,作外接處理比較簡單。

待拆到最後才發現熔斷處,都已經拆完了...
只好這樣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焊機用的變壓器是"高漏磁變壓器"
樓大照片中的結構
看起來並非高漏磁變壓器 ...

"高漏磁變壓器"特徵為何?這方面我不精通,所以我看不出來,它是東X工業社的產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漏磁變壓器"特徵為何?這方面我不精通,所以我看不出來,它是東X工業社的產品。 ...

漏磁變壓器用於負載急劇變化而又要求逐步趨於穩定狀態的電子設備中,如熒光燈電源、離子泵電源等設備。
這一類負載表現為開始工作時阻抗較大,需要較高的瞬間電壓;而當穩定工作時,負載阻抗較小,
需將負載電流限製在允許值內,以使其能正常工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8%E5%8E%8B%E5%99%A8

google了一下"漏磁變壓器"的圖片
樓大圖片中的也是屬於"漏磁變壓器"無誤

网友E:
若需要材料的話 高雄 你找和勝電料行 在十全2路上 它有在賣 價位你在問它

网友F:
真厚工...有追根究底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需要材料的話 高雄 你找和勝電料行 在十全2路上 它有在賣 價位你在問它

謝謝告知,改天去逛二手貨市場(十全路尾)再去和勝打聽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厚工...有追根究底的精神..

對,既然壞了,拆拆看也是一種學習。
失敗的經驗也是很好的一種學習經驗。
以前朋友會誇我經驗老到、xx專家。我則苦笑回答說:我只不過失敗的經驗比較多而已。

网友G:
高中畢業第一個工作,變壓器工廠的學徒(1.5年)我的經驗扁的銅線包紙這是有特別的機器,當時公司幫台電維修變壓器就是如此,把全部的電線都抽出來,這期間要記錄馬達的圈數(以便日後纏繞回去)抽出來之後用火把銅線上面的油紙燒光,在使用捲紙機把銅線捲包回去,一次二次側接下來把矽鋼片組立回去,鐵損測試若是不過就必須要更換一些新的矽鋼片,測試過後就要進烤箱烘烤然後放進帆立水的真空室裡面抽真空,讓帆立水進入銅線的空隙,最後再烘乾... 你要恢復原狀是有一點困難... 絕緣扁銅線要找製作變壓器的電機工廠...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直接請電機公司幫忙,費用不一定比較貴,原因是你單買零件一定比買整組貴,維修比上買新品可能更划不來,因為人家是量產有競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中畢業第一個工作,變壓器工廠的學徒(1.5年)我的經驗扁的銅線包紙這是有特別的機器,當時公司幫台電維修變 ...

感謝您給我非常詳實的製作說明。
當初是本著痞酷網維修的精神,嘗試看看能否以最低的消耗(或是零消耗),讓它復活。
維修如果要耗費巨資,當然會選擇 "棄修"。

网友:
古早的電銲槍,發熱點就是那個折角,再繞回去時,那個摺角不要原點原線位

折角要弧度處理,才能耐用

网友H:
放進帆立水的真空室裡面抽真空,讓帆立水進入銅線的空隙

據我了解,這個動作叫做真空含浸,如果沒做確實會有後遺症,如震動、發出聲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據我了解,這個動作叫做真空含浸,如果沒做確實會有後遺症,如震動、發出聲響。 ...

phuang3大:
   沒錯! 快40年了一些名詞都已經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