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520 的問題~請問大大有看過這樣的畫面?(已解決)

楼主(2014-05-14):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畫面~
問題1~進BIOS看內容~抓不硬碟與光碟機的資訊~
問題2~就是如下圖~請教大大們有這樣的經驗嗎~感謝
明天再補強整個畫面的資訊~
經過大大們的指導再加今天的奮鬥拆了機器~
把橋重烘烤~過程大約25分鐘~我是從110度烤晶片與板子約5分鐘~再升溫180度烤晶片烤10分鐘~畫圈圈的烤~放個50元硬幣在晶片上面~再升溫215~220度畫圈圈烤晶片5分鐘~加個助焊劑~再升溫到300度烤1~3分鐘還是畫圈圈~開始降溫回200度左右繼續畫圈圈~再降溫回100度畫圈圈~結束等冷卻~
雖然知道這個晶片可能撐不久~但答案終於找到了~相當開心~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网友A:
問題2是因為問題1的結果

因為抓不到開機裝置,所以跑網卡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2是因為問題1的結果

因為抓不到開機裝置,所以跑網卡開機

謝謝解說~~這樣是不是我的BIOS有問題呢?

楼主:
該不會整合橋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該不會整合橋故障了~

應該是橋壞了

网友C:
MCP67重做BGA.或更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橋壞了

哪裡可以買到橋?找大大們有掏寶夥伴代買嗎?(看來要花小朋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P67重做BGA.或更換看看

感謝指導~我去試試~拼了~發揮努力不懈之精神

网友D:
我覺得可以刷看看 bios ,有可能是網卡異常引起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可以刷看看 bios ,有可能是網卡異常引起的喔~~

謝謝大大指導~問題我沒工具可以重刷BIOS~希望能有大大能代刷一下~我可以付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問題我沒工具可以重刷BIOS~希望能有大大能代刷一下~我可以付費^^

在高雄的話可以來找我~
免費幫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高雄的話可以來找我~
免費幫你刷~

謝謝您~我是在台北~如果真的有需要您的幫忙~我會直接寄過去的~非常感激您

网友F:
esoa999999 大~您好
恭喜完修,但如上述把mcp67整合橋烘烤,僅是治標沒治本喔,建議更換新晶片,但要自己評估值不值得,
因為mcp67改良低溫晶片算是很貴喔!省錢方式是以重新對BGA植球,並將散熱處理好.可能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esoa999999 大~您好
恭喜完修,但如上述把mcp67整合橋烘烤,僅是治標沒治本喔,建議更換新晶片,但要自己評估值 ...

謝謝指導~我目前是有加強散熱~以後有機會買到低溫的晶片再給它換掉^^感恩

网友:
恭喜.雖然也知道撐不久.但重點是可以知道問題點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