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熱水器水盤維修

楼主(2014-05-15):
家中使用多年的水器,前陣子開始耍脾氣,會突然不給熱水
在此之前維修過微動開關
這次~~查過微動開關及點火裝置均無問題
那~~~~~問題在哪呢
網路上查了一下,應該是水盤的問題
那就拆下水盤來看看吧~~
請先將水跟瓦斯關掉喔
最好連點火器的電池也拿掉
請看圖吧(有點傷眼請勿見怪)
這就是水盤組了
拆開來吧
果然水盤皮破了個大洞,連指甲都可穿過去了n_119|
網拍買的水盤皮,新舊比一比,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內部有些銹跟水垢順便清一下,將新品裝上
然後通通鎖回去吧!完工~~~

建議沒甚麼維修經驗的還是請專業的來修比較好喔

補充說明
在還沒收到新品之前,不就沒熱水了嗎?~~~別怕~~
舊品用3M雙面膠補釘一下,應該還能撐個幾天
就像這樣

感謝觀賞~~

网友:
大大這句話不太對,"建議沒甚麼維修經驗的還是請專業的來修比較好喔",
應該是:
建議沒甚麼維修經驗的還是拿給我修比較好喔!

网友:
自己水盤水皮損壞,用較厚一點塑膠袋材料,也撐了一年,緊急可用用看,,

网友:
大卡車的內胎也可應急

网友A:
用這種方式貼圖必須一張一張點開,請改用下列方法貼圖較為方便。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感謝分享~貼圖要去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這種方式貼圖必須一張一張點開,請改用下列方法貼圖較為方便。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 ...

久沒貼圖所以忘了n_080|
當時想改,可是沒時間,等等來改一下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貼圖要去學一下^^

久沒發文貼圖所以才搞錯,對不起各位了~~~已經改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久沒發文貼圖所以才搞錯,對不起各位了~~~已經改好了

老會員了!自然是配合度高了。

网友:
這個水盤皮壞了,可以先用塑膠袋包上水盤皮後,在裝回去可以勉強撐一下,之後再去買水盤皮,買的時候,注意這有分直徑大小,和有耳和沒耳的,跟各位分享一下

网友:
請教各位大大一下我家熱水器 .開熱水的時候都要把熱水器的水量調節的水調到很小才點火有動作.
是因為水壓不構還是有零件故障.或是要調整哪裡 望請各位大大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C:
使用算兩三年了吧 哪卡石灰質會這樣嗎恩恩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算兩三年了吧 哪卡石灰質會這樣嗎恩恩謝謝

在下並非專業的,所以不敢肯定,個人認為不太可能
網路上有人說用2年就破了= =
某牌的好像還有一個濾網,若那個濾網阻塞,應該也有可能造成此問題

网友:
之前自己有換過,去買的時候,老板說,最好連壞的一起帶去,以免買錯,因為同一家廠商,大小也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