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買家都當盤子耍
火..

楼主(2014-05-15):
常在露拍購物的朋友,都會慎選賣家,以免麻煩上身,誰也不要花錢又受氣!
像這幾天遇到的,實在整個無言,如果今天你是買家,你會如何反應?
想聽聽大家的說法.....

這是詢問賣家回的價格,紅圈裏的連結

事後再去點閱,發覺價格提高了,問答的內容也被清空了。

网友:
看不太懂~~除了價格變高了、清除Q&A內容~~

坐地起價了?

网友:
又不是下標再改價,沒有下標就不算數。

(撿便宜、買便宜手腳要快、狠、準)

网友:
我也去露拍賣過,但我都是調降價格的n_028|

网友A:
版大你要這個東西嗎?

网友B:
這種中古品又沒有行情價,有人問就容易調高價格.很久都沒有人要就好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中古品又沒有行情價,有人問就容易調高價格.很久都沒有人要就好商量.

那們就讓他繼續囤下去吧~~~讓它變成傳家寶更值錢n_072|

网友:
多找幾個人去"問"一下,搞不好他認為奇貨可居。
就真的把它當傳家寶了!
不過這個在淘寶不是很便宜嗎?版主要不要去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你要這個東西嗎?

老大,有個舒服的家誰不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有個舒服的家誰不想呢?

你家有那麼大的機櫃嗎?

网友:
很多東西有行無市(或許有價錢可是卻沒需求),有些東西則是有市無行
(有人要買卻不知行情是多少)........該怎麼銷售得靠他的智慧,囤久了
除非變成傳家寶(還得看是啥貨呢)才可能變得有點價值.....

早年我老闆年終打掃在雜貨間清出一堆客人淘汰下來的良品零組件,擺
在那占空間丟掉又很可惜。於是我整理一下分門別類一一查看,最後我
挑幾件效能不會太差的組起來,適合第一次買電腦的人購買...沒想到效
果不錯,直接告訴對方是人家換下來的良品,執行那些功能足敷使用且
公司給半年保固。最重要的是價格還很吸引人~~~系統平台是中古其他
部分則是全新品......推出五台一個月內銷完。

後來還有客戶因為電腦熟悉上手了覺得效能想更好,跑回來找我們升級
部分元件,也有特殊需求用戶跑來問我們有無某規格適合他們使用且經
濟實惠的選擇.....又弄了好幾台出去給人家倉庫條碼掃描KEY單用....

最後清光光剩下那種真的必須淘汰的產品.....沒有任何價值的

找到適當對象就銷出去吧~~~

网友C:
這故事讓我想起很像某房屋仲介商的廣告~~"沒有賣不出去的房子"

當年一台個人電腦雖然從價格30K左右往下掉,但第一次買電腦的人
主機、15"CRT、鍵盤滑鼠、桌子全部摸下來看買高中低階和周邊多
寡,25K應該跑不掉~~講究點的還是得要30K左右買套電腦..

我那次整新的幾台主機單價約8千上下(CPU、主機板二手記憶體視情
況配置),搭配15"CRT顯示器、一套鍵盤滑鼠賣一萬多,還能選配電
腦桌呢(老闆同學家是開家具工廠的從那直接取貨)。跟全新的相比便
宜快一萬元還保固半年......最後那些機器到我離職客戶都還有在用...

一間租書店、錄影帶出租的就持續用到好久...老闆都還有維護呢..

所以就以你說的例子來說~~~如果我是賣家,你出價可以我就賣了~
抓死價錢沒意義~~只要不虧本賺多少一回事....一直囤可不能拿它換
東西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故事讓我想起很像某房屋仲介商的廣告~~"沒有賣不出去的房子"

當年一台個人電腦雖然從價格30K左右往下掉 ...

家裡購入第一台個人電腦,大約接近20年
大概花5萬元吧…@@
主機(有光碟機磁碟機),螢幕,印"表"機EPSON,電腦桌

隔一些時間
買了一台彩色Printer 10k
隔一段時間
買了SONY 4X CD-Burnner 9k

跟物價相比,現在便宜多了

那時候利潤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裡購入第一台個人電腦,大約接近20年
大概花5萬元吧…@@
主機(有光碟機磁碟機),螢幕,印"表"機EPSON, ...

我第一台印表機是EPSON的第一台單色噴墨機"小斑馬"~
用到墨水買不到報廢了...

4X~SONY很貴的~是不是面板有塊小液晶那個?

以前修電腦利潤也不錯啊,客戶不敢跟你揮543...

网友E:
還沒交易都還好啦...
如只是買滑軌,建議到建材五金行購買。
尺寸規格樣式,且是新品又如板大所言比二手價格更低。
如下圖零售單價標準三節35CM滑軌伸出70CM給兩張國父,商家都會暗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還沒交易都還好啦...
如只是買滑軌,建議到建材五金行購買。
尺寸規格樣式,且是新品又如板大所言比二手價 ...

機櫃的滑軌固定方式不同; 一般在伸出的部位會有一個L的轉角, 算是鎖在正面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機櫃的滑軌固定方式不同; 一般在伸出的部位會有一個L的轉角, 算是鎖在正面上. ...

恭喜你已經給答案了少L支架。

東西都是一樣,還是重量型雖用途不同,只是用在機架式價錢會較高或不合嗎?
啊!手賤抖抖抖........

況且只是提供,運用才重要,商家賣滑軌還有各種型式。
兩段式滑軌配合門鈕,玻璃或木門可側邊內縮與外蓋(美觀/安全/空間)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已經給答案了少L支架。

東西都是一樣,還是重量型雖用途不同,只是用在機架式價錢會較高或不合嗎 ...

沒錯 lazy104 大大說的沒錯,伺服器機架滑軌和一般滑軌不同,
主要是
1.重量型,要承載幾十公斤不等重量的伺服器
2.滑軌本身要可分離式的,這樣伺服器才可以從固定的機架上脫離,主要是做維修。
3.兩端長度可調,並可快速拆裝固定於標準機架的鎖孔

我相信管過機房的朋友是相當了解,不用我多說的。

至於 wkm 大所 po 的前一張圖,有把手和鎖孔,但是看起來方向不太對,也不知內外軌可否分離,
有勞說明一下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沒錯 lazy104 大大說的沒錯,伺服器機架滑軌和一般滑軌不同,
主要是
1.重量型,要承載幾十公斤不等重量 ...

機架型都是鎖正面兩邊四顆螺絲固定機架二根粗勇柱仔上
偷雞摸魚比較輕機架型就鎖兩顆斜對角

言歸正傳
好冷,說真的偶不是商家還被要求說明。

說歸說還是要提供些資訊,各家設計不同,隱藏式側邊有防呆裝置,防止抽出脫落,如明裝式與物體可直接固定,相對滑軌多數無法分離是固定的。

如下圖
尖尖的黑色卡榫(需全抽出後才看的到)因ㄧ對左右上下撥後可脫出後,以便滑軌與物體固定(並不適合拆卸)。

改裝滑軌建議是如CD拖盤式方法,相容性較高拿取較方便,而不是用鎖(除了防竊),至於合不合由使用著決定。

依樣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機架型都是鎖正面兩邊四顆螺絲固定機架二根粗勇柱仔上
偷雞摸魚比較輕機架型就鎖兩顆斜對角

哈哈!不好意思啦!
想說您是滑軌達人,應該說是向您請教才是,而不是直接地要求說明,
真沒禮貌!在此向您說 sorry!

謝謝您的詳細說明,讓我了解到滑軌有這麼多的知識。

网友:
原來那就是伺服器滑軌,之前不知道還拿來當劍耍,打斷了不少隻....

网友:
印象中天下雜誌介紹過某五金廠就是專門做伺服器滑軌,說的好像在做衛星一樣精密,難怪這麼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機架型都是鎖正面兩邊四顆螺絲固定機架二根粗勇柱仔上
偷雞摸魚比較輕機架型就鎖兩顆斜對角

昨天特別去機房看一下滑軌,

還真如wkm大大所說的, 滑軌是鎖在L型可伸縮支架上, 然後L型支架固定在機架四根柱子.
過去真的都沒注意到, 原來滑軌與支架算是兩件物品可以拆換的. 都笨笨的找賣機架的廠商, 貴鬆鬆喔!
再次感謝wkm大大的指導~~

不過這樣一來啟不就變成滑軌容易買, 但L型支架比較難找匹配的...
抽拉鍵盤的因為載重輕可以用小L支架; 要承載機台的就不太容易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特別去機房看一下滑軌,

還真如wkm大大所說的, 滑軌是鎖在L型可伸縮支架上, 然後L型支架固定在機架四 ...

型式端看設計與使用者運用

至於L型支架,如非金屬不可,給你點提示: 角    鋼

楼主:
伺服器滑軌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有耳朵要用螺絲固定,另一種用快速卡榫固定,
下圖是半隻滑軌,留在伺服器上,機架那端不見了,
這種滑軌一般可承受2U或3U都沒問題,簡單不複雜,要分離很分便,
也有防抽出的卡簧,避免抽拉過頭而掉落。

請注意看這賣場的連結,和我的半隻是相同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25895321

网友:
沒看不知道,看了嚇一跳
這滑軌要那麼貴喔

坐地起價耶~
也許他認為這東西不好找吧,但是需要的人應該也不多
除非我有迫切需要,不然我不會跟他買
就讓他放到生鏽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這種中古品又沒有行情價,有人問就容易調高價格.很久都沒有人要就好商量.

我遇過很久沒人問,結果一問就回說幫人po的,po太便宜所以要調高價格。1200變1500。後來還問我多少錢肯買,不爽,連喊價都不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過很久沒人問,結果一問就回說幫人po的,po太便宜所以要調高價格。1200變1500。後來還問我多少錢肯買 ...

會買這種東西大多是和工作或業務有關的 MIS ,管理機房一大堆機櫃,
滑軌會壞的機率很少,所以買的人就少,所以算是有行無市的,

至少你那賣家還會問你多少錢才肯買,沒刪你的問答記錄,算是客氣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買這種東西大多是和工作或業務有關的 MIS ,管理機房一大堆機櫃,
滑軌會壞的機率很少,所以買的人就少 ...

ㄏㄏ,當然問答紀錄有刪掉啊,而且起拍直購價直接拉高。

网友:
換一家買就好了, 我也遇過類似的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