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42W300G EEPROM問題詢問

楼主(2014-05-15):
此台toshiba 42W300G 故障情形是聲音會一直變大聲或是一直變小聲直到無聲,更換24C32之後聲音已正常了,但顏色卻不對,比較暗,還原預設值後還是一樣,不知此EEPROM是否要燒錄資料的?還有這台的工模不知何進入?用了網路的方法按MUTE加MENU鍵一樣不能進入,還請前輩指點一下,謝謝

剛又換回原來的24C32顏色正常了,但是聲音一樣還是故障的

网友A:
試試
1.先按下遙控器上的<MUTE>一下(此時電視會變靜音)
2.再按一次<MUTE>不要放開喔!並請同時按下電視機面板上的<MENU>(此時電視又上方會顯示一個"S")
3.在按<MENU>(此時電視左上角會顯示一些英文+數字--例:RUCT 4DH)
4.按<上><下>改變選項.按<左><右>改變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
1.先按下遙控器上的一下(此時電視會變靜音)
2.再按一次不要放開喔!並請同時按下電視機面板上的(此時電 ...

昆哥這一個方法我試過了不行耶

网友A:
東芝電視:
(1)東芝液晶電視工程模式的常用功能:
開機狀態下,按一次遙控器的Mute鍵,然後 按住遙控器的Mute鍵的同時按電視機的Menu鍵,即可進入工程功能表。按遙控器的9鍵,看Self Check功能表第2行Time就是電視機的使用時間(十進位);按遙控器的信號源選擇鍵(每按 一次變一種顏色),可在黑、白、紅、黃、藍、綠等全屏純色畫面上查看壞點情況。工程功能表只要關機就可自然退出。
鬆手,再同時按“Volume -”和“CH -”按鈕,然後放開,工程功能表出現。按CH+鍵往下翻屏,在第二屏有center acutime !!! 關閉 電視,退出工程功能表。
(2)需要特別說明得是東芝32WL66C液晶電視進入工程模式的方式跟上面的方法又有所不同。
東芝32WL66C液晶電視的工程功能表參數先按遙控器的靜音鍵,然後同時按遙控器的靜音鍵和“電視機前面板”的菜單鍵(MANU)就進入了工程功能表,功能表螢幕右上角有S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東芝電視:
(1)東芝液晶電視工程模式的常用功能:
開機狀態下,按一次遙控器的Mute鍵,然後 按住遙控器 ...

昆哥謝謝你提供的方法,這兩種我都試過了一樣不行,剛又再重新換上一顆新的24C32還是一樣畫面偏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昆哥謝謝你提供的方法,這兩種我都試過了一樣不行,剛又再重新換上一顆新的24C32還是一樣畫面偏暗 ...

將ROM內部數據顯示出來後,先做兩者差異比對,再試著手動更改相異數據部分,再作燒錄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ROM內部數據顯示出來後,先做兩者差異比對,再試著手動更改相異數據部分,再作燒錄測試. ...

CIKO老師我不會自己再編寫資料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老師我不會自己再編寫資料耶

讀出內部數據,再進入工具列的編輯功能,直接手動更改數據,先自己試試吧,編輯錯誤再重新燒錄原始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讀出內部數據,再進入工具列的編輯功能,直接手動更改數據,先自己試試吧,編輯錯誤再重新燒錄原始檔即可. ...

嗯、了解了謝謝

楼主:
慘慘慘舊的那顆EEPROM不知被我丟到哪裡去了,舊的資料有COPY出來,但是想說再複製沒有用又把它刪除了,用復原軟體又找不到了,慘慘慘

网友:
更換別的廠牌24C32試試.

楼主:
感謝大家的指導,目前剛去同業老師傅那裡調了一顆24C回來再換上,現在測都很正常了,謝謝大家,待會兒組裝好再來拍張完修照
很納悶的是我連換兩顆新的上去都不行,換上去同業那裡拿回來的就很正常

楼主:
現在發現了一個新問題,就是換上這顆亮度正常了聲音也正常了,可是斷電後再叉上電源會自動開機及台數會跳在02這一台

楼主:
playart  麻煩了這顆有可能不是空的 有資料  發表於 3 分鐘前

啊~~~~智大不要嚇我啦
已發現問題點,應該是原有是24LC32我代換上的都是24C32,而我主板上量測到的VCC則是3.3V所以應該不能用24C32代換,已上網訂購了

网友:
路過學習一下...

5V or 3V3 電源另外拉線不就解決了嗎 ?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共地的問題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