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IP-16型號KA7500C可以用KA7500B替代嗎?

楼主(2014-05-15):
在修一顆500W的ATX_POWER時
測到KA7500C第12腳VCC對地阻抗很小所以判定IC壞了
因為學姐那邊只有KA7500B所以查了一下資料
B跟C這2顆幾乎一樣
所以就訂了KA7500B回來代
不過我不知道是替代的關係還是有其他原因
目前有待機電壓~有PS_ON的電壓~
2次測零件幾乎都測過了找不到問題點
所以開始懷疑是不是替代的問題

网友A:
Oscillation Frequency
7500B   CT = 0.01µF, RT = 12kΩ    10K Hz
7500C   CT = 0.001µF, RT = 30kΩ    40K Hz

有差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cillation Frequency
7500B   CT = 0.01µF, RT = 12kΩ    10K Hz
7500C   CT = 0.001µF, RT = 30kΩ   ...

是喔~判斷錯誤
謝謝回覆
本想放棄了說~
經您一說在來找一顆7500C來換

网友B:
新換上的7500B先不急著換回7500C,
7500C 規格是增加環保ROHS向前相容於舊版7500B
頻率是沒問題的

您再檢查一下第12腳VCC, 有沒有電源進來?
可能是原本的 7500C 故障後(*1)    把電源與 第12腳VCC 之間的保護電阻燒斷了
而您只換了7500B/C 還沒換了那個保護電阻

參考這篇 第二段 ...R25 數值22歐姆  在494的12腳上 線路...
七盟Seventeam 通病整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64-1-1.html

ATX  電源系統架構上
提供待機STB_5V那個 小變壓器 除了提供STB_5V(回授穩壓) 之外
還有額外一組電壓(約12VDC以上) 供電給   7500B/C, TL494之類的 主電源控制芯片

這組電壓沒被穩壓, 若是主電源控制芯片 燒毀短路了,
是會無限制供電燒PCB, 因此 電源與 第12腳VCC 之間的保護電阻 用於燒斷保護電路不起火

(*1) 您在1#  提過: .....測到KA7500C第12腳VCC對地阻抗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換上的7500B先不急著換回7500C,
7500C 規格是增加環保ROHS向前相容於舊版7500B
頻率是沒問題的

哈哈~已經定了7500C了說
您說的沒錯~
原本查修時第12腳VCC就是沒電壓~
重變壓器過來有量到AC 5V 在過經過1顆電阻串二級體來到第12腳電壓不見
拆下二級體跟電阻測量,發現電阻阻抗不對,更新電阻後在測DC電壓有出來
但是不太對(映像好像只有3.多V)
因為5 X 1.414=7.07(AC5V)可能不太準,但是至少要有DC 7V已上吧!!
所以量了12腳對地,組抗略低~所以後來換上7500B
第12腳電壓有到DC 12V 了,其中小電容全部更新~
還是不起動,所以才在想是不是代用的問題

補充一點會量到只有AC 5V的原因可能是我黑棒接GND的關係吧???
正確應該接變壓器2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換上的7500B先不急著換回7500C,
7500C 規格是增加環保ROHS向前相容於舊版7500B
頻率是沒問題的

大會報告
換上7500c症狀一樣~
所以找個時間另開一帖
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网友:
會量到只有AC 5V的原因:
因為大部分的電表是 預設  量取的電壓為 正弦波
測量AC電壓時,內部電路都是取得Vp峰值 再換算...
(例如 AC110  電路取得Vp峰值 156 , 換算 (156/1.414) 得 110 顯示為110
指針三用電表刻度是以正弦波RMS(Root-Mean-Square)值表示
數位數字電表 則是(透過電阻分壓比例...1/1.414)換算正弦波

你現在量的波形 是SMPS的不對稱矩形波  誤以正弦波換算造成讀值錯誤
除非是使用True RMS且頻寬數10KHz的電表才能準確量測。   (這類電表較貴)

google : 電表 正弦波
或是以下 連結參考檔案
https://www.google.co.th/url?sa= ... 5fTjCDnQKvEmSyuQY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