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那位大大可以幫忙查到這個電晶體的 CODE: K7SS110

楼主(2014-05-15):
請問有那位大大可以幫忙查到這個電晶體的 DATASHEET

网友A:
給~~~~

花了五分鐘查到的~
應該是你要的那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給~~~~

我與你找的方法是一樣的~
我也是打SS110去google的.
唯一的差別可能是經驗與過濾吧~

我是找到這個網站後才知道的~
http://forum.allaboutcircuits.com/showthread.php?t=49135

网友B:
在google搜尋transistor SS110,然後用圖片搜尋,會看到一張跟一樓的圖片裡長得很像的電晶體,點進去會看到有外國朋友一樣再問這顆電晶體

Identify diode and transistor
http://forum.allaboutcircuits.com/showthread.php?t=49135

BSS110 MOS FET Channel P 50V, 0,17A
http://english.electronica-pt.co ... eference?ref=BSS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oogle搜尋transistor SS110,然後用圖片搜尋,會看到一張跟一樓的圖片裡長得很像的電晶體,點進去會看到 ...

感謝!大大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