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種零件型號 聲寶 RAD-7Q

楼主(2014-05-15):
聲寶 RAD-7Q 17吋液晶

不清楚 這三種正確型號

22J 3KV
.22J100
3C 22 6.3V

只知道.22J100 是0.22uf 100v

請大大們幫忙 謝謝

网友A:
要補齊資料喔!!

不然又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補齊資料喔!!

不然又回收了!!

補了

网友A:
SMD 的是  22u/6.3V
四方形的是 .22u/100V
藍色的是高壓電容   應該是  22P/3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 的是  22u/6.3V
四方形的是 .22u/100V
藍色的是高壓電容   應該是  22P/3KV

請問高壓電容 22P 3KV
找不到一樣的
可用替代的嗎?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高壓電容 22P 3KV
找不到一樣的
可用替代的嗎?

亮度會有差!!

22P/3KV  很好找吧!!

先測量看看吧!!  不一定有壞!!

因為妳也沒說故障狀況,不知如何回你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