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FLATRON E2340 出現警語??該如何解除

楼主(2014-05-15):
<出現警語>

<出現警語>

网友:
你的顯卡 調太高 意思是說"這台營幕不支援1920*108解析度"  如果這台是三星那就要解旱重燒程序

网友:
應該是~你需要將螢幕設定到1920*1080解析度

楼主:
1.之前試過都沒問題
2.改過顯示卡為1920*1080也不行(這應該是最怪的)
已經發信給LG原廠,目前還沒回,真看他要怎麼解決>>

网友A:
規格書給你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規格書給你參考一下

有SPEC 唉  還是無解?  有誰可破>>>>

网友B:
應該不用破與設定無關

要進廠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用破與設定無關

要進廠維修

螢幕我沒亂按,其實也沒什麼好按,日後不買L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螢幕我沒亂按,其實也沒什麼好按,日後不買L牌了.

不用這麼悲觀,其實現有市場內每一品牌幾乎一樣。沒有像以前的大頭電視/螢幕哪麼耐超,一用數十年不壞。
在知名品牌和三線組裝牌都一樣。這只是機率大小問題。耐超度太好MAKER吃甚麼!(個人觀點)。
只要注意使用環境使用習慣或許能增加壽命,再來是故障後如何讓它恢復生命,省錢也少製造些3c垃圾救地球

网友C:
請教一下:

你是接VGA port 嗎?   LG螢幕通常只有接VGA port  第一次開機才會出現這個設定畫面

就有可能是 1.螢幕NG 2.線材NG or 接觸不良 3. souce 設定NG

有試過接DVI port嗎? 或接第二台電腦   出現一樣狀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

你是接VGA port 嗎?   LG螢幕通常只有接VGA port  第一次開機才會出現這個設定畫面

1.此螢幕只有VGA
2.以前買都很正常,上周開機就出 現警語
3.接過第二台也一樣不行,(有1920*1080的顯示卡喔)
4.目前已送至服務站-看原廠如何處理

网友:
跟設定沒關係....

楼主:
送原廠修好了(應 該是換)花900元搞定,原因~工程師只說換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