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外接式光碟機彈出

楼主(2014-05-15):
外接式光碟機接上電源之後會彈出無法讀取,要怎麼修理?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這種問題很難回答你喔???

先拆開檢查一下!!   這樣看不出來到底是哪裡故障!!

先檢查一下機械動作部分看看!!

网友:
會彈出表示 --->有程序在運作

檢查面板的按鍵開關(電路)
是否因為氧化有短路現象 造成誤動作

网友:
請先清潔光碟機讀取鏡頭試看看!
用棉花或是眼鏡布沾酒精,輕輕擦拭鏡頭表面!
再用電風扇吹乾酒精後再裝片讀取看看!

网友:
如果開關沒事,問題就出在電磁鐵上了

网友:
光碟機的進片,退片那個按鍵是不是壞了

网友:
裡面片匣的兩側若有微動開關應該就是開關接觸不良.

网友:
小弟看成外接式光碟機會彈出無法讀取,原來是接上電源之後會彈出無法讀取

這種SLIM光碟機退片靠電磁鐵,應該還是開關問題比較大,樓主您先拆下前飾版,量退片紐是否開路,不是的話就抓到了

不過按鈕的電路板是軟版,樓主您確定能換嗎

楼主:
請問開關問題,哪邊可以買到此按鍵開關,人在高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開關問題,哪邊可以買到此按鍵開關,人在高雄

您要先拆修才能知道是那一種開關,也可以拆廢棄光碟機看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