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 技嘉 ga-ep35-ds3 重複開機

楼主(2014-05-15):
說明1: 一開始接上電源,假負載後便一直重複開機

說明2:未裝假負載後便無重啟

新手正接觸修復主機板還請先進指導

圖片正摸索怎上傳

网友:
違反板規!!  請先付上圖片及測試數據,再行討論!!

未補將入回收!!

网友:
樓主趕快補圖.
先短接M_BIOS 1,8腳, 讓B_BIOS啟動看看, 如果螢幕出現訊息, 趕快
將短接拿掉, 讓系統自行修復BIOS.

楼主:
板子圖片 試傳

网友A:
這種假負載,我沒用過,通常上假負載,BIOS應該是開不出畫面的。

网友:
這種假負載應該只是確定CPU電壓值與信號值是否到位~我的認知是這樣

网友B:
這片主機板哪裡故障??模糊不清的說明+圖片一張....真的看不出故障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假負載,我沒用過,通常上假負載,BIOS應該是開不出畫面的。

假負載 我是剛好放上去試試看,因為上真U 開機後 約2秒斷電 會一直重啟

所以我放假負載試試看,結果也是一樣

如果不放假負載或真U  就不會重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主機板哪裡故障??模糊不清的說明+圖片一張....真的看不出故障在哪裡... ...

抱歉抱歉,新手剛接觸維修,還在摸索,試著發文看看

不知道各位先進  有沒有遇過這種

网友B:
上真U測開機前,先用電表量看看12V,5V,3.3V,CPU供電有沒短路現象,以免燒了CPU,得不償失~~
另外,你用的CPU是否有被這片主機板所支援?也是要確認的問題

网友C:
這是技嘉板通病啊,常出現在 p35 p43 p45 系列,小弟我遇過幾張,倒也沒輒~~建議您個方向:
1.刷bios
2.有個超頻用晶片,換掉看看~~
3.拆串口晶片(你這張好像沒有)
4.加焊cpu座
5.換北橋看看~~

网友D:
技嘉-小弟接觸的過問題大多是BIOS問題
可以試著從刷BIOS方面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技嘉板通病啊,常出現在 p35 p43 p45 系列,小弟我遇過幾張,倒也沒輒~~建議您個方向:
1.刷bios
2.有個超 ...

BIOS 我在試試看,朋友給我一台沒支援這種,我再買新的刷看看

超頻用晶片 是哪個位置?   記憶體插槽上面 那個ITE IC嗎?

CPU座 以加焊過  狀況依舊

換北橋是指重植  還是換顆新的?  如果是換新的  該去哪裡購買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嘉-小弟接觸的過問題大多是BIOS問題
可以從刷BIOS方面著手
怎麼刷?可以先爬文一下喔! ...

了解,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真U測開機前,先用電表量看看12V,5V,3.3V,CPU供電有沒短路現象,以免燒了CPU,得不償失~~
另外,你用的CPU是 ...

了解,謝謝指導  之前有量過  應該沒短路,我再仔細量一次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負載 我是剛好放上去試試看,因為上真U 開機後 約2秒斷電 會一直重啟

所以我放假負載試試看,結果也是 ...

會重啟,
請問一下,主機板是裸測,還是在機殼內測
若是機殼內測,建議先檢查機殼開關是否短路
裸測的話,過熱問題要先處理
BIOS可能要先重燒,
其他等你實測結果在討論了!!

网友:
1.請先確認cpu屬於支援表內....本片主板大多使用E-系列CPU
2.一定要做的動作....消除C-MOS做歸零
3.有無搭配記憶體.顯卡做測試...注意金手指及插槽清潔

网友:
昨天剛遇到一樣狀況 試了很久,最後斷電 拔掉 記憶電池 (重置BIOS) , 電源正常後才把電池裝回去並重設BIOS
技嘉P35系列主板用過 P35-DS3 & P35-DS4  2個不同型號  偶而會發生不明狀況開機時電源反覆重置
這次應該發生第五次了,   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