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C2D 無法進入數位電視掃台畫面?

楼主(2014-05-16):
如題 :

這台電視除數位電視外其他功能都正常。 要接數位電視,無法進入掃台的設定畫面!

數位天線接其他電視可正常收訊。一般切換類比TV到數位TV都會進入掃描頻道的資訊畫面,但這台按下後畫面全黑?

楼主:
奇怪為何沒有上傳圖片的選項?
找到了,檔案太大處理中

楼主:
先切換到最上面的 DTV畫面

選擇設定畫面,然後輸入

沒進入任何有嫂台的畫面? 只是一片黑色

請問LG電視是如何進入? 應該是沒錯。 還是說這DTV功能異常

网友:
恢復設定值再試試看或預設值

网友:
要用原廠的遙控器才能操作設定..

楼主:
是原廠遙控器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