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leae 16 (100Mhz, 16 channels) USB 邏輯分析儀開箱

楼主(2014-05-16):
大家好,

上次買了一堆東西,還沒時間一個一個開箱 demo 一下,剛好跟蘇飛聊天,就從邏輯分析儀開始摸一下~
順便讓有這台玩具的人,了解一下。
這一台是山寨完美板,意思就是說可以直接用官網的程式執行,是為了以後如果官網更新更多的協定時方便使用。
如只是想買來玩,建議買那個 24Mhz的 Saleae 8 就夠了,我會決定買 100Mhz 是因為我可能需要它抓一些機器的資料,避免速度不夠。

此機器放在有拉鍊的靜電袋,不用時可幫在裏面,不錯的主意。內附機器,USB線,光碟,還有16個端子。

操作這台,想當然爾~痞酷板的晶體測試儀又見面了,我們來試著抓 LCM 那4條線的封包信號。
其中一隻是 Reset,我就不理它了,直接勾3隻~
CLK: clock
SI:  serial data input
A0:  0/1 = 控制指令/圖形資料

設定最高取樣通道(決定最高取樣速度)與取樣電壓準位

此處只是  demo 這台目前有內建多少種協定,我們目前所用的沒有現成可用~就先不管它,
下次 demo 的時後,應該會用它的 SDK 做一個協定來 demo

把我們對映的通道,標好信號名稱,有利我們後續解釋

此 LCM 是上升邊緣觸發,所以設定這個

設定想取樣的筆數(左)與取樣工作頻率(右)~此為數位取樣跟據~

按下 Start,進入等待觸發 clock的變化~

此為抓取到的資料,看到很密是因為很多很多的資料擠在一起~

用 mouse 點一下左右鍵可以展開縮小,然後可以往左右拉~

此為移到最左邊,晶體測試儀初使化的開始信號,此時,你已經可以分辨畫面上的那些信號,就像一個一個的命令一樣。

這張圖的上邊,同時有程式對照,會很清楚的發現,程式下的命令跟實際的數位信號圖,所以可以由信號反推程式下的所有動作。

加一張有註解的圖,以第1個命令 0xe2 來解釋 ( A0 信號 low 為控制命令)

底下是我同時買的那台 USB 示波器,改天我改到200Mhz 再送到 ciko大那,讓他來好好測是不是真的有 200Mhz給大家看~
我就簡單的設定一下,單次觸發,上升~給大家對比一下~
其實會用的話,現在的示波器也是可以做的到,唯一的差別是只有 channel 太少,或需自行解讀吧~

Scope透過USB輸出到電腦的圖

ps: 最後這張跟上面完全無關,只是把桌上那個小小麵包板照起來分享一下~
我真的覺得,後來買的麵包板線更好用說,圓針,一把裏有分長短,又便宜~

网友A:
說的不錯!!   但是我還是霧沙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的不錯!!   但是我還是霧沙沙!!

請問eson大,是那段霧沙沙?信號判讀,還是儀器說明。
我可以再描述清楚一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eson大,是那段霧沙沙?信號判讀,還是儀器說明。
我可以再描述清楚一點。

太專業了!!

而且這些儀器我沒用過,有些東西代表啥意思,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專業了!!

而且這些儀器我沒用過,有些東西代表啥意思,我不懂!!    ...

哈哈~我也是第一次用 LA ~
好在是因為現在機器便宜,又加上山寨~才有機會買一台來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專業了!!

而且這些儀器我沒用過,有些東西代表啥意思,我不懂!!    ...

你可把它簡單看成16通道的示波器,但只能輸入數位信號(類比信號無法辨識),至於信號的實際涵義,又是另一層面的東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把它簡單看成16通道的示波器,但只能輸入數位信號(類比信號無法辨識),至於信號的實際涵義,又是另一層 ...

小弟沒這麼高段,有些還無法理解!!

   拍謝喔!!

网友:
LA,要會寫或了解軟體,看過示波器的邏輯Hi Low信號,像RS232信號,把它當成火車,同時有許多的火車在跑,16通道就像16列火車.

网友:
绝对是利器!好想败一个回来。 国外官方网站上提供的价格要$499,好贵!所幸有山寨版。但不知在硬件上有何不同。
之前想看MCU IO脚波形,用示波器采集,真的很费神。想看间隔较大的数据串,简直是妄想!
个人理解,做数据分析还是逻辑分析仪好!示波器对电信号的采集信息比较详细,因此同样带宽的示波器往往做不到逻辑分析仪那般长的数据信息。后者只需采集电平高低,无须对电信号进行量化,触发只要电平变化就进行,不需要太高的采样率就可以在有限的带宽里采集到相当长的数据信息。

网友:
100M的不到2000元,這下子家裡小朋友不夠的得眼睛睜得好大,看著別人家小朋友了 ...
家裡小朋友比較多的,可以買500M的,也不到5000元,就可以包山包海了 ...

网友C:
JOJOLING大:
   以前寫程式下載後發現LCM一片空白,然後就老鼠抓龜(無從著手!) 有這一台之後應該可以看到"時序"有沒有差異...問題,不豬稻20M的LA有沒有這本事,把 15F204EA 的12M 1T信號取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JOJOLING大:
   以前寫程式下載後發現LCM一片空白,然後就老鼠抓龜(無從著手!) 有這一台之後應該可以看到"時 ...

to antlu大,

你那一台是最大24Mhz 取樣頻率,跟據 Nyquist Theorem (奎斯特定理)來說,剛好是可以表示的最大值 (12Mhz)~
Nyquist Theorem ---- 類比信號取樣後,若要能夠完全還原原信號而不引起任何誤差,則取樣速率必須大於等於輸入信號最大頻率的兩倍。

我那台實際取樣率為 100Mhz,代表可以抓外部最大的信號極限為 50Mhz~
這個也是我會買那台 USB scope的原因了,實際取樣信號為 1G/s (sampling)~
另外為什麼它可以接受改 200Mhz的原因,是因為當外部信號為 200Mhz 時,它一個完整的波形只用5點畫出來而以,有時,其實是有失真,但在特定波形下,我們還分辨的出來是什麼波形。

另外,阿乾大,如果你需要查你寫的程式,如果速度超過你的那台 saleae8 的話,在你輸出信號加上 delay降低速度及可使用並除錯。
唯一不能用的情形是,除非你查一個沒有程式碼的高速信號。

ps: 你的問題,其實示波器就可以做到了,把 clock 跟其中的信號,一隻隻抓下來做比對~就像我上面用示波器所做的, 利用示波器把程序弄正確是很簡單的。不一定需要 LA ~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antlu大,

你那一台是最大24Mhz 取樣頻率,跟據 Nyquist Theorem (奎斯特定理)來說,剛好是可以表示的 ...

jojoling大:
   以我的功力是不可能分析別人的MCU裡面內容,我需要的是 我把程式8951(12T)要轉到 15F204EA 或是將來的 STM8 的時候以最常用的LCM驅動部分因為時序問題就會顯示亂碼,還有延遲時間也會不準,若是用輸出增加DELAY 會是 NOP()這種小的延遲就不能抓到問題,所以怕會抓不到!! 不過話說回來可以把 24M的LA 好好運用,一定會節省不少時間. 我認為LA 和示波器最大的差別就是可以把波形換成碼讀出來,還有LA算是數位儲存示波器,一般數位儲存示波器可是"貴森森"買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jojoling大:
   以我的功力是不可能分析別人的MCU裡面內容,我需要的是 我把程式8951(12T)要轉到 15F204EA ...

To antlu大,

你那問題示波器100%能解決啦。不該用LA!

网友D:
老板,您這台怪機絲可以抓電子鍋LCD不顯示的毛病嗎~
電池3.1V 、VCC 12V、 VDD 5V都正常

MCU RESET ,有出固定殘BAR,任意鍵仍是無法操控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您這台怪機絲可以抓電子鍋LCD不顯示的毛病嗎~
電池3.1V 、VCC 12V、 VDD 5V都正常

可,但應該不需要~因為有可能抓不到任何信號~
你用示波器把 LCM 腳的信號抓一抓,看看有沒有上面那種方波在跑就知道 MCU 有沒有送信號了~
不用去了解信號實際表示的值,但是你最少要看到有一隻腳是像 CLK 的波~其它腳在送數位信號
其它的腳應該感覺像變來變去的~
這樣就代表 MCU 有送信號給 LCD ~是LCD 掛點~
反之 如看不到任何信號,則為 MCU 不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但應該不需要~因為有可能抓不到任何信號~
你用示波器把 LCM 腳的信號抓一抓,看看有沒有上面那種方波 ...

.......最少要看到有一隻腳是像 CLK 的波~.....可以稱它為 Flip-flop嗎?

呵呵! 用示波器,舅舅林上次有指導過,都忘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少要看到有一隻腳是像 CLK 的波~.....可以稱它為 Flip-flop嗎?

呵呵! 用示波器,舅舅林上次有 ...

你量LCD那一排,MCU掛掉時,上面應該沒有半隻腳會有任何的數位信號~
記得,先關機,上探棒,開機時看示波器~重覆個15次(你的有15隻腳)~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少要看到有一隻腳是像 CLK 的波~.....可以稱它為 Flip-flop嗎?

呵呵! 用示波器,舅舅林上次有 ...

報告 popcorn大,

用說的會有點不清楚,建議你拆一台液晶正常的機器,實際量一次你就懂了~
量數位信號,可以用示波器的 TRIG 功能,把 CH1 設成邊沿觸發~
至於觸發方式,可以用正常及可,你只要看到信號跳來跳去就懂了~

如用正常的方便,有時信號會閃的太快過去,有時也不容易判斷信號漂不漂亮~只能知到有信號在跑~
漂亮的數位信號有時也是一個點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您這台怪機絲可以抓電子鍋LCD不顯示的毛病嗎~
電池3.1V 、VCC 12V、 VDD 5V都正常

P大:
   以前有推過LCD,LCD每隻腳都跟共通腳有交互的信號,可能問題出在 沒有震盪或是沒有RESET完成動作!! 沒有完成RESET動作一般就沒辦法往下動作下去!! 微控電路沒有震盪那就跟心臟沒跳動一樣,動作不了!!
還有一個地方查一下,有的電路有交流60/120HZ 信號檢出做為TRIAC 加溫用的點火角度!!因為利用MCU檢出
所以沒有交流信號會不會他也"卡"在那裏!! LCD殘影可能是電源加上來的時候,像是電容充放電的現象!!

网友E:
請問哪裡可以買的到,16 bit很好用,用來分析機器動作或是延遲將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哪裡可以買的到,16 bit很好用,用來分析機器動作或是延遲將將好

你好,

我買的是這一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k7pftef9455&id=37584144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