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T22 顯示屏的面板可以更換嗎

楼主(2014-05-16):
很老機,很久沒有用這機,打開屏變了這樣,但顯示正常,屏面可以更換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然可以更換..只要能找到面板就能更換..

只是換面板值不值得而已..老機子..因面板都不便宜..

网友:
T22說實話別修了.....跑XP就已經很勉強 (要收藏另當別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更換..只要能找到面板就能更換..

只是換面板值不值得而已..老機子..因面板都不便宜.. ...

換屏我知可以,但好貴,面板層那塊膠片有得更換嗎

网友B:
換偏光膜~尺寸~度數~都要知道才能換~你可以到徵求付費版那裏徵求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偏光膜~尺寸~度數~都要知道才能換~你可以到徵求付費版那裏徵求維修^^ ...

在淘寶買塊偏光膜容易換嗎,度數應怎樣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淘寶買塊偏光膜容易換嗎,度數應怎樣計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C%E6%9B%B4%E6%8F%9B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屏我知可以,但好貴,面板層那塊膠片有得更換嗎

2手的應該有 幾百塊就有了你給型號 我找一下我這應該有拆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82&highlight=%E5%81%8F%E5%85%89%E8%86%9C%E6%9 ...

買了三塊偏光膜自己貼,看過視頻怎樣貼,結果貼到起泡,各位有貼膜經驗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買了三塊偏光膜自己貼,看過視頻怎樣貼,結果貼到起泡,各位有貼膜經驗嗎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2MjA0OTky.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三塊偏光膜自己貼,看過視頻怎樣貼,結果貼到起泡,各位有貼膜經驗嗎

妳是香港人阿@@ 愛莫能助 在台灣還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2MjA0OTky.html

謝謝多次指點
貼膜本來差不多成功,只是邊位有二個很細小泡,用手指按壓小泡太大力導致玻璃裂開,現在沒得救了
想在網上買個屏,T22用LP141X6(A11B)屏,和IBM R40用LP141X10是否可以代用
因141X6很難找,用141X10不知可不可以,或有沒其它型號可代用

楼主:
找不到LP141X6  , LP141X8 ,LP141X10接口都是20PIN,這些屏是不是可通用T22
請各位指點小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LP141X6  , LP141X8 ,LP141X10接口都是20PIN,這些屏是不是可通用T22
請各位指點小弟 ...

比較看看就知道可不可以代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看看就知道可不可以代換了

各接口都一樣,可以通用
請問LP141X6 , 8 ,  10, 各有甚麼不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看看就知道可不可以代換了

獅子魚大:因查不到二型號接口位置,你知嗎?謝謝
LP141X8和LP141X6接口位置會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因查不到二型號接口位置,你知嗎?謝謝
LP141X8和LP141X6接口位置會一樣? ...

LP141X8 有分好多版本看後面是B1 A1M3
看樣子接口應該不同

网友:
LP141X6(A11B) Ver.1 屏跟 LP141X10-A1P3接口定義是 一樣.

楼主(2014-06-16):
謝謝各位
買了片B141XN04 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偏光膜~尺寸~度數~都要知道才能換~你可以到徵求付費版那裏徵求維修^^ ...

請問大大可知這機怎樣關閉自動降頻
CPU P3 1G ,在電腦顯示得495M,不是1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可知這機怎樣關閉自動降頻
CPU P3 1G ,在電腦顯示得495M,不是1G

您要看看您主機BIOS有沒有可以關掉的功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看看您主機BIOS有沒有可以關掉的功能喔~

多謝回覆

在bios找到intel speedstep選maximum或disabled都不可關閉自動降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謝回覆

在bios找到intel speedstep選maximum或disabled都不可關閉自動降頻

您設定最大~~~等進入系統後~再去看CPU是不是以最快速度執行

网友:
BIOS有更新至最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設定最大~~~等進入系統後~再去看CPU是不是以最快速度執行

是的,設定最大
Bioe最新

网友B:
進入系統後~CPU是不是以最快速度執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入系統後~CPU是不是以最快速度執行呢?

在bios cpu 1g, cpuz軟件測70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bios cpu 1g, cpuz軟件測700m

這樣是正常的喔~~接下來就是您安裝系統後正確的驅動程式了~CPU再不需要執行繁複工作時~CPU就會用較低的速率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是正常的喔~~接下來就是您安裝系統後正確的驅動程式了~CPU再不需要執行繁複工作時~CPU就會用較低的速 ...

Cpuz檢測規格intel pentiumm 3 E 700m
會是粒U主頻得7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三塊偏光膜自己貼,看過視頻怎樣貼,結果貼到起泡,各位有貼膜經驗嗎

三塊偏光膜, 哪裡?
請PM 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z檢測規格intel pentiumm 3 E 700m
會是粒U主頻得700m?

有可能喔~~您的CPU最快就是700

网友:
偏光膜貼越多,水泡就會越少,一些小細節注意一下也會少很多,加油!

楼主(2014-07-16):
RE: IBM T22 顯示屏的面板可以更換嗎 已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