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螢幕左上角偏暗

楼主(2014-05-16):
http://imgur.com/mC4K8hH

求救  最近發現螢幕左上角偏暗

這現象是燈管壞掉  還是電源版壞掉呢??

左下角面板還有刮痕如何消除><

网友:
個人認為燈管居多,要確認,拆了試測。

网友:
應是燈管問題,高壓板輸出到燈管上下對調看看就能確定了。

网友:
燈管買單了.

楼主:
燈管  看板大文章是最困難的部分>"<  第一次需要先拿17吋試試看嘛   還是可以改成LED的

网友:
LED燈條壞一半
沒過保?趕緊通知客服收件維修~

网友:
先確定有沒有過保固再說~

楼主:
過  三年保了

网友:
這型過保了  我也用這台~@@改成LED阿~~~

都不先拆開~~就先求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