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40jr 無法過電

楼主(2014-05-16):
最近 買一台筆電
買來顯卡 不能用
但可以開機
後來我上網找一個
修顯卡 把抹布放在 散熱
給他一段時間
顯卡 就能黏回去
他說要60分鐘
但我 7分鐘
掛了
後來連開機都不能

楼主:
筆電不太會拆
拆的時候 有一根螺絲 無法用羅賴八 卡住了
正反面 大致上要怎麼拆
不會 傷害到筆電

网友:
大大您好~你可能需要去發帖區觀摩一下下唷~您是有說明故障與過程~但是還是需要照片的佐證喔~

网友:
違反板規!!

請補足相關圖片及測試數據??

未補將回收!!

网友:
網路上常見的修顯方法五花八門,有用火烤的或拆下散熱模組用燒的 ...這些都是在搞笑而已,真的能耐用嗎?
板大可能間接搞死自已的顯晶囉~

网友:
顯示晶片故障了!

网友:
這台筆電應該是內部短路了

這位先進連殼都不會拆,建議最好是送修,以免災情擴大,導致報廢回收命運!!

楼主:
問題是 螺絲 卡住 會磨平 該怎麼絕決??

楼主:
要 從哪個 IC 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