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媽媽樂SW14DV3 無法排水U4錯誤碼

楼主(2014-05-16):
三洋 媽媽樂SW-14DV3 無法排水,U4錯誤碼
1.檢查過蓋子磁簧開關正常
2.沿著磁簧開關線路,找到洗衣機後方有一個塑膠棒的安全裝置作動也是正常
3.排水塞檢查也是正常
但是就是無法排水,最後發現排水馬達無作動,量測馬達電源來源端電壓都無電源,想請大大們指點指點~~

网友:
請上圖片~

网友:
閣下真是愛說笑,不給電又要馬達動,那不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嗎??

電從哪你,你就往哪去!!  查電吧

网友:
nba-23大您可能還不能貼照片,回文10篇就可以貼圖片,您可先至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瀏覽一下共同版規,至於您的洗衣機後面應該都有張接配線圖,按圖查一下排水馬達電從那裡來著手查修,祝您查修愉快!

楼主:
感謝大家耐心的回應,小弟沿著線路查了,最後卡在電路版有上防水膠所以就無法再查下去了,若線路無異常那該不會是電路版故障吧!

网友:
確定在脫水模式,給脫水馬達的電沒有出來,後查到電腦板,看輸出的PIN  電壓有沒有來

如果沒有就恭喜你,可以開始修電腦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耐心的回應,小弟沿著線路查了,最後卡在電路版有上防水膠所以就無法再查下去了,若線路無異常那該 ...

重點在出現 "U4"
"U4"的意思是上蓋未蓋,這一型洗衣機在排水時蓋子必須蓋起來,
否則無法排水,所以這時候排水同步馬達是不供電的

如蓋子蓋起來了還是出現"U4",請檢察上蓋上的磁鐵是否還在,磁簧開關如檢查正常,
請沿著磁簧開關的引線,往基板側一路檢查,是否有經過壓接端子,如有請將壓接端子剪斷
電線直接剝線短接

左後方的安全開關,如開路也會出現"U4",請將安全開關的兩條引線短路測試即可判斷

還不行那就是操作基板故障了

請問您是如何判斷磁簧開關正常 ?

网友:
还是先检查各种传感器。一般来讲,一些机械传感器(开关)因为长期作机械动作或者说腐蚀引起接触不良什么的,就会影响控制中心的误动作或者不响应。
前两天老人家那边的洗衣机也出现不能排水故障,但有时又行。还没去好好检查,尽管心里明白可能是某个开关之类的接触不良引起。
所以,楼大您就依tsao0427大说的,首先检查盖板开合传感器吧!
祝早日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