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野狼傳奇R 150化油版發電線圈安裝

楼主(2014-05-16):
野狼傳奇R 150化油版發電線圈安裝(使用里程約40845.6KM)

1.發電線圈(內仁)*1 公司貨$1600售價不斐

2.轉下曲軸右蓋注油檢視孔,用17號板手拆曲軸箱底座卸油螺絲*1顆,記得要地面放卸油盤。

3.卸下座墊左右二側螺絲*2顆,拆下座墊。

4.可見到CDI組(QC)與方向燈線材接頭座空濾組..等

5.拆下左側電瓶飾蓋,拆下電瓶與電源線順檢查電池,液面不足補充,電池右側保險絲座旁為啟動馬達繼電器

6.用10號版手拆空氣切斷閥螺絲*1顆

7.用10號版手拆電池座螺絲*3顆

8.準備10號板手,拆左側腳踏排檔桿螺絲*1顆

9.用8號套筒拆左前齒盤側蓋螺絲*2顆

10.清洗前齒盤與齒盤側蓋油汙

11.看到前齒盤與空檔燈線,順拆空檔燈線

12.用8號套筒板手拆左區軸箱蓋螺絲*9顆

13.用橡皮槌慢慢敲開左區軸箱蓋可見飛輪總成包含發電機組與啟動馬達減速齒

15.左區軸箱蓋拆發電線圈組用大十字衝擊起子拆螺絲*2顆(最好用氣動扭力起子工具),發電機線路沿車架電瓶座內側與空氣切斷閥內側拆線至CDI組拉出

16.與左區軸箱蓋左區軸箱本體接縫處清除墊片,保持平整,避免回裝漏油。

17.依序回復原狀安裝內仁(發電線圈組)、左區軸箱蓋與左區軸箱接合處墊片(不要忘了)、空檔燈線、左區軸箱蓋、空氣切斷閥、電池座、左側電池飾蓋、座墊、加機油、螺絲、測試檢查有無漏失零件或漏油等,一觸即發,收工

故障原因是線組點火磁感應器(右方哪顆)

以上參考(已修正)

网友A:
看了幾遍怪怪~~~你拆的是變速箱部分,與汽缸蓋無關~~

火星塞孔的那個才叫做"汽缸蓋".....

沒看到曲軸所以也不稱曲軸箱.....

你拆的部分應該是變速箱外側部分蓋...名稱要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幾遍怪怪~~~你拆的是變速箱部分,與汽缸蓋無關~~

火星塞孔的那個才叫做"汽缸蓋".....

被抓包了。
應該說引擎左側區軸箱蓋或飛輪總成
我修修修.....改改改.......編編編.......正式名稱以視正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抓包了。
應該說引擎左側區軸箱蓋或飛輪總成
我修修修.....改改改.......編編編.......正式名稱以視正 ...

你幹嘛換電仁~~~它壞掉了???

電仁泡油裡阿?~~這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幹嘛換電仁~~~它壞掉了???

電仁泡油裡阿?~~這車

歐嗨喲,透早就問

這個查到哪裏說來也話長不好查,像講古所以都略過,確認後三條線冒出來偏偏死在裡面又要死不死(才跑四萬就中簽了),忍的受不了才換(口袋太深了摸不到)。
連賣我的商家也很狐疑怎會買發電線圈,還再三叮嚀(不管好壞拆封不退)怕我搞錯後悔。

初期症狀是無法電啟動,腳踩動ㄧ踩即發動。
初中期症狀除無法電啟動,怠速易熄火,怠速須調高或油門拉轉。
中期症狀除無法啟動,怠速易熄火頻率增高,行進中偶突發熄火頓一下,因行進中還可驅動引擎使之再發動(所以較無感)。
末期當然就不敢繼續了騎了,口袋空空好歹也拖了半個月,領了錢趕快換。
又都會區紅綠燈多且通勤兼工作車,顧車就不好玩了,可能就要任人宰了(除非遇到好功夫師傅)。超級大肥羊被剝幾層搞不好皮開肉綻病痛一堆,搞的要死不活(偶被宰的經驗值)。

熄火檢查項目就真的很多了最基本的油、氣、電就三項。
下面包刮(電池、整流器、發電機、線路、啟動馬達含離合器、啟動繼電器)、(火星塞、高壓線、高壓線圈、CDI、感應器)、(化油器含油路、油杯、汽油、油箱)、(空濾、附加環保一二次回收系統)....等
如何檢查一一解釋,真的落落長,大概非機械方面的問題,都包含進去了。

就是如17.最後倒二張圖右側(磁感應器有凸點)故障,供給AC點火電源與DC電瓶線圈都正常。
而且有徵兆,而且不是完全故障(有點阿達,感應不順)(低轉速有時無法感應,高轉速配上外力較不成問題),感應器拆後怎麼測(手動壓放,磁力吸放通路/開路就是OK)

原理是靠飛輪包覆永久磁鐵,貼上ㄧ小片金屬檔磁性截斷感應器(照片沒拍到在飛輪下方,讓磁感應器(線圈)開關(線圈供電、CDI通路、高壓增壓、火星塞點火)。

寫到這都覺得有夠長,中間的查法只好略、略、略.......都跳過。

記得早餐順便喝個豆奶、配個燒餅加個油條看看剛好。

网友:
看懂了~~拾波點火感應異常.....但是供電方面正常....

換掉就好囉~~~辛苦辛苦~~~騎這台應該很受狗狗青睞

每次都幫你加油~~汪~汪~汪

网友:
謝謝這麼清楚的分享

网友B:
可不可以拆 線組點火磁感應器 給大家看一下,搞不好可以修好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拆 線組點火磁感應器 給大家看一下,搞不好可以修好再利用。

A大有解釋是拾波點火感應器,很難給他呼嚨過去。

如圖17說明,他是壓模的,拾波點火感應器雖可拆卸有問過不單賣,同發電線組出線,出線端也有橡皮壓模所以整組,副廠就不知了,而且是泡在機油裡。
附個放大圖讓你了解

网友:
這點火拾波感應器就像是傳統點火系統中分電盤裡面那個"白金接點",當
點火凸輪頂開白金接點後又閉合,點火線圈就感應出二次電壓輸出高壓點
火透過分火頭、高壓線給火星塞跳火~~

這東西壞了引擎點火系統就異常,點火正時不正確,引擎運轉不順暢燃油
消耗率大增~~~這東西透過飛輪上的點做感應..讓CDI準時跳火...

零件都做成總成讓你沒有維修空間,業者才有利潤阿~~~

网友B:
泡在機油裏是壞掉的主因?機油腐蝕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在機油裏是壞掉的主因?機油腐蝕線圈?

你可能誤解了
曲軸箱本就需要潤滑順便散熱加上工作需恆定溫度工作,所以會加機油潤滑。

所以拾波感應器是浸在機油裡,拆卸步驟有先洩機油,還有左曲軸箱與蓋間的墊片是必須附加更新的二樣物品
所以實際是換三樣
最後ㄧ張圖裡雖然很乾淨,飛輪還是有油漬痕跡。

如果還不解或有興趣了解可參考此篇官方環保署各車系拆解資料自行下載
找ㄧ整日,自己上傳麻煩。

環保署廢機動車輛報廢系統機車拆解資料

网友C:
初期症狀是無法電啟動,腳踩動ㄧ踩即發動。
初中期症狀除無法電啟動,怠速易熄火,怠速須調高或油門拉轉。
中期症狀除無法啟動,怠速易熄火頻率增高,行進中偶突發熄火頓一下

樓主您如何確定供給AC點火電源正常,以症狀而論小弟偏向激磁線圈短路,建議您量一下激磁線圈組抗,是否在400-800歐姆間
老車小弟會建議上直流CDI比較節省時間跟成本

請問樓主您裝上電盤外蓋是只有上墊片還是有再抹墊片膠,還有墊片可以單買這片還是要買整份修理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拆 線組點火磁感應器 給大家看一下,搞不好可以修好再利用。

依原廠維修手冊電路圖,這個東西是一個線圈,就是脈波線圈(常看維修手冊應該都知道)

這個掛了症狀就是發不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拆 線組點火磁感應器 給大家看一下,搞不好可以修好再利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41888-1-3.html

電路圖FUEL UNIT旁就是內仁,由左到右分別是發電線圈,激磁線圈,脈波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期症狀是無法電啟動,腳踩動ㄧ踩即發動。
初中期症狀除無法電啟動,怠速易熄火,怠速須調高或油門拉轉。

1.發電機組量測:
發電機組接頭6條線扣掉空檔燈指示線剩五條,拆方向燈泡量有亮三條就OK,剩下不亮的二條就是拾波感應器。

再用方向燈泡配上車上電源去串拾波感應器踩發看會不會亮,初期不明顯,使用後期就很明顯故障頻率增加然後再用電表電阻檔確認(故障頻率多寡)。

拾波感應器拆下後靜態量測(電表+永久磁鐵)都很正常,不知道是否拾波感應器與飛輪間磁力間隙有差或拾波感應器磁簧彈性疲乏,因其密封性無法可考。(已說明有秀斗)

2.至於建議上直流CDI比較節省時間跟成本:
這個我就不與置評,不過可以確定此車設計是不受電池電力影響,會有踩踏桿的原因再此。

3.左區軸箱與蓋接合墊片:
只買發電機組+左區軸箱墊片未上膠+機油另購,所以舊的墊片小心刮除不要傷到合金表面,保持平整。
若無單買,商家會跟你言明需買整套。

网友:
樓主您的舊零件可以量一下阻抗,下面的數據是豪邁的,不過2台車電路設計差不多

网友:
1.發電機組量測:
發電機組接頭6條線扣掉空檔燈指示線剩五條,拆方向燈泡量有亮三條就OK,剩下不亮的二條就是拾波感應器。

再用方向燈泡配上車上電源去串拾波感應器踩發看會不會亮,初期不明顯,使用後期就很明顯故障頻率增加然後再用電表電阻檔確認(故障頻率多寡)。

由表查知,脈波信號才1.7V,建議樓主您的測試燈改用1.5-3V的手電筒燈泡

网友:
2.至於建議上直流CDI比較節省時間跟成本:
這個我就不與置評,不過可以確定此車設計是不受電池電力影響,會有踩踏桿的原因再此。

上直流CDI是偷吃步,如果激磁線圈出力不足,會有無法電啟動,腳踩動ㄧ踩即發動,因為腳踩的轉數比較高,瞬間脈波電壓相對提高,您可以用阿斯線接正常汽車電瓶試試

改用直流CDI後,CDI電源由激磁線圈改成電瓶,自然就好發了,不過原廠還是建議換內仁

网友:
野狼的發電系統電路圖,這是125M的,應該樓主您看了就了解

网友:
代傳1

代傳1

幫你換個方向,不然脖子會扭到n_028|

网友:
其實修4輪的會告訴你,確定問題點要上點火測試器或示波器,激磁線圈掛點會出現點火電壓不足(高壓線圈跟高壓線老化也是如此),脈波線圈出事則是信號時有時沒有,問題是DIY去哪找這些家私

還是只能回歸設計參數抓問題,不然就是一直換零件,換到正常為止

有些機車行診斷樓主您這個症狀就是直上直流CDI,如果上了就電發正常再問客人要這樣子就好還是換內仁

网友C:
再用方向燈泡配上車上電源去串拾波感應器踩發看會不會亮,初期不明顯,使用後期就很明顯故障頻率增加然後再用電表電阻檔確認(故障頻率多寡)。

小弟剛剛沒看清楚,如果您的拾波感應器只有2條線,您把這3樣東西串接可是會燒掉的,原因請看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用方向燈泡配上車上電源去串拾波感應器踩發看會不會亮,初期不明顯,使用後期就很明顯故障頻率增加然後再 ...

不好意思
認真雖好,此電路圖僅供參考,以原設備為主,是否有誤可洽SYM 我也無法回應(雖八九不離十,有的東西偏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至於大費周章去量測,雖有相關儀器有點殺雞用牛刀,所以盡量就地取材間單查驗讓車輛回復原狀。這部分就要讓你失望(大多土法煉鋼檢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A大有解釋是拾波點火感應器,很難給他呼嚨過去。

如圖17說明,他是壓模的,拾波點火感應器雖可拆卸有問 ...

可以剪開黃色套子嗎?有銅線 套子顏色有點綠。不強迫,我只是好奇。

网友C:
樓主您的處理方式是正確的,因為這就是原廠的處理方式,換掉故障零件

只是故障點在內仁的激磁線圈還是脈波線圈,有賴儀器測量是否偏離原始設計參數

小弟以前念內科時,看過1個故事,60年代日本人做實驗治療胃潰瘍,在胃中放氣球灌冰水,可以有效緩解胃潰瘍,過了幾年才知道,其實這個做法只有安慰效果,但是精神壓力可以誘發胃潰瘍,反而發揮安慰劑的效果

還記不記的初中的生物課本裡,拉馬克的用進廢退說能不能遺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的處理方式是正確的,因為這就是原廠的處理方式,換掉故障零件

只是故障點在內仁的激磁線圈還是脈波 ...

一組1600很貴的。先找出故障點,能修就修,不能修在買新的回來換。
這才是痞酷精神。我沒說錯吧。金錢總是跟時間賽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歐嗨喲,透早就問

這個查到哪裏說來也話長不好查,像講古所以都略過,確認後三條線冒出來偏偏死在裡面又 ...

真是心有戚戚焉的經歷
我也經歷過一次
我的車是金勇
電仁比你還早下課
不到四年車才2萬初公里就不行了
當初也是查很久,也一直覺得不是他,認識的也都說電仁不太會壞
但最後能換的都換了,能做的都做了還是不行
一咬牙把他換了就好了n_040|
為了這個整整採發了一個月,最慘的是上班途中顧路了好幾次
顧路到我同事都跟我說叫我車趕快去修好
不然下次我上班出啥意外,大家都覺得我又顧路了
沒關係啦,晚點就到了n_0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心有戚戚焉的經歷
我也經歷過一次
我的車是金勇

雖沒顧車,也是半斤八兩。
越拖越嚴重,只要一停車待速就熄火,路人不時拋媚眼,有時用力踩發N多次才能動。
電仁不俗,雖心裡有數,仍花多日做檢查確認希望厚斷問題,不然這筆開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組1600很貴的。先找出故障點,能修就修,不能修在買新的回來換。
這才是痞酷精神。我沒說錯吧。金錢總 ...

不好意思已更換好了,可能要另你失望了n_081|
可參考野狼傳奇R 150化油版發電線圈安裝

10# A大有解釋
~43~
零件都做成總成讓你沒有維修空間,業者才有利潤阿~~~

時間真的是越拖越嚴重,故障的訊息太廣泛,避免當冤大頭還是要查出故障點,查出可惜不單賣拾波線圈,需購買整組發電機組(半套),原本是擔心飛輪部分(另半套,非拆不可,還好完整,算押對了),我也想省不然幹嘛自己換,不過只是提供資訊參考,要換裝不敢保證過程有無其他問題(避免因小失大)。

交通工具牽涉到結構安全與穩定且是現代長途行的必需品,建議該換還是要換啦(整車曝露環境中與強烈運動幾乎都是耗材只是時間上問題)。

至於黃色套看起來像不織布應該是耐熱絕緣套,剪開也沒有用

网友:
樓主應該也很納悶,小弟為何一直執著故障點到底是激磁線圈還是脈波線圈,反正都是換內仁

3年前小弟的20年老狼也是跟樓主一樣症狀,自己拆車檢查,化油器分解全油路無阻塞,浮筒液面正常,油盃正常作用濾心無阻塞,電系除激磁線圈阻抗剩200歐姆,其他都在豪邁電系數值範圍內,換正常交流CDI症狀依舊,試驗性上殺肉三冠王直流CDI可正常電發,確定問題為激磁線圈破皮短路

小弟第一考慮也是換內仁,可是老狼的電盤蓋用十字螺絲鎖固,上下螺絲都要用衝擊起子,不像樓主的傳奇系列8號套筒就搞定,而且衝擊起子不能定扭力,不上墊片膠漏油機會偏高,考慮工期工具及成本,決定換裝直流CDI

2者成本直流CDI約600(材料行問),內仁價樓主已提供

最重要還是發揮痞酷精神,找出真正的故障點,用最低成本修好,修到原廠跳腳,經銷捶心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