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0H200C 代用問題

楼主(2014-05-16):
這顆10H200C不知可用何種規格代用?因為沒屋頂沒人賣,還請知道的大大麻煩告知一下,謝謝

网友:
這顆GMR10H200C 是 10A 200V SCHOTTKY DIODE, 應該是用在電源板的二次側整流輸出
從規格找一下, 替代料很多

网友A:
這是用在那裡?烏骨雞學姐有180V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64450698

200V只有Ultra Fast型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991164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用在那裡?烏骨雞學姐有180V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64450698

這顆 更正是VIEWSONIC VX2235WM螢幕在用的,不知老大及lazy104 有何建議,建議哪顆代用比較好,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 是VIEWSONIC VW2235螢幕在用的,不知老大及lazy104 有何建議,建議哪顆代用比較好,謝謝 ...

我是不知道VW2235用在那裡?如果一般液晶螢幕的電源沒有用到這麼高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知道VW2235用在那裡?如果一般液晶螢幕的電源沒有用到這麼高才對! ...

老大那學姐賣的這顆200V只有Ultra Fast型應該可以代用吧

网友B:
我沒找到 VIEWSONIC VW2235 的電路資料, 是它的電源板用的嗎, 輸出電壓多少?
方便給個照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找到 VIEWSONIC VW2235 的電路資料, 是它的電源板用的嗎, 輸出電壓多少?
方便給個照片嗎? ...

lazy104 SORRY 更正是VX2235WM的PI板

网友B:
從我找到的電路圖來看180V應該夠用~~
它是給24V整流輸出的

楼主:
gkjnn  這台小心ad板問題.  發表於 7 分鐘前

昆哥感謝您的提醒,目前測出保險絲燒了,MOSFET燒了,這顆10H200V也燒了,要等這塊電板搞定再來測AD板看有無異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我找到的電路圖來看180V應該夠用~~
它是給24V整流輸出的

OK非常感謝lazy104 大大的幫忙,那是否意謂著我如果買學姐的那顆200V也是OK的囉,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非常感謝lazy104 大大的幫忙,那是否意謂著我如果買學姐的那顆200V也是OK的囉,謝謝 ...

學姐的那顆 200V 是 Ultra Fast 的規格, 特性有差, 我沒嘗試過!
Fly-Back架構的輸出整流我只有用過 Schottky, 所以個人建議用學姐的那顆 180V 蕭特基二極體.

可能要有請哪位大大來解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學姐的那顆 200V 是 Ultra Fast 的規格, 特性有差, 我沒嘗試過!
Fly-Back架構的輸出整流我只有用過 Schot ...

嗯 了解非常感謝大大這麼熱心的幫忙,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那學姐賣的這顆200V只有Ultra Fast型應該可以代用吧

是我的話兩種我都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話兩種我都敢用。

老大昨天已從廢板找到可代用的零件了,感謝你們這麼費心的幫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