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IC問題

楼主(2014-05-16):
請問大大
我的電源IC是(AT2596-5.0SF8R)
但奇怪的現象是
當我變壓器12V 通電後  (AT2596-5.0SF8R) OUT 會延遲輸出電壓...但是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

可否幫我檢查一下是哪出問題了
我把22uF/16V電容拿掉  有改善一些...

网友:
請勿使用外部連結圖片,所附電路圖上的元件編號與實際線路都相同?D5?

楼主:
版主抱歉 那外部連接貼圖 的確是我的線路圖  一模一樣 D5也是
是哪出了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抱歉 那外部連接貼圖 的確是我的線路圖  一模一樣 D5也是
是哪出了問題嗎?

本論壇禁止使用外部連結貼圖~~

因為當外部連結失效後將影響文章完整度~

你還沒回文達十篇無法貼圖,我幫你貼~

代傳

代傳

楼主:
感謝大大幫忙  新手剛註冊有疑問想問大家 只是權限不夠...還請版大擔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幫忙  新手剛註冊有疑問想問大家 只是權限不夠...還請版大擔待...

麻煩告知一下您的規格條件(輸入輸出電壓電流之類), 輸入電源是用什麼? 後端還有另一極電路?
方便的話能否提供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幫忙  新手剛註冊有疑問想問大家 只是權限不夠...還請版大擔待...

試試使用LOW ESR電容(或日制電容),看情況是否有改善(負載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試試使用LOW ESR電容(或日制電容),看情況是否有改善(負載電流=?)?

該不會是你12V的輸出原本就有延遲吧?一般較好的交換式電源都會有延遲輸出功能。

网友:
AT2596-5.0SF8R
輸入12V
輸出5V
要不要參考datasheet的電路圖1(figure 1.)

网友B:
可能是你的電源輸入 瞬間供電能力 不夠 ( 或 後段需求電流大)
使C2 電壓 被拉低  使IC 不動作 , C2繼續被充電 足夠後 , IC 又被啟動 形成延時啟動現象
C2 加大試試 , L2 取消 D21(根本沒必要) 短接後
C2與C32 並接加大 補救瞬間供電能力.
電源共應沒辦法換或L2 一定要加的話, 只好在C2 瞬間供電且不被拉低  著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電源輸入 瞬間供電能力 不夠 ( 或 後段需求電流大)
使C2 電壓 被拉低  使IC 不動作 , C2繼續被充 ...

我有20台機器試著都把C2拿掉的確改善了很多但還有幾台偶爾出現
我試著把電容加大看看
感謝大大  讓我又進一步了解
L2跟D20,21 是因為EMI跟防ESD跟Conduction加的當初沒過
所以過認證的幫我D-BUG加了這些  所以空間又更小了才用小顆電容...導致這樣的解果...冏...
以前用的電源ic 是AP1509因為沒料了所以改了GL2596&AT259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20台機器試著都把C2拿掉的確改善了很多但還有幾台偶爾出現
我試著把電容加大看看
感謝大大  讓我又進 ...

看樣子你是RD人, 那你RD部門應該有 儲存式波器
你先觀察Power On 後(以此為觸發基準點) 觀察 IC_PWM OUT 或Vout_5V  有無重複或二次啟動 現象

冷熱啟動都要注意

再以  Vout_5V  建立時間為觸發基準點  (前沿觸發/或Level 觸發)
觀察觸發時間前 IC_VIN 上的電壓 發生什麼事
比較一下 電源IC是(AT2596-5.0SF8R) 的DATASHEET, VIN 有效工作範圍

重複或二次啟動現象對後段MCU系統 有很要命的影響----RESET動作失效

ESD--D21 這個是ESD從DC電源插作 打進來, 逆向電壓打壞電源IC
雖然有D20-TVS, 或許速度不夠所以加上D21

問問看認證的  D21能不能加在D20/C32之間  ,
就算現在不行已認證完不想再花錢從新認證 ,
將來新產品設計也要從這裡下手 (D21加在D20/C32之間)
因為D21 內阻使 C32 供電給IC 能力降低

楼主:
我今天有回公司加班研究一下...
(tuned26)大大有提到先用原廠的式看看
我試了前後都加680uf(鉭質電容)電感換100uH
也是一樣
但是更怪的地方我用三用電表量了一下他的OUT 竟然有3V
然後也跟之前狀況一樣過沒多久他又變5V了 機器正常啟動了...
但還會跳回3V...變得更不穩定...
我一插拔電源我的MCU它掛掉了(它不想承受這痛苦了吧我猜)....
只好下班....等明天請寫韌體幫我燒韌體再試看看示波器量測....
我的電源IC 有兩個12V轉5  5再轉3.3V(ASM1117-3.3)  MCU是3.3V  5V是用在RELAY上

网友:
因為Feedback線路經過輸出電容,加大肯定turn-on time會更久,我認為沒有幫助。小弟提供一些看法,
1.先試試後端空載看看,再來注意一下有負載時輸出有無震盪。
2.連接後端的3.3V穩壓IC如果走線過長也要加輸入電容。
3.輸出先不要用low ESR電容,改用一般電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有回公司加班研究一下...
(tuned26)大大有提到先用原廠的式看看
我試了前後都加680uf(鉭質電容)電感 ...

先瞭解一下你整體電路的輸入能力跟輸出功率是否可以承擔!
電壓會掉到3V 撇除IC已不正常外, 有可能是負載太大推不動, 也有可能是鐵芯特性不合,
搞不好是輸入12v電源已經入保;

拔掉電源的瞬間, 如沒有調整好是有可能造成輸出電壓失控上飄,
但你的mcu還卡在1117後段, 應該不會有電壓變動擊穿的問題.

一些參數的調整可以先參考TI(NS)的LM2596, 它有比較多的工具跟設計參考!
最好還是依SIMON版大的建議掛上示波器看看輸出入的時序.
另外可以先移除D21測看看主因是不是這顆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