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雙槽洗衣機TAW-6917Y脫水煞車拉柄鏽斷

楼主(2014-05-16):
  昨晚家母洗衣後脫水至一半喚咱到後陽臺, 說原本會晃動的機體突然穩定了下來. 脫水槽似乎沒在運轉, 可是機體下方又有嗡嗡聲. 由於夜深近就寢時間, 於今早再行檢測.

  機體背面蓋板打開, 脫水槽與馬達之間是直截驅動的. 轉軸上有煞車裝置, 預定動作為煞住停轉.

  脫水槽蓋蓋住時煞車線拉緊, 煞車裝置脫離轉軸. 反之煞車線鬆弛, 煞車裝置使轉軸減速可至停轉.

  赫然發現勾煞車線的硬鋼線拉柄沒有物件連接它.

  操作面板打開, 明白硬鋼線沒有物件連接的原因, 原來是生鏽斷了. 勾狀殘線 "躲" 在脫水槽蓋內部.

  同家父商議的結果, 找一條類似粗細的鐵絲 "加工" 成洗衣機原硬鋼線拉柄的型態. 同時也發現控制排水的硬鋼線也岌岌可危啊!

  組裝完畢後, 去住處附近的大同3C. 店長說別說報修了, 連料件都找不到; 建議汰舊換新.
  可是洗衣、脫水馬達都還正常的, 就僅是硬鋼線繡蝕斷裂而已. 一部新的近萬元, 太不划算了.

  知道用鐵絲替代也只是權宜之計, 長久機械化動作或許終會鬆脫. 故必須找到強度夠的線材.
  請問先進們, 哪裡可以購得該種硬鋼線? 附近的五金行見咱手上的殘件都搖頭.

网友A:
另一種方式 : 取消煞車,但中途打開上蓋桶子還在轉,必須注意安全

网友B:
用腳踏車鋼絲取代~~~~你這樣就不划算阿~~

我老媽買一台OO牌用個幾年排水開關那地方飾板
整圈破裂旋鈕凹陷,花1500處理~~對方還很囂張
的說"公司有針對缺陷做改良了"....

然後又用沒多久,說脫水馬達燒了?!~~~

一直放在那我還沒時間去徹底檢查到底是店家唬爛我還是
真燒壞了...

目前一台一萬有找拉~~8~9000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種方式 : 取消煞車,但中途打開上蓋桶子還在轉,必須注意安全

  也是方法啦! 不過家人有了些年紀, 為了安全起見, 還是設法保留煞車的功能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腳踏車鋼絲取代~~~~你這樣就不划算阿~~

我老媽買一台OO牌用個幾年排水開關那地方飾板

  是有這麼想過; 問題是脫水槽蓋端是活動的, 馬達端又是一條煞車線, 鉛封體積不夠大, 兩端點都不好固定.

  挺好奇令堂買的是哪廠牌的, 若願意透露的話還請PM提供.

  八、九千對咱家來說也算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啊!

网友C:
焊白鐵的補絲應該不錯用!!

去鐵工廠問一下應該可以找的到,比用鐵絲強多了!!

之前我汽車雨刷拉勾斷

朋友幫我用白鐵補絲做一個拉勾,雖然不像鋼條那麼強硬,暫代也還夠用

後來又找了鋼條重換,撐了很久,也不生鏽

應該可以達到你要的需求了!!

网友D:
腳踏車車輪的鋼絲可能沒有那麼長, 用兩支中間要用(穿孔螺絲)接的!
類似腳踏車煞車線尾的穿孔螺絲釘及螺母!
用煞車線也可以! 兩種都有不銹鋼材質的!

网友E:
買條機車油門線(約150以下)或煞車線(約200以下)來改比較快。

鉛封體積不夠大, 兩端點都不好固定.

-->很簡單搞定,鋼索量好長度2端用2個大顆O型壓接端子壓接固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這麼想過; 問題是脫水槽蓋端是活動的, 馬達端又是一條煞車線, 鉛封體積不夠大, 兩端點都不好固定.

那台就是買了老母會很開心那牌子.....結果害我被老母罵...
實在是很..............

我媽是個介入派,全自動的不適合她用,打我從小我家就用過好
幾台,從我有映像第一台是現在P的N牌,第二台是啥我忘了,總
的來說前面兩三台每台都服役超過12年,真正用壞的幾乎沒有!!
前一台、前前一台都是外殼生鏽不得已淘汰的.....功能正常

就這台媽媽會很高興的讓我映像最差!!

放水旋鈕飾板背面的旋鈕固定點居然整圈(它圓形塑料形狀)
崩壞,讓整個旋鈕往內凹陷,購買店家居然坦白說公司知道
設計有缺陷,那我換新品還沒給我點折扣~~1.5K

後來故障是脫水馬達不運作、馬達沒卡死~~店家宣稱"是軸
心漏水導致馬達線圈燒壞"~~我個人還沒去檢測證實....老闆
不願意換馬達,只好買台新的...

网友F:
這是脫水機用的拉桿,跟鋼索,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白鐵的補絲應該不錯用!!

去鐵工廠問一下應該可以找的到,比用鐵絲強多了!!

  感謝巡查長, 找製作鐵窗的探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腳踏車車輪的鋼絲可能沒有那麼長, 用兩支中間要用(穿孔螺絲)接的!
類似腳踏車煞車線尾的穿孔螺絲釘及螺母!

  咦! 家父也有提及車輪鋼絲耶! 因為長度及還需銜接之故, 放棄了.
  不過煞車線+穿孔螺絲(母)是一項可考慮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條機車油門線(約150以下)或煞車線(約200以下)來改比較快。

  看來先進們的想法大多一致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台就是買了老母會很開心那牌子.....結果害我被老母罵...
實在是很..............

  "母親會很開心…" 明白了!
  咱家認為機械式的單純、直觀, 對微電腦的印象不太好, 常聽親朋有人抱怨常故障, 或許是操作上或是軟硬體的問題.
  故至今僅用過兩部機械是雙槽的至今. 第一部是N(今為P)牌, 再來就是本篇的T牌, 只能以 "耐用" 形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脫水機用的拉桿,跟鋼索,可以參考看看。

  就是下方那個啦! 咱家洗衣機的是約56cm (22"), 不知tcy786有無符合的? 感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下方那個啦! 咱家洗衣機的是約56cm (22"), 不知tcy786有無符合的? 感謝!

找一個容易取得的衣架(鋼性材)去除其外披覆膜。

得–線材外徑約為2mm*100cm,將其折成原來的形狀就可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母親會很開心…" 明白了!
  咱家認為機械式的單純、直觀, 對微電腦的印象不太好, 常聽親朋有人抱怨 ...

看老媽的洗衣模式啦~~~當今微電腦單槽適合丟進去就不想管的人~

因為我媽是丟進去什麼都要管的人,所以不適合無法讓她介入洗衣過
程的單槽洗衣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一個容易取得的衣架(鋼性材)去除其外披覆膜。

得–線材外徑約為2mm*100cm,將其折成原來的形狀就可代 ...

  對齁! 兒時媽媽降服咱們的 "終極武器" 都忘了, 感謝提醒呀!

网友:
現在的雙槽 也不要想要多耐用了   t牌都是韓狗做的  買得稍微便宜  但是零件都很貴  常缺零件

网友:
釣具店有賣軟的細鋼絲,和鋁管
長度可以任意選擇
固定用鋁管咬合
不過鋼絲是軟的
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