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微控烘碗機改公板

楼主(2014-05-16):
連鎖同業轉介,S-760 膳魔師烘碗機,2003年製
診狀:無待機功率,按鍵無作用

76公升足大台,歸身枯派了了
前車之鑑 - [求助] 神仙烘碗機如何完修?
要不是秀色可餐,不!該說美眉溫文儒雅好吃款,否則三太子還不收修

4A保險絲檢查正常,微控板零件都老化
更換後,還是不出晶振4.0MHZ

烘碗機公板小小片,與面板尺寸不能相對應

只好遷就美眉...的舊板與三太子的公板合體

通電,可以工作,出晶振,指示燈號也亮了

微控板疊床架屋,是因為機體的安裝空間狹小

短少的紫外線,也補上荷蘭製10W/1尺燈管
一閃一閃,燈管點不亮說

安定器更換為20W,1P啟動器一併更換,風扇潤滑

11年黑魯魯的插頭拋亮亮

粉味躺著時候,也是撩人說~

网友:
阿!!!    我手殘,拍謝,有點錯+分的文字喔!!   不要罵我,不是故意的????

网友A:
疑有看到貼紙
是黃色鬼屋買的阿
............................
阿~在仔細一點看應該是就乾心那裡買的好像

网友B:
電腦有公板,LCD也有公板,連洗碗機也有公板 ...
大概還不夠多家庭在用,所以沒有規格化,人多就會像手機充電器一樣,以後都同一規格.

哇咧,美眉還溫文儒雅,難道她是留短髮,穿西裝褲,白襯衫,還打領帶 ...

网友C:
連烘碗機都有公版...看來大大門路蠻廣的...
重點是還這樣幫忙改...看來主人應該很漂亮...才讓p大 大費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有看到貼紙
是黃色鬼屋買的阿
............................

確實是揪感心
啊!不是標榜小家電終身保固說~
可能已不符經濟修理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腦有公板,LCD也有公板,連洗碗機也有公板 ...
大概還不夠多家庭在用,所以沒有規格化,人多就會像 ...

溫文儒雅?
OK!OK! 一樓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連烘碗機都有公版...看來大大門路蠻廣的...
重點是還這樣幫忙改...看來主人應該很漂亮...才讓p大 大費功夫. ...

這位美眉要是把烘碗機送去給你修
呵呵! 我看您大概不會收費,還招待吃飯聊聊說~

网友:
雄雄看了一下標題.......

[綜合小家電] 微控烘機.......改.......碗公板

看來....老花眼....度數又增加不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位美眉要是把烘碗機送去給你修
呵呵! 我看您大概不會收費,還招待吃飯聊聊說~

疑奇怪怎麼都是美媚
帥哥都不修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奇怪怎麼都是美媚
帥哥都不修的喔

怎麼可能都是美媚,泰山的姐姐也有來送修過說~
男主外,一是家電壞了都不知道,一是換新的吧!
女人家勤儉持家嘛 !

网友D:
我家這台被我拿來當防潮箱用,哈哈還不錯用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這台被我拿來當防潮箱用,哈哈還不錯用耶

漢克兄卡好野~
三太子都碼用紙箱說! 呵呵~

网友:
公板要去哪買阿
最近修一塊越修越糟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漢克兄卡好野~
三太子都碼用紙箱說! 呵呵~

我是不會修才只好廢物利用

网友:
QQ 不材把烘碗機改一個計時器去用,沒法像各位大大這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會修才只好廢物利用

裝一顆電鍋用40W保溫片,變成乾燥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