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Arduino測試版

楼主(2014-05-16):
在各位前輩前現醜了.....小弟在自學單晶片,從一開始大家耳熟能詳幾乎快變成單晶片代名詞的8051開始玩,後來發現現在很流行的Arduino,就跳槽到Arduino發現寫起來真的簡單很多

8051開發板

玩著玩著就會有想把它做成成品的想法,但是因為測試的時候都是用Arduino UNO開發板,用起來很方便,不過要做成品就感覺怪怪的,總不能再買塊UNO鎖在盒子內,一來體積會變大,二來成本的問題,所以就想說買UNO上的AVR晶片自己做板子

Arduino UNO開發板

最初要燒程式進去AVR都是拿麵包板在上面用杜邦針拉來拉去,常常眼花看錯把線接錯,導致寫入失敗,更糟糕的時候是電源接錯整顆晶片發燙,抓錯誤就要花很多時間,就開始想要做一塊簡單的板子來燒錄程式

就有了第一塊燒錄板

正面:

背面(焊的非常的糟糕,還是拿廢板把零件拆光來用):

用了一陣子,發現用起來還是不怎麼方便,接線還是要一條一條接,有時候也是會接錯
因此又興起了再做一塊的念頭

這次我以一開始學習單晶片的8051開發板做為觀摩對象

先想好怎麼藏線再開始焊上去

先把最基礎的供電和Atmel晶片燒錄需要的ASP母座焊好

經過測試和偷懶個幾天後,再把電源指示燈、TTL接腳、Reset按鍵、石英震盪、D13腳LED、外部供電連接座、晶片切換開關加上去

TTL接腳如果使用Arduino bootloader時很重要,可以直接透過TTL將程式上傳進去,而不用使用ASP進行燒入,優點就是接的訊號線比較少,還可以拿來把資料回傳到電腦上

D13腳LED則是Arduino bootloader預設會在第13隻數位腳顯示狀態,按下Reset會閃爍提示

盡量把線藏在元件下面了,不過還是有些沒有考慮到藏不到,變成重疊在背面

因為Atmega(28pin)的晶片跟Attiny(8pin)的晶片,不同的地方只有左半邊

因為我不是本科系的,所以我只想到用最笨的方法拿指撥開關來切換左半邊的電路

以下是我設計的切換表

目前幾乎可以使用所有支援Arduino的28pin、8pin AVR晶片,都可以放上去燒錄測試

連接USBASP

連接USB TTL

拿焊在轉接板上的Attiny13A測試

最後來張大合照

最後覺得電路板有一半很空,再來想想要加點什麼東西上去

謝謝大家的閱讀

网友:
你好像忘了放電路圖,還有使用那種軟體,和如何燒錄軟體進去的整體步驟 ...

网友:
你也可以用 arduino mini 板去做啊,也可以變的很小

网友:
誠如scottwang版主在2樓所說的!!!....

能不能把電路圖和燒錄軟體分享給大家???...

老灰狼....對這方面也有興趣....剛剛開始要學習摸索!!!....

网友:
我也有興趣

楼主:
我用的燒錄軟體是官方的Arduino IDE
http://arduino.cc/en/main/software

燒錄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用USBASP這種燒錄器(線)

一開始選好要燒錄的板子(晶片)

再來選擇燒錄器(線)

最後就可以按下Upload Using Programmer(使用燒錄器上傳)就可以把程式寫入進去了

第二種方法則是用USB TTL透過序列上傳,要使用這種方法前提是必須先使用USBASP或其它燒錄器燒錄過一次bootloader才能使用,或是買晶片時賣家已經先燒好bootloader了

燒錄bootloader其實跟使用USBASP燒錄程式一樣必須先選好要燒錄的板子(晶片)跟燒錄器(線),再來直接按下Burn Bootloader,稍等一下就會出現燒錄完成的訊息

來就可以用TTL上傳程式,上面步驟只需要做過一次就可以了,往後就可以直接使用TTL上傳,但是因為TTL只連接四條線的話(Vcc,Gnd,Rx,Tx)是沒有辦法自動將晶片重置進行寫入,所以必須自己手動去按Reset按鍵,如果用的USB TTL有Rst接腳的話,把他接到晶片的Reset腳,就不用自己按Reset按鍵了

為了更準確的抓到按下Reset按鍵的時間,必須要修改一下Arduino IDE的設定

將Upload時顯示訊息打勾

最後就只要按下Upload,並在出現這行字的時候按下Reset按鍵就可以完成燒錄了

不過如果拿燒錄過Bootloader的晶片透過USBASP燒錄程式的話,會把原本有的Bootloader抹除,想要用TTL就必須重新燒錄Bootloader

至於電路圖不是我私藏不跟各位前輩分享,是因為我是邊焊邊看官方的腳位圖,焊到哪裡算哪裡,所以並沒有先繪製設計圖,所有的設計圖都在腦中一直改變,就沒有辦法貼上來跟大家分享...

楼主:
補充一下:
如果是用Arduino官方所推出的開發板

像是UNO

他板子上本身就有兩顆單晶片,一顆Atmega328,另一顆則是Atmega16而這個Atmega16就是拿來當作USB TTL的作用

也就是Atmega328出廠已經燒錄好bootloader了,透過Atmega16用TTL的方式上傳程式,整個上傳動作只需要在Arduino IDE裡選好板子、COM port最後按下Upload,就會自動重置並上傳程式,完全不需要手動去按

网友A:
我也想學寫韌體~
只是不敢踏進去這領域感覺是個黑洞....
現在正在學硬體跟LAYOUT這塊...

网友:
灰熊厲害!! 建議一下去電子材料行買鍍銀線(50元)就可以把電路板焊的更漂亮了!! 大大的LAYOUT功夫了得就是電線粗了一些!!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學寫韌體~
只是不敢踏進去這領域感覺是個黑洞....
現在正在學硬體跟LAYOUT這塊... ...

bally大:
     不用怕!! 數位比較容易作,因為網路上很多可以參考,加油!!(又要拉一個人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