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紫外線燈(UV燈)改裝

楼主(2014-05-17):
急需一台紫外線燈做實驗, 但又不想花大錢, 看到有人賣二手的指甲用36瓦UV燈, 只要約$600而已, 四根UV 9W燈管都不止這個價錢, 二話不說給錢拿了就跑...

正面照:

插上電, 發現要按後面的"start"按紐, 而且只亮約3分鐘(後來想到是設計給指甲美容用), 不符需求就只好拆來看看:

應該是用那顆沒編號IC做計時器, 再用2N551控制BTB04-800SL供電到4組WJ-FLB8W電感安定器吧...

請問我直接拆掉這片板子, 把110V接上安定器是否可行且省事?

网友:
看那安定器,應該加一下電容改善PL功因

旁邊的蹺板開關寫了 Timer ... 那塊電路版啊就是時間控制
被磨掉的ic極可能是555(亂猜)
所以加大電容或電阻就可以延長點亮時間
比對一下555的電路,用計算機算下時間囉

网友:
那顆8PIN的IC絕對不是NE555
因為腳位完全對不上
你可以把定時電路全廢了無所謂
除非你有需要定時功能

這東西確實是做給"指甲光療"用的
指甲光療用的是UV膠,需要特定波長的UV來凝固

楼主:
呵呵... 我也是要用在光學UV水膠(LOCA), 自己換手機玻璃面板.

根據資料須照射15-20分鐘保證完全硬化, 改板太麻煩就用iphone小鬧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也是要用在光學UV水膠(LOCA), 自己換手機玻璃面板.

根據資料須照射15-20分鐘保證完全硬化, 改 ...

小烤箱的機械定時器剛好15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