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手冊] 汽車電腦診斷器

楼主(2014-05-17):
我的老車開始有毛病,那天到經銷商分公司問,能不能做電腦診斷,竟然說不同車系,
要到高雄去,哇咧!要錢又要跑那麼遠,要花汽油還要花時間,生悶氣啦。
給他自己買.............................
外包裝
內容物
取出來
裡面一長一短
短的才是東西吧?
上面有USB接口
打個特寫

楼主:
沒屋頂的地方買的,原來美麗只是外表,要用得上,還要上網登錄,登錄後才能下載軟體,老闆網拍現在送一車系軟體,簡體免費,繁體要1300元,我3/4的簡體可以讀出來,1/4加減猜,為了省錢就要簡體版,註冊完,到官網選擇購買車系(當然選雷諾),成立帳單,將註冊資料Line給老闆,他會和你確定後幫你開通,然後就能下載。

网友A:
這叫做錯誤碼紀錄器~~

把有USB端的插入你診斷OBD接口,然後開車~~它會記錄下控制電腦
發出的錯誤碼,讓你透過軟體去分析紀錄器內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叫做錯誤碼紀錄器~~

把有USB端的插入你診斷OBD接口,然後開車~~它會記錄下控制電腦

非也!他是直接插在汽車電腦診斷口,用藍芽和平板或手機連接,直接分析和消除錯誤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也!他是直接插在汽車電腦診斷口,用藍芽和平板或手機連接,直接分析和消除錯誤碼。 ...

是唷~~~不是紀錄器阿?

那這種診斷電腦能100%支援嗎?~~~不能看到所有錯誤碼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唷~~~不是紀錄器阿?

那這種診斷電腦能100%支援嗎?~~~不能看到所有錯誤碼也沒用 ...

不是紀錄器,是診斷器,每一車系軟體都要另外購買。
他分美洲、歐洲、亞洲、中國四個地區車系,也有軟件包多車系用。
只有OBED 通用軟件是免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紀錄器,是診斷器,每一車系軟體都要另外購買。
他分美洲、歐洲、亞洲、中國四個地區車系,也有軟件 ...

那效果如何??~~

楼主:
ㄚˇ ㄗㄞ 我的車本身沒問題,因為我拆冷氣,裝回去不動了,到車場問說車種不同,無法測試,
我不爽才自己買來試一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ㄚˇ ㄗㄞ 我的車本身沒問題,因為我拆冷氣,裝回去不動了,到車場問說車種不同,無法測試,
我不爽才自己 ...

顯然車廠就是沒花錢買你這款的相關軟體, 所以無法測試~~~

一般小型維修廠的測試電腦都是借來借去, 每家投資個一兩款, 不然就是非法破解.
原廠經銷商不會去冒這風險的...

楼主:
現在有抓到問題了,他告訴我空調與ECU的接口有問題,天知道這個接口在哪裡?

楼主:
增加三張執行中相片,像不像電玩?
選車系後,連結上藍芽
診斷選項

网友:
看來這種東西還有研究空間

网友:
電腦噴油系統電腦診斷器我也有問過最起碼3*4位數起跳且單一車種,多車系恐要5位數起跳。

如A大與lazy104 大所言,個人倒是有買OBD藍芽版PC 與安卓,診斷與細部是沒辦法,不要太離譜故障還是人工判斷,無法處理送相關車系車廠維修。
我喜歡DIY動手做
下圖參考相關軟硬體

网友:
請問樓主您的車齡未滿10年嗎,畢竟動了冷氣鎖引擎電腦還真是OOXX

小弟印象部分歐系CANBUS數位控制車系甚至電瓶斷電會鎖電腦,因為原廠設計這種情形代表有人偷車

楼主:
我的車是2001年的銀鑽西 尼2.0,13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車是2001年的銀鑽西 尼2.0,13年了。

雷諾megane scenic 2.0?
大大還是找裕隆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諾megane scenic 2.0?
大大還是找裕隆修嘛?

我找本地裕昌,師父說沒支援,叫我到高 雄一心路,我就自己搞。

楼主:
哈哈!電腦診斷器說的沒錯,空調與ECU的接口有問題,經過一個禮拜死纏爛打,
儀錶板部分又通通拆了又裝,還是一樣,最後接口仔細看,靠............北邊走,各
位看倌請看------左邊第三隻腳歪了,調直後裝上去,啦啦啦,恢復了,再加一些冷
媒,冷了!!!

网友:
恭喜恭喜~~~這東西怎會忽然歪了?!

楼主:
這種接頭本身是防呆設計,還有一個活動小把手作安裝與拆下的動作,
照理說不該發生壓歪針腳情況,所以沒想到是它發生問題,一直搞不定
,今天想想乾脆所有接頭都給他上點油,潤滑也接觸改善一下,這個接口
是在冷氣控制板後面,前幾次都是伸手到內部拆裝,所以看不到針腳問題
,今天將控制板整個再拆下,一看,哇咧,問題大概在這裡,把針腳弄直
,接頭重新插上,電源一開,燈號自己跳啊跳,然後就啟動了,然後再添加
冷媒,壓縮機電磁閥吸上,功能通通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