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菲律賓建廠

楼主(2014-05-17):
想請問大家,菲律賓建廠的電腦需求,現在問過,都是臺灣買只有臺灣有保固
其他有保也都是國際保一年的,請問如果在當地要採買,有人有採購經驗嗎??
還是由臺灣這買的話有什麼保固較久的呢???
(方便我菲律賓廠的人員送修)

网友:
很重要的主機,考慮 DELL / HP?
在台灣買通常沒國際保,在當地採買由當地的代理/經銷/通路保固吧

如果價差很大的話(比當地買便宜),就當做買沒保固的主機,故障了寄回來修,同時買另一新品更換
返修品回來後,留著當備品(維修用)

寄送的東西要小心名目,錯置會被萬萬稅

网友:
以保固的邏輯來說,如W版大說的廠商會要你在當地透過當地經銷商採購,然後由當地經銷
提供售後服務與保固。那貴公司為何不想在當地購買呢?...

在台灣採購運過去的話就得由台灣保固(設備送回台灣修),或者是由台灣派自己人過去修
,故障的零件取回台灣處置。

或者乾脆外派一個修電腦的常駐該國?!~~划算嗎?

网友:
我長年駐在泰國, 我的經驗共您參考
1. 遠水救不了近火, 時間就是金錢. 這是工廠用...不是私人用可以忍忍就好
    停機一天後 主管關心是什麼時候復工?  而菲廠的人員可能還在聯絡如何送修>"<
    三天後機器還不能動, 主管不吊死你那位兄弟的話, 則老闆會吊死主管.
    而故障物還在快遞倉庫,那位被吊死的兄弟嚥下最後一口時, 遠方地平線上終於來了...一隻飛鳥而不是援軍
    他臨終的怨念只會想起  ...是誰買的...

   東西申報  寄送程序/運費  廠商保固交換方式----出面負責的聯絡人要兼備公幹不死再生超強DNA特質

2. 你應該找當地 誰能提供快速交換保固服務  條款搞好之後
    可以交由當地人將來出面負責聯絡保固, 你那位兄弟負責監督好即可
    向台灣買的話語言問題因素 只有你那位台幹兄弟  自己一肩扛

3. 電腦最常出的問題 不是硬體是軟體,  最恨的是分不清  軟/硬體 哪個故障
     最無奈是 知道怎解  但語文看不懂
    如果IT是當地菲人 請體諒他, 菲人看的大概是英文
    台灣買的系統安裝多半是中文 , ...看看菲人一臉哭喪也不錯,但別玩大了.

网友:
儘量買有品牌的機子...ASUS;ACER;HP;DELL...(可以打電話跟業務談,記得要把條件在採規上註明,一般國內都有3年保,通常可以加錢延保)
職員用機...儘量統一規格(簡單結構的電腦就行),乾淨的系統硬碟可以多買幾顆.備用機子要準備夠...
伺服機...不熟,如果是檔案伺服機通常規格高一點就行.
還有,養2~3個會有基礎電腦常識的工程師可以省很多事(會灌軟體,換硬碟...就算是兼職的也行,記得薪水要加點,不然會有怨念)...
比較重要的機子(伺服用)要有穩壓器跟抽取式硬碟,最好有乾淨空調跟架高機櫃,機房最好在2樓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