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時的手機還有什麼用途嗎??

楼主(2014-05-17):
日前收到一支手機,

型號 HTC Touch2 (T3333)
處理器 Qualcomm® MSM7225™, 528 MHz
作業系統 Windows Mobile® 6.5 Professional
記憶體 ROM: 512 MB
RAM: 256 MB
尺寸 104 mm (長) X 55 mm (寬) X 12.9 mm (厚)
重量 110 克重 (含電池)
螢幕 2.8 吋,QVGA 240x320 解析度,彩色 TFT LCD 觸控式螢幕
GPS 內建GPS 天線
傳輸介面 藍牙 2.1 (with EDR & A2DP)
Wi-Fi®: IEEE 802.11 b/g
HTC ExtUSB™ (11-pin mini-USB 2.0)
3.5mm 音訊插孔
數位相機 320萬畫素彩色相機

手機功能都很正常,
只是螢幕太小,
作業系統 Windows Mobile® 6.5的使用很不習慣,
這可能也賣不了多少錢,

不知還能有什麼好用途嗎??
(現在只當鬧鐘用!!)

网友:
送人、回收。。。。。。。。

等以後可以收到螢幕大一點的、功能好一點的、安卓、IOS,就算是人家不要也自然會有人留。
現在這些這種功能、非主流OS的,送人、丟了也就算了。

當然,如果這支比你現在的手機好,自然就留著囉!!!

网友:
我曾經想過但未去找資料測試
那就是... 能否利用這種過時智慧機,拿來做PC的WEB CAM

還有就是給車上做 MP3音源

网友:
時代進步了!!   用不到的,就送出吧!!

你也不會走回頭路,再去用它吧???

网友:
鬧鐘
行事曆
萬年曆
計算機
電話簿
單位轉換器(要有軟體)
MP3隨身聽
skype
line
事故照相機(如果待機時間夠長的話,或者是關機後可以待機二周以上,每周拿出來充電就夠了)
隨身記事

就…把PDA的功能想一圈就很多了

网友:
能賣就賣~~放著也是沒用~上網拍能賣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A:
開震動,馬殺雞一下~

网友B:
因為有GPS天線
也許可以動手做一個"汔車GPS防盜追蹤器"
只要把電池改成電瓶
卡用一般補充卡
再做好隱密及安全又固定的地方
完全DIY,一定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震動,馬殺雞一下~

版主建議是好主意 但是 要用對地方按摩....[這是題外話 ] 沒裝SIM卡 怎樣震動勒~~~猜~~~

网友:
留著工作出差用

网友:
遭受野狗攻擊時,可順勢回擊~
K到保證會哀哀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震動,馬殺雞一下~

開震動好像不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有GPS天線
也許可以動手做一個"汔車GPS防盜追蹤器"
只要把電池改成電瓶

這個要怎麼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震動好像不夠力??

肩膀和臉部應該是可以啦.
總不能像在挖馬路的,那總夠力了吧 ...

网友:
可以拿來改天線  或是改LED燈
我自己手上的就改了 moii E505
GPS可以收到 14顆
WCDMA   地下二樓有信號 網速 1M多
WIFI我沒去動 他上面的陶瓷天線已經很夠力了
我是用28AWG的鍍銀線 兩條絞在一起用的
原來的天線不要廢掉

震動的話 安卓直接打就有不過那名稱  呵呵 不要在意這種小細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要怎麼做啊??

http://www.soft4fun.net/how-to/% ... 6.htm#axzz327NU42pF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打電話或當導航機,用到電池萎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