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G62開機後無劃面

楼主(2014-05-17):
HERAN HD-32G62

開機後無劃面.
1. 上電源後,電源紅燈有亮,電源開闢開機後為綠燈亮,但無劃面,有背光.
2. 拆機,在電源板有兩顆電容凸頂,680u/25v,經更新後,情況依舊.
3. 量測電源輸出,5v,12v,24皆正常, P-ON為4.4v.
下一步不知要從何下手……….謝謝.

网友A:
接信號後有聲音嗎?
若有
T-CON FUSE更新-->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信號後有聲音嗎?
若有
T-CON FUSE更新-->OK。

一樣無聲無影,也無開機logo劃面. 謝謝.

网友A:
主機板上的每個三端穩壓IC測試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B:
請注意訊號源停在哪"若停在pc-vga等等"也會沒聲音的"會誤導判定的>>>>>>>>加油

网友C:
開關按鈕有測試過嗎???

開關有無待機電壓!!

网友D:
有可能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注意訊號源停在哪"若停在pc-vga等等"也會沒聲音的"會誤導判定的>>>>>>>>加油 ...

據說,是在看到一半時,掛的.  若訊號源問題,但也應該要有logo的開機劃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關按鈕有測試過嗎???

開關有無待機電壓!!

您是指電源開關嗎? 按電源開關後,電源指示燈會從紅變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爆掉了...

想可能是,但外觀看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上的每個三端穩壓IC測試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有空再來量測一下,謝謝.

网友E:
應該是程序問題.重灌試試

网友:
先用自具測試後級把   我認為T-CON 也有問題

网友A:
客戶描述的狀況通常可信度只有5成~~哈哈

參考看看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47374-1-1.html

网友F:
感覺上還是徹查T-CON吧~
T-CON FUSE 是有燒掉換新後又燒嗎?

网友:
白屏嗎?
通常是t-CON
有ad公板嗎~可以試點看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戶描述的狀況通常可信度只有5成~~哈哈

參考看看吧

謝謝,是這片板子嗎? 但是找不到fuse? 還是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覺上還是徹查T-CON吧~
T-CON FUSE 是有燒掉換新後又燒嗎?

還沒換,正在偵查中.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程序問題.重灌試試

"程序問題"
不好意思,因為太外行了,不曉得何謂"程序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戶描述的狀況通常可信度只有5成~~哈哈

參考看看吧

謝謝wet大,今日5/27更換T-con board ,完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wet大,今日5/27更換T-con board ,完修.

請問何謂( board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何謂( board )

所謂board  ......

board
KK[bord]DJ[bɔ:d]
n.名詞

木板;板[C]
He sawed the board in half. 他將木板鋸成兩塊。
牌子;布告牌;黑板;(棋)盤[C]............

参考資料來源......YAHOO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