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無線滑鼠維修,請教有經驗的大大

楼主(2014-05-17):
大家好
請教一下有經驗維修過大大們,就是有一個無線滑鼠不小心摔鼠了,當然就故障囉
下面紅色燈光不亮囉,當然游標也罷工囉

廠牌如下:

拆開後測量各零件的電壓都有電,開關打開大都是2.68v關掉開關1.5v
代表各零件都有吃到電沒斷線,但就是紅色發光體不亮,下面是拆開後的圖片
請問有經驗的大大提供維修方向

謝謝大家~如果不能修也只能送它一程囉!

网友A:
LED有電但是不會亮,這不是很明顯是LED壞了嗎?

网友:
圖三中的焊點已經有錫裂,先補焊看看!

网友B:
上二位說的是正解!!

需要更換LED即全面補焊!!

我遇過時亮時不亮的,LED重焊後測試會亮,USB接頭再度拔插或重開機

LED又不亮了,最後 更換LED  搞定重生!!

网友:
我也是認為LED壞

网友C:
它構造很簡單~連控制晶片都沒有

不會很難修理啦~~~如上述,補焊

、換LED~~

网友:
這個sensor很像 3205
http://www.pixart.com.tw/upload/ ... _20130514150654.pdf

led點亮 由LED控制腳來啟動  --> 控制的MCU要正常工作 LED才會做動

由於是落摔後造成不動作
建議將MCU+RF PCB直立板拆下 檢查是否有線路斷線

网友:
也有可能晶振摔壞了~不過這是最後一個懷疑的可能性

网友:
我也修過一台,led ng更換後生龍活虎,把她解下測試看看,焊回要注意有正負極!!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有電但是不會亮,這不是很明顯是LED壞了嗎?

請問w大它這是一般的led嗎?還是把一個爛滑鼠的來換看看呢???

不曉得它led是一般的嗎?一定要紅色嗎?不需要校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二位說的是正解!!

需要更換LED即全面補焊!!

它是特規的led嗎?不需要校正華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構造很簡單~連控制晶片都沒有

不會很難修理啦~~~如上述,補焊

請問s大摔了之後接觸不良不是會像斷線因該量不到電不是嗎???

楼主:
請問圖三銅泊上四大顆引腳也要補嗎??

网友:
LED燈用電錶歐姆檔x1 就可以點亮測試!
建議先換震盪器試試看!
電池電線旁邊那一個圓形金屬桶_震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w大它這是一般的led嗎?還是把一個爛滑鼠的來換看看呢???

不曉得它led是一般的嗎?一定要紅色嗎?不需 ...

其他顏色沒試過!!   我是換原本的紅色!!

网友C:
光學滑鼠就是利用LED光源照射滑動面反射光源到感應器,以計算滑動距離~~

你LED數位錶用二極體檔就可以測它正常否,指針錶如KUNY述...

LED正常就找石英震盪下手,零件編號X開頭~

其他就需補焊的你就加強~~這滑鼠構造算簡單的了,因為它沒支援
PS2介面,還少個主控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學滑鼠就是利用LED光源照射滑動面反射光源到感應器,以計算滑動距離~~

你LED數位錶用二極體檔就可以測它 ...

s大今天中午有把所有接點有做簡單的補焊,結果還是不會亮led部份

我在測量led電源都2.6v的電,我一直覺的怪是1.5v電池它為何會有2.6v電
ic也有三支腳也是都2.6v的電,我在是覺的ic會不會壞囉,因它的架構沒升電壓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今天中午有把所有接點有做簡單的補焊,結果還是不會亮led部份

我在測量led電源都2.6v的電,我一直覺的 ...

這就不知道了~~我沒用過無線的~~(窮)